有程序,但怎么写程序流程图?求方法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SMG_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0”“1”“2”“3”“4”“5”“6”“7”“8”“9
sbit AnJan_1=P1^0;
sbit AnJan_2=P1^1;
sbit AnJan_3=P1^2;
sbit AnJan_4=P1^3;
sbit AnJan_5=P1^4;
sbit AnJan_6=P1^5;
sbit AnJan_7=P1^6;
sbit AnJan_8=P1^7;

sbit start=P3^1;    //开始键
sbit reset=P3^2;    //复位键

sbit BZ=P3^0;      //蜂鸣器

char i,a,state=0;

void Yanshi10ms(unsigned int m)   //误差0us
{
    unsigned char j,h;
    for(;m>0;m--)
        for(h=38;h>0;h--)
            for(j=130;j>0;j--);
}

void main()
{
    BZ=1;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1=(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1初值
        TL1=(65536-50000)%256;
        EA=1;
        P0=0x00;
    while (1)
    {
                while(state==0)
                {
                        if(start==0)
                        {
                                Yanshi10ms(1);
                                if(start==0)
                                {
                                P0 = 0x40;
                                BZ=0;
                                ET1=1;TR1=1;
                                a=0;
                                state=1;
                                while(start==0);
                                }
                        }
                }

                while(state==1)
                {
                                if(AnJan_1==0)
                                {
                                        P0 = SMG_CODE[1];
                                        BZ=0;
                                        ET1=1;TR1=1;
                                        state=2;
                                }

                                if(AnJan_2==0)
                                {
                                        P0 = SMG_CODE[2];
                                        BZ=0;
                                        ET1=1;TR1=1;
                                        state=2;
                                }

                                if(AnJan_3==0)
                                {
                                        P0 = SMG_CODE[3];
                                        BZ=0;
                                        ET1=1;TR1=1;
                                        state=2;
                                }

                                if(AnJan_4==0)
                                {
                                        P0 = SMG_CODE[4];
                                        BZ=0;
                                        ET1=1;TR1=1;
                                        state=2;
                                }

                                if(AnJan_5==0)
                                {
                                        P0 = SMG_CODE[5];
                                        BZ=0;
                                        ET1=1;TR1=1;
                                        state=2;
                                }

                                if(AnJan_6==0)
                                {
                                        P0 = SMG_CODE[6];
                                        BZ=0;
                                        ET1=1;TR1=1;
                                        state=2;
                                }

                                if(AnJan_7==0)
                                {
                                        P0 = SMG_CODE[7];
                                        BZ=0;
                                        ET1=1;TR1=1;
                                        state=2;
                                }

                                if(AnJan_8==0)
                                {
                                        P0 = SMG_CODE[8];
                                        BZ=0;
                                        ET1=1;TR1=1;
                                        state=2;
                                }

                        if(reset==0)
                        {
                                state=0;
                                P0=SMG_CODE[17];
                                BZ=1;
                                break;
                        }
                }

                while(state==2)
                {
                        if(reset==0)
                        {
                                state=0;
                                BZ=1;
                                P0=SMG_CODE[17];
                                break;
                        }
                }

    }
}

void Dingshiqi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a++;
        if(a>=20)
        {
                ET1=0;TR1=0;
                a=0;
                BZ=1;
        }
}

网友A(2019-05-13):
这是个逆向工程,考你的程序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通常必须配合硬件资料!

网友B:
先理清代码背后的数学逻辑关系,然后看每段功能代码之间的关系,分清先后顺序,就可以写出来了

网友C:
理清程序怎么运行的照着画就行

网友D:
有自动生成流程图的软件,AutoFlowchart,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