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连接RS485触摸屏 附程序

楼主(2019-05-12):
从网上下载
Arduino Modbus 程式庫, 下载到Arduino nanoQModbus试机正常。
然后在Arduino加上RS485小板,接到触摸屏RS485试调0x,1x,3x,4x
触摸屏连接Arduino正常送数据了。
然后又加上一个DHT11,触摸屏显示度湿度。
分享给大家玩吓!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Arduino源程序如下:
/**
* Modbus slave example 2:
*  Thepurpose of this example is to link the Arduino digital and analog
*    pins to an external device.
*
* Recommended Modbus Master: QModbus
*
* Editado al español por LuxARTS由LuxARTS编辑为西班牙语
*/
//-------------------------------------------------------------------------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 will store last temp was read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0;
const long interval = 7000;              // interval at which to readsensor
#include <DHT.h>
#define DHTPIN 12
#define DHTTYPE DHT11
DHT dht(DHTPIN,DHTTYPE);
//-----------------------------------------------------------------------------
//Incluye la librería del protocolo Modbus
#include <ModbusRtu.h>
#define ID  1
//Crear instancia创建实例
Modbus slave(ID, 0, 0); //ID del nodo. 0para el master, 1-247 para esclavo
                        //节点的ID。 0表示主站,1-247表示从站
                        //Puerto serie (0 = TX:1 - RX: 0)
                        //串口(0 = TX:1 -  RX:0)
                        //Protocolo serie. 0para RS-232 + USB (default), cualquier pin mayor a 1 para RS-485
                        //串行协议。 0表示RS-232 + USB(默认),任何大于1的引脚用于RS-485
boolean led;
int8_t state = 0;
unsigned long tempus;
uint16_t au16data[15]; //La tabla deregistros que se desea compartir por la red 要在共享的记录表
/*********************************************************
Configuración del programa
*********************************************************/
void setup() {
  dht.begin();
io_setup(); //configura las entradas y salidas配置输入和输出
slave.begin(19200); //Abre la comunicación como esclavo作为奴通信
tempus = millis() + 100; //Guarda el tiempo actual + 100ms保存当前时间+ 100ms
digitalWrite(13, HIGH ); //Prende el led del pin 13 (el de la placa)打开引脚13的引脚(板上的引脚)
}
/*********************************************************
Inicio del programa
*********************************************************/
void loop() {
//Comprueba el buffer de entrada
state = slave.poll( au16data, 15 ); //Parámetros: Tabla de registrospara el intercambio de info参数:信息交换的记录表
                                     //            Tamaño de la tabla de registros记录表的大小
                                     //Devuelve0 si no hay pedido de datos如果没有数据请求,则返回0
                                     //Devuelve1 al 4 si hubo error de comunicación如果存在通信错误,则返回1到4
                                     //Devuelvemas de 4 si se procesó correctamente el pedido如果订单成功处理,则返回4个以上
  if(state > 4) { //Si es mayor a 4 = el pedido fué correcto如果大于4 =订单是正确的
   tempus = millis() + 50; //Tiempo actual + 50ms当前时间+ 50ms
   digitalWrite(13, HIGH);//Prende el led打开LED
  }
  if(millis() > tempus) digitalWrite(13, LOW );//Apaga el led 50ms después之后关掉led 50ms

  //Actualizalos pines de Arduino con la tabla de Modbus使用Modbus表更新Arduino引脚
io_poll();
//----------------------------------------------------------------------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int h = dht.readTemperature();
      int t = dht.readHumidity();
         if (isnan(t) || isnan(h))
            {
           delay(1);
              }
          else
           {
            au16data[11] = h;
            au16data[10] = t;
           delay(1);
            }
         }
//--------------------------------------------------------------------

}
/**
*pin maping:
* 2- digital input
* 3- digital input
* 4- digital input
* 5- digital input
* 6- digital output
* 7- digital output
* 8- digital output
* 9- digital output
* 10- analog output
* 11- analog output
* 14- analog input
* 15- analog input
*
*pin 13 reservado para ver el estado de la comunicación引脚13保留用于查看通信状态
*/
void io_setup() {

pinMode(2, INPUT_PULLUP);
pinMode(3, INPUT_PULLUP);
pinMode(4, INPUT_PULLUP);
pinMode(5, INPUT_PULLUP);
pinMode(6, OUTPUT);
  pinMode(7,OUTPUT);
pinMode(8, OUTPUT);
pinMode(9, OUTPUT);
pinMode(10, OUTPUT);
pinMode(11, OUTPUT);
pinMode(13, OUTPUT);
digitalWrite(6, LOW );
digitalWrite(7, LOW );
digitalWrite(8, LOW );
digitalWrite(9, LOW );
digitalWrite(13, HIGH ); //Led del pin 13 de la placa板的引脚13的LED
analogWrite(10, 0 ); //PWM 0%
analogWrite(11, 0 ); //PWM 0%
}
/*********************************************************
Enlaza la tabla de registros con los pines将记录表与引脚链接
*********************************************************/
void io_poll() {
  //digital inputs -> au16data[0]
  //Lee las entradas digitales y las guarda en bits de la primera variable delvector读取数字输入并将其保存在向量的第一个变量的位中
  //(es lo mismo que hacer una máscara)(这和制作面具一样)
bitWrite( au16data[0], 0, digitalRead( 2 )); //Lee el pin 2 de Arduino ylo guarda en el bit 0 de la variable au16data[0]
bitWrite( au16data[0], 1, digitalRead( 3 )); //读取Arduino的引脚2并将其保存在变量au16data [0]的第0位
bitWrite( au16data[0], 2, digitalRead( 4 ));
  bitWrite(au16data[0], 3, digitalRead( 5 ));
  //digital outputs -> au16data[1]
  //Lee los bits de la segunda variable y los pone en las salidas digitales读取第二个变量的位并将它们放入数字输出中
digitalWrite( 6, bitRead( au16data[1], 0 )); //Lee el bit 0 de lavariable au16data[1] y lo pone en el pin 6 de Arduino
digitalWrite( 7, bitRead( au16data[1], 1 )); //读取变量au16data [1]的第0位并将其放在Arduino的第6引脚上
digitalWrite( 8, bitRead( au16data[1], 2 ));
digitalWrite( 9, bitRead( au16data[1], 3 ));
  //Cambia el valor del PWM更改PWM的值
analogWrite( 10, au16data[2] ); //El valor de au16data[2] se escribe enla salida de PWM del pin 10 de Arduino. (siendo 0=0% y 255=100%)
analogWrite( 11, au16data[3] ); //au16data [2]的值写入Arduino引脚10的PWM输出。 (0 = 0%,255 = 100%)
  //Lee las entradas analógicas (ADC)读取模拟输入(ADC)
au16data[4] = analogRead( 0 ); //El valor analógico leido en el pin A0se guarda en au16data[4]. (siendo 0=0v y 1023=5v)
au16data[5] = analogRead( 1 ); //在引脚A0上读取的模拟值存储在au16data [4]中。 (0 = 0v和1023 = 5v)
  //Diagnóstico de la comunicación (para debug)通信诊断(用于调试)
au16data[6] = slave.getInCnt(); //Devuelve cuantos mensajes se recibieron返回收到的消息数
au16data[7] = slave.getOutCnt(); //Devuelve cuantos mensajes setransmitieron返回传输的消息数
au16data[8] = slave.getErrCnt(); //Devuelve cuantos errores hubieron返回有多少错误
}

网友A(2019-07-06):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关于触摸屏和arduino,可以指点一下吗?有偿!!!!

网友A:
楼主大大,想请教一下你用arduino nano和电脑是怎么连线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大,想请教一下你用arduino nano和电脑是怎么连线测试的?

下载Arduino Modbus 程式庫, 下载到Arduino nano用QModbus试机。

然后在Arduino加上RS485小板,接到触摸屏RS485试调0x,1x,3x,4x。

网友B(2019-08-23):
Kinco HMIware + Proteus ,纯软件仿真通过。

网友B:
一、HMI仿真画面
二、AD采集电路

三、PWM信号输出波形
四、数字输入、数字输出、DHT11传感器电路

网友C:
非常好!!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感觉51黑电子论坛真是太强大了!!arduino好多人都是拿它来玩玩或者练手,而HMI和PLC的结合才是运用到工业上的。去年的时候,我要做一个辊轴表面温度检测的项目,最后选择了非接触红外传感器MLX90614,但它与PLC的连接却比较麻烦,而和ARDUINO的连接却非常方便。用arduinor编写PID算法也很好用(感觉比PLC自带的PID好用得多)。当时就想着要是arduino如果能直接跟HMI通讯就更完美了!

网友D:
可以和触摸屏通讯?z真的可以?

网友D:
这个好,有空也试一下

网友C(2019-09-22):
前辈你好,触摸屏上的寄存器如何定义?我想把arduino上获得的温度显示到屏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触摸屏上的寄存器如何定义?我想把arduino上获得的温度显示到屏上。谢谢

有触摸屏資料。

网友E(2019-11-10):
楼主,好像地址号,不能从0号开始了,如16功能号,digitalWrite( 6, bitRead( au16data[1], 0 ));这个,就得从地址号16号开始的,不能修改吗?

网友F:
给力!谢谢大佬!

网友G:
真的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H(2020-03-15):
想用ARUDUINO获取几个温度然后用力控通过rtu访问

网友I(2020-07-07):
UNO的板子可以通用程序吗?新手小白,求助

网友J:
大家有modbus库么?麻烦发一份给,我从软件上下载的相关库都报错了,谢谢哦!

报错内容

报错内容

楼主:
在這里有!!!
全部資料51hei下載地址:

网友K(2022-07-01):
引用 网友B:
一、HMI仿真画面
二、AD采集电路

你好 最近在弄步科触摸屏和Arduino通讯 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L(2022-11-17):
应该可以移植到non esp8266上面的

网友M(2024-07-09):
Arduino 还是可以的,就是移植的时候,得把底层库搞一下

网友N(2025-09-02):
大家都说好 是真的好 ,有些 还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