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八届蓝桥杯决赛:超声波测距机源程序

楼主(2019-05-12):
这次分享得是第八届的题目源码,我总结的一下第三届到底九届决赛考试考的器件,如下图所示  ,大家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cd12864,1602,红外,在这几届里面一次没考,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考,参加比赛的同学还是要看一下这三个器件,下面给出本次题目,与主文件程序代码: 第8届:超声波测距机试题题目_Page1.jpg 第8届:超声波测距机试题题目_Page2.jpg 第8届:超声波测距机试题题目_Page3.jpg

#include "main.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ntrins.h"
//发送40KHz脉冲延时函数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union flo_to_ch
{
        u16 f_num;
        u8 u_num[2];//共用内存单元,u_num[2]分别为f32数据u16的2个字节
};

union flo_to_ch diyi_juli_h,dier_juli_h,disan_juli_h,disi_juli_h;//四次距离定义
u16 juli=0,juli_s=0;//这次距离和上次距离
u8 Dis_Buf[10] = {"        "}; //数码管显示缓存
u8 Dis_Mode = 'C';  //数码管显示模式,‘C‘距离显示,’H’回显,‘F’盲区显示
u8 hx_num = 0;//当前回显得是第几个
u16 mq_num = 0;//盲区数值

bit job1_flag = 0;//是否调用job1函数标志,在T1中断里面置1
bit job2_flag = 0;//是否调用job2函数标志,在T1中断里面置1
bit job3_flag = 0;//是否调用job3函数标志,在T1中断里面置1
bit job4_flag = 0;//是否调用job4函数标志,在T1中断里面置1
bit job5_flag = 0;//是否调用job5函数标志,在T1中断里面置1
bit ssbz = 0;//闪烁标志

sbit TX = P1^0;  //发射引脚
sbit RX = P1^1;  //接收引脚

void job1(void);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void job2(void);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
void job3(void);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void job4(void); //亮灯处理
void job5(void); //电压输出
void juli_set(void);//距离存储
void juli_read(void);//距离读取
void mq_read(void);//盲区读取
void mq_set(void);//盲区存储
void jlcl();//距离测量
void send_wave(void);//发送超声波
void dac_shuchu();//电压输出函数

void Sys_Init()//系统初始化
{
        Buzzy_Off;
        Relay_Off;
        Led_Set = 0xff;
}
void main()
{
        Sys_Init();//系统初始化
        Timer0Init();//T0初始化,T0用来测量距离
        Timer1Init();//T1初始化,T1中断用来产生调用函数标志
//        diyi_juli_h.f_num=dier_juli_h.f_num=disan_juli_h.f_num=disi_juli_h.f_num=0;//调试用
//        juli_set();//调试用
        juli_read();//读取eeprom数据
        mq_read();//阈值读取
        juli = disi_juli_h.f_num;//设置这次距离为第4次测量的距离
        juli_s = disan_juli_h.f_num;//设置上次距离为第3次测量的距离
        init_pcf8591();//初始化
        while (1)//循环判断
        {
                if (job1_flag)//判断时候为1,等于则调用函数,并将调用函数标志清0(下同)
                {
                        job1();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job1_flag = 0;//清0
                }
                if (job2_flag)
                {
                        job2();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
                        job2_flag = 0;
                }
                if (job3_flag)
                {
                        job3();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job3_flag = 0;
                }
                if (job4_flag)
                {
                        job4();//LED处理函数
                        job4_flag = 0;
                }
                if (job5_flag)
                {
                        job5();//电压输出处理
                        job5_flag = 0;
                }
        }
}

void job1(void)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
        Display(Dis_Buf);
}

void job2(void)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Work_Mode=’U’回显,其他常规显示
{
        switch (Dis_Mode) //判断当前显示模式
        {
                case 'C': sprintf(Dis_Buf, "C %03d%03d",juli,juli_s);break;
                case 'F' : sprintf(Dis_Buf, "F     %02d",mq_num);break;
                case 'H':
                {
                        switch (hx_num)
                        {
                                case 0:
                                {
                                        sprintf(Dis_Buf, "1    %03d",diyi_juli_h.f_num);
                                }break;
                                case 1:
                                {
                                        sprintf(Dis_Buf, "2    %03d",dier_juli_h.f_num);
                                }break;
                                case 2:
                                {
                                        sprintf(Dis_Buf, "3    %03d",disan_juli_h.f_num);
                                }break;
                                case 3:
                                {
                                        sprintf(Dis_Buf, "4    %03d",disi_juli_h.f_num);
                                }break;
                        }
                }break;
        }
}

void job3(void)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
        u8 Key_Num = read_keyboard();
        switch (Key_Num)
        {
                case '1'://测量距离,循环覆盖,距离储存
                {
                        juli_s = juli;
                        jlcl();
                        diyi_juli_h.f_num = dier_juli_h.f_num;
                        dier_juli_h.f_num = disan_juli_h.f_num;
                        disan_juli_h.f_num        = juli_s;
                        disi_juli_h.f_num = juli;
                        juli_set();
                        ssbz = 1;
                }break;
                case 'C':
                {
                        Dis_Mode = 'C';
                }break;
                case 'H': //S5 存储 (温度/电压/频率 存储到E2PROM)
                {
                        Dis_Mode = 'H';
                        juli_read();
                }break;
                case 'F':
                {
                        Dis_Mode = 'F';
                }break;
        }
}

void job4(void) //LED亮灯处理,每200ms一次
{
        static u8 time_num = 0;//时间标志
        static u8 cs_num = 0;//亮灭次数
        static u8 Led_Set_Temp = 0xff;//LED要显示的值
        if(ssbz)//闪烁标志判断
        {
                if(cs_num == 0)Led_Set_Temp = 0XFE;        //亮灭次数判断,如果第一次进来,就赋值。
                time_num++;//时间,如果等于5说明1S到了,要对亮的灯进行取反
                if(time_num == 5)
                {
                        time_num = 0;
                        if(Led_Set_Temp == 0XFE)Led_Set_Temp = 0XFF;
                        else if(Led_Set_Temp == 0XFF)Led_Set_Temp = 0XFE;
                        else if(Led_Set_Temp == 0XBF)Led_Set_Temp = 0XBE;
                        else if(Led_Set_Temp == 0XBE)Led_Set_Temp = 0XBF;
                        else if(Led_Set_Temp == 0X7F)Led_Set_Temp = 0X7E;
                        else if(Led_Set_Temp == 0X7E)Led_Set_Temp = 0X7F;
                        cs_num++;//亮灭次数+1
                        if(cs_num == 5)//如果等于5,说明已经亮灭循环3次,要将闪烁标志清零,亮灭次数清零
                        {
                                cs_num = 0;
                                ssbz = 0;
                        }
                }
                if(Dis_Mode == 'F')Led_Set_Temp &= 0XBF;
                else if(Dis_Mode == 'H')Led_Set_Temp &= 0X7F;
        }
        else if(Dis_Mode == 'F')Led_Set_Temp = 0XBF;
        else if(Dis_Mode == 'H')Led_Set_Temp = 0X7F;
        else Led_Set_Temp = 0xFF;
        Led_Set=Led_Set_Temp;
}

void job5(void) //电压输出处理
{
        unsigned char dy = 0X00;
        if(juli <= mq_num)
        {
                dac_pcf8591(0X00);
        }
        else if(juli>mq_num)
        {
                if((juli-mq_num)>=250)
                        dy=255;
                else
                        dy = (unsigned char)(((juli-mq_num)*0.02)/5.0*255.0);
        }
        dac_pcf8591(dy);
}

void juli_set(void)//历史测量的距离储存
{
        write_eeprom(0,diyi_juli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1,diyi_juli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2,dier_juli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3,dier_juli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4,disan_juli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5,disan_juli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6,disi_juli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7,disi_juli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
void juli_read(void)//历史测量距离读取
{
        diyi_juli_h.u_num[0]=read_eepro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diyi_juli_h.u_num[1]=read_eepro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dier_juli_h.u_num[0]=read_eeprom(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dier_juli_h.u_num[1]=read_eeprom(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disan_juli_h.u_num[0]=read_eeprom(4);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disan_juli_h.u_num[1]=read_eeprom(5);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disi_juli_h.u_num[0]=read_eeprom(6);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disi_juli_h.u_num[1]=read_eeprom(7);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
void mq_read()//盲区距离读取
{
        mq_num = read_eeprom(8);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

void mq_set()//盲区距离存储
{
        write_eeprom(8,mq_num);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

void jlcl()//距离测量函数
{
        unsigned int t = 0;
        TR1 = 0;//停止T1计时,防止中断函数,干扰测距
        send_wave();  //发送方波信号
    TR0 = 1;  //启动计时
        while((RX == 1) && (TF0 == 0));//等待收到脉冲
        TR0 = 0;  //关闭计时
        //发生溢出
        if(TF0 == 1)
        {
                TF0 = 0;
        }
        else
        {
                /**  计算时间  */
                t = TH0;
                t <<= 8;
                t |= TL0;
                juli = (unsigned int)(t*0.017);  //计算距离
        }
        TH0 = 0;
        TL0 = 0;
        //juli += 10;
        TR1 = 1;//启动T1计时
}

void send_wave(void)//发送脉冲函数
{
        unsigned char i = 8;  //发送8个脉冲
        do
        {
                TX = 1;
                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
                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
                TX = 0;
                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
                somenop;somenop;somenop;somenop;
        }
        while(i--);
}

我就不把全部的程序贴上了,大家请到附件里面下载,还有就是,参加蓝桥杯比赛的同学可以关注我,我会在蓝桥杯国赛之前把所有的国赛题目和程序发上来(不参加的也可以关注哦 第8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