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看程序哪里错了吗,蓝牙控制小灯的,手机发送字符不会亮

楼主(2019-05-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void csh()
{
      TMOD = 0x20;     //用来定时器设置
        TH1 = 0xfd;      //给初值
    TL1 = 0xfd;
        TR1 = 1;         //定时器1开启
        SCON = 0x50;     //设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行接收位
    EA = 1;          //开启总中断
    IT0 = 1;         //外部0中断的中断方式为:下降沿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RI = 0;       //RI清零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4
{
      u8 receive;
          receive=SBUF;
          RI=0;
          switch(receive)
          {
              case('x'):while(1)
                  {
                       led=0x00;
                  };break;
                  case('s'):led=0x01;break;
                  case('b'):led=0x02;break;
                  case('c'):led=0x04;break;
                  case('d'):led=0x08;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csh();
        }
}

网友A:
先确认是不是收到的数据?

网友B: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while(1)
        {
                while(!RI);
                RI=0;
                P1=SBUF-48;

        }
}
用我的试试,把我的P1改成你的P2就行,我刚试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