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请教

楼主(2019-05-13):
最近看到一种快关是说的是智能,发现就是通过触屏控制添加一些器件达到可以无限控制,但是不明白他是怎么供电的求大神指点。给个方向。供上一些图片。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
火线来自你接的   零线来自你的灯线     这样就产生回路的   当开关不开的时候它里面的纽扣电池就负责供电触摸显示   当开灯后就给内部电池充电

网友B:
无需零线,不等于说不用地线。

网友C:
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单火线供电模块(PI-05V-B4)

网友D:
L1,L2,L3是三相电,三相电同时连接三个灯泡,若线电压220V,则相电压是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