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率问题

楼主(2019-05-13):
Arduino如何将pwm的频率调整到10kHz呢?网上很多教程都是说可以调到3.9kHz和31.374kHz,以及为什么一般电机就要将pwm的频率调到10kHz呢?

网友A:
3.9KHZ太慢   31.374KHZ太快了     一般是取较慢的  这样比较稳还能降低功耗  而且10好记  另外具体还得看你电机的的参数   那上面的推荐值才最佳

楼主:
那请问如何调到10k。。。网上大多教程都是3.9k或者3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KHZ太慢   31.374KHZ太快了     一般是取较慢的  这样比较稳还能降低功耗  而且10好记  另外具体还得看 ...

请问如何调到10k。。没找到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