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c51程序,求告知

楼主(2019-05-13):
void main()
   {
        Init_Timer1();
        LCD_Init();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  Capacitance   ");
        LCD_Write_String(0,1,"Cap:          UF");
                        while(1)
                        {
                          if(k1==0){TR0=1;TR1=1;}
                          if(k2==0){asd=0;}
                          if(asd>1000000)
                          {LCD_Write_Char(5,1,q1[asd/100000000]);
                          LCD_Write_Char(6,1,q1[asd%100000000/10000000]);
                          LCD_Write_Char(7,1,q1[asd%10000000/1000000]);
                          LCD_Write_Char(8,1,'.');
                          LCD_Write_Char(9,1,q1[asd%1000000/100000]);
                          LCD_Write_Char(10,1,q1[asd%100000/10000]);
                          LCD_Write_Char(11,1,q1[asd%10000/1000]);
                          LCD_Write_Char(14,1,'U');
                          LCD_Write_Char(15,1,'F');}
                          else
                          {
                          LCD_Write_Char(5,1,q1[asd%1000000/100000]);
                          LCD_Write_Char(6,1,q1[asd%100000/10000]);
                          LCD_Write_Char(7,1,q1[asd%10000/1000]);
                          LCD_Write_Char(8,1,'.');
                          LCD_Write_Char(9,1,q1[asd%1000/100]);
                          LCD_Write_Char(10,1,q1[asd%100/10]);
                          LCD_Write_Char(11,1,q1[asd%10]);
                          LCD_Write_Char(14,1,'N');
                          LCD_Write_Char(15,1,'F');
                          }
                        }
     }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重新赋值 10ms
     TL0=(65536-50000)%256;                  //1us
         i++;
         if(i==60) //使用三秒钟采集
          {i=0;
                num=num1*65535+TH1*256+TL1;
           asd=470000000/num*3;
           TR0=0;TR1=0;
           TH0=(65536-50000)/256;//重新赋值 10ms
       TL0=(65536-50000)%256;                  //1us
           num1=TH1=TL1=0;
          }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TH1=0x00;              //重新给定初值
TL1=0x00;
num1++;

}

下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LCD_Write_Char(5,1,q1[asd/100000000
num=num1*65535+TH1*256+TL1;
asd=470000000/num*3;

网友A:
LCD_Write_Char  代表向液晶屏写字符  5,1 是坐标     后面的就是要显示的内容;  num的结果是给定时器赋值的一个初始化变量  就是定时器的高八位低八位 ;asd应该是计时转换的数值

网友B:
asd是一个值的变量
LCD_Write_Char(5,1,q1[asd/100000000 从asd值中取出第9位数放到LCD中显示
65535+TH1*256+TL1 中TH1是放在高8位存储器中的,所以他的值要*256,TL1是低8位所以直接加上去,num就是整个相加的结果
多看看就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d是一个值的变量
LCD_Write_Char(5,1,q1[asd/100000000 从asd值中取出第9位数放到LCD中显示
65535+TH1* ...

1、 LCD_Write_Char(6,1,q1[asd%100000000/10000000]);
那这一行为什么不写LCD_Write_Char(6,1,q1[asd/10000000]);还要加%
2、else
  {
      LCD_Write_Char(5,1,q1[asd%1000000/100000]);
这个为什么和上面while(1)中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多0.
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_Write_Char  代表向液晶屏写字符  5,1 是坐标     后面的就是要显示的内容;  num的结果是给定时器赋值 ...

1、 if(i==60) //使用三秒钟采集
为什么是三秒,还是规定得就是i=20就代表一秒采集?
2、asd=470000000/num*3;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