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请问一下我这个仿真为什么跑不起来,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实物上已经可以运行,就是仿真出不来。

网友A(2019-05-13):
实物能跑起来的话 建议看看频率 以及电阻阻值等等是否与实物一样

网友B:
如你所说:一定的仿真软件出问题了,或者你的图不能全部满足仿真软件的规则。

网友C:
你恰恰理解错了,如果仿真你玩好了,实物才不是个事。最大的原因是供应商提供了调试好的代码给你。而仿真才是自己的作品。去看看别人写的代码,研究一下,多玩几次就会了。LCD1602真不难

网友D:
仿真图中的MCU的P0要加10K上拉电阻

网友E:
P0加上上拉电阻 试试

网友F:
8591和24c02的地址都一样全部接地?

网友G:
单片机的P0端口是没有自带的上拉电阻,应该加上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