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低电平和一个图 谢谢

楼主:
  单片机的高低电平不是5V和0  那是多少啊。  可以这样接吗 ,可以实现 “”正常情况下发光二极管不亮,给P1.6低电平二极管亮”吗?

网友A(2019-05-13):
用不用换个1K电阻呢

网友B:
vcc是几伏的,自己估算一下要不要换电阻。也可以实测来判断是否要换电阻

网友B:
VCC是5v,原电路中,led电流约1.5ma,对红色led可以的。

网友C:
51系列单片机输入高电平大于2.0V,低电平小于0.8V,输出高电平大于2.4V,低电平小于0.4V。一般情况下,若电源电压为5V,输出高电位电压也是5V左右,低电位电压接近0V. 具体输出依电源电压而定。也就是输入0到0.8V,单片机认为是低电平。2V到电源电压,单片机认为是高电平。单片机输出电压比较可靠,高电平在电源电压的90%以上,低电平接近0V。

网友D:
二极管的阴极连单片机IO口,阳极接电源,串联1K电阻限流。当相应的引脚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就亮了。

网友E:
您好 高电低平是相对  假设你单片机是5V的  那么对你来说 就是5V (同样他有范围的甚至有些3V它的能当做高电平  这个是个逻辑电平  具体得看芯片手册)   给他低电平   也就是0V  是单片机输出    你的得关心你的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     如果你不接电阻就是5V(不考虑你下面的DC芯片)   一般会加个限流电阻的不然 5V太亮容易损坏发光二极管   一般这时候用500欧姆到10K       所以 电阻大小取决你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F:
是你的电路基础太差了。
0、1只是事物两个状态的简单表达方式。
例如:可以定义10V以上是0,5V以下是1。具体定义是什么,要看对事物是如何定义。
就5V系统的单片机而言,标准0、1定义是TTL的高低电平,通常2.7V以上是1,1.4V以下是0。
对于发光二极管,你可以定义亮=0,暗=1,没有问题。
但是对应到如何让它亮,则是物理层面的事,如3-40mA亮,0.01mA以下暗。
这时你就要将“亮=0”(1.4V以下这个状态)转化到发光二极管上,让它为“3-40mA”之间的某个值。其它类推。
其实对于单片机内部的某个逻辑部件,它的0、1界值是1.4V-2.7V之间的某个值,如2.1254V,由于工艺的离散性,不可能所有的部件都是2.1254V翻转0、1,为了让所有部件有个0、1的标准,才定义出“2.7V以上是1,1.4V以下是0。”,而1.4V-2.7V之间的中间的灰色地带,在逻辑上是违规的、禁止的。但是物理层面上又是被允许的。

网友G:
单片机的高低电平, 你可以看单片机的datasheet,里面的VIH和VIL值。

网友H:
单片机的高电平是5V,但是低电平不是绝对的0V ,要比0v好些。不意外应该会亮,  如果不亮可以适当的调节电阻的大小或改者发光管的电路

网友I:
将LED串限流电阻后并联于继电器更妥当

网友J:
换电阻不管用吧

网友J:
换电阻肯定不管用,还是要设计问题

网友K:
高低电平不是电压的意思,是一个电压范围:
1) 5V CMOS、 HC、 AHC、 AC中, 输入大于3.5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1.5V算低电平;
2) 5V TTL 、ABT 、AHCT、 HCT、 ACT中 , 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0.8V算低电平;
3) 3.3V LVTTL 、LVT、 LVC 、ALVC、LV 、ALVT中 ,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0.8V算低电平;
4) 2.5V CMOS、 ALVC 、LV 、ALVT中 , 输入大于1.7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0.7V算低电平。

网友L:
你用的是红灯,红灯压降低,应该能点亮

网友M:
      单片机的高低电平、5V和0V不说了,楼上很多人说的很清楚。
    你电路图错误,思路不对,LED建议改接P1.5,限流电阻800Ω~1.5k,程序中拉低P1.6、拉低P1.5,则LED也指示了输出驱动继电器。
    另一种方法,楼上有人说过,LED加个限流电阻并在继电器线圈两端,缺点是如果Rb选择不当,三极管不饱和、三极管损坏时,不清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N:
这个电路有问题,假设你的MCU和PNP管使用的是等电位的VCC,我们知道,PNP三极管B极在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如果你的P1.6也确实给出了低电平,那么三极管的B极电位是多少呢,电阻压降+二极管压降+MCUP1.6低电位,B极电位偏高,导致三极管不完全导通,耗散功率增大,容易烧毁三极管。
正确接法是:将发光二极管和电阻和继电器线圈并联,线圈工作时,灯就亮。

网友O:
这样接有问题,二极管接在三极管的基极,没有电流通路,是不会亮的

网友P:
第一次见这馍画单片机的,电源是5V,继电器一般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方便一些

网友Q:
楼主的电路基础真是有点差,STC单片机我没有用过,应该和89C51差不多吧,51单片机的任何一个I/O口,作为输出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一个集电极,P0口没有上拉电阻,其余口有几十K的上拉电阻,不就是驱动个继电器,照我画的图就可以,接任何一个I/O口都可以,你的图不正规。

网友R:
高低电平是相对的。不一定是5V和0V。不过这和电路设计无关。如你给的图,如果VCC=5V,那么当P1.6为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的B级由于钳位,电压大约为4.2V左右。假如LED是3.3V的话,那么P1.6只需低于0.9V,LED就会发光。然后改变R5的大小可以调节LED的亮度。

网友S:
可以的 如果低电平后led不够亮可以适当减小r5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