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为什么这个继电器就是合不上?望指教

楼主(2019-05-13):
为什么这个继电器就是合不上,

这边是接线图

这边是接线图

网友A:
PA口有没有配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口有没有配置成推挽输出

为什么必须要推挽输出啊,求解。。。

网友B:
是仿真还是实物?仿真的话,先把R1,2,3去掉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应该是软件问题。如果是实物的话,先测量三极管B极电压看看有没有1V~1.2V的电压,(如果没有,就量电阻前面的,如果电阻前面的电压低于3V,那么就是U3和程序的问题。如果有3~5V的电压,那么就是电阻不适合,更换小点的电阻。)如果有,量下C极电压是不是小于0.3V,如果大于0.3V很多,那么就是三极管损坏。更换好的三极管。都没问题,测下二极管是否击穿。最后就是继电器了,是继电器非DC5V的,或者继电器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仿真还是实物?仿真的话,先把R1,2,3去掉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应该是软件问题。如果是实物的话,先测量三 ...

仿真的,如果是软件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引脚电平给到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A口有没有配置成推挽输出

arm的端口是要配置的,不然不会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的端口是要配置的,不然不会输出高电平

我的是at89c52,扩展了一片8255,8255的pa1输出的高电平,通过一块npn的放大电路,但是电磁阀没反应

网友C:
将三极管改PNP型,控制电平也同时改。再不行改推拉方式

网友D:
推挽输出,驱动能力更强。换句话说,现在之所以不能驱动继电器是因为IO输出能力弱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t89c52,扩展了一片8255,8255的pa1输出的高电平,通过一块npn的放大电路,但是电磁阀没反应

给你一个只要端口输出30uA就可以可靠驱动继电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只要端口输出30uA就可以可靠驱动继电器的电路

你这个继电器是什么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只要端口输出30uA就可以可靠驱动继电器的电路

还是没用啊

网友F:
把继电器接的电压改成+12V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