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上位机与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板查到电脑上,串口调试是没有问...

楼主(2019-05-13):
单片机板查到电脑上,经串口调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labview就是连不上单片机

网友A:
“labview”有关对COM的操作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B:
你好
1、首先硬件连接要对,RX、TX交叉连接
2、单片机和上位机软件通讯波特率要一致

网友C(2020-06-04):
装VISA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