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怎么编译?写了程序保存之后工程界面没有文件

楼主(2019-05-13):
这软件怎么编译,有没有大佬教一下,写了程序保存之后工程界面没有文件怎么回事

网友A:
这是uVision4呢。这个不熟,相信百度能帮到你。

网友B:
你上某宝卖STM32开发板的下个视频看看,都免费提供教程。现在Keil uVision5不同与之前,相关的资料文件都 自己配。发一个模板你先试试

网友C:
在”视图“那设定

网友D:
先在Project菜单点New...Project;起名并存盘;然后,从MCU 数据库中选择MCU型号;打开或新作文本文件,用.C后缀起名,将此文件加入Project;编译(Build Target files);编译前要感觉你的需要进行设定,比如说烧录到MCU的话就需要.HEX文件;仿真则要.BIN文件

网友E:
你需要先创建项目,然后往项目里添加代码文件,这样子才能开发编译

网友F: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88548887998fcc22bcd10de6.html

实验7 触摸屏zet6ZGT6.zip

STM32F4参考工程

网友G:
如果那个工程窗口没显示,会不会是你不小心弄掉了,建议复位一下窗口,如果不是这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建工程的步骤不对了

网友H:
先新建工程,新建的工程里面再添加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