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sht30代码

楼主(2019-05-13):
stm32驱动sht30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HT30.h"
#include "bsp_i2c_gpio.h"

extern float Temperature;  //温度
extern float Humidity;                //湿度
u16 T,H;
void Timer3_Init(u16 arr,u16 psc);

/****************************/
        u8  Com_cjxy[9]={0xFF,0X01,0x86,0x00,0x00,0x00,0x00,0x00,0X79};//读取 O2 03 C2H4 传感器数据

        u8 co2buf[9]={0xff,0x01,0x86,0,0,0,0,0,0x79};  //-CO2   读取气体浓度值

/****************************/
        u8 USART1_BZ_1=0;
        u8 USART2_BZ_2=0;
        u8 USART3_BZ_3=0;
        u8 USART4_BZ_4=0;
        u8 USART5_BZ_5=0;

/******************************/
        u8 Usart3_Rx_Cnt;//接收数量
        u8 Usart4_Rx_Cnt;//接收数量
        u8 Usart5_Rx_Cnt;//接收数量

/***************************/
//5种气体传感器采集标志位
        u8  O2_cjbz;           //
        u8        C02_cjbz;
        u8        O3_cjbz;
        u8        C2H4_cjbz;
        u8        Humi_cjbz;  //空气湿度

        u8         xhxs; //循环显示

        u8 T_cgjlx;                  //传感器类型                  12位
        u8 I_lkh;                           //冷库号                            13位

/********************************************/

u8 timcou,times,timem,timeh; // 时间标志 ,秒,分钟,小时

/********************************************/

u8         Com_protocol[22]={
                                                                                                   0XFE,0XFE,                         //
                                                                                                   0,0,0X03,0X02,  //
                                                                                                   0,0,0,0,
                                                                                                   0,//11命令
                                                                                                   0,//12 T
                                                                                                   0,//13 I
                                                                                                   0,//14 L
                                                                                                   0,//15 D
                                                                                                   0,//16
                                                                                                   0,//17
                                                                                                   0,//17

                                                                                        };

void        Test_uart3();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er3_Init(4999,7199);  //10Khz 的计数频率,计数到 5000 为 500ms
        uart1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RS485_Init(9600);                //初始化RS485串口2
        uart3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4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5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ms(100);                        //此处延时必须要有100ms ,不然SHT30 读数100
        Sht30_Init();
        printf( "Start testing"); //浓度
        delay_ms(1000);
        while(1)
        {
                        Sht30_ReadData();
                        Convert_sht30();
                        delay_ms(500);
                        if(!USART1_BZ_1)
                        {
                                Usart1_Send(Com_cjxy,9);// 将传感器数据通过串口2打印输出
                                Usart3_Send(Com_cjxy,9);// 将传感器数据通过串口2打印输出
                                Uart4_Send(Com_cjxy,9);// 将传感器数据通过串口2打印输出
                                Uart5_Send(co2buf,9);// 将传感器数据通过串口2打印输出
                                USART1_BZ_1=0;

                        }

                                if((xhxs==1))//打印输出传感器参数
                                {
                                        printf("O2   :%d\r\n",MO2); //浓度
                                        printf("CO2  :%d\r\n",ME2O2); //浓度
                                        printf("O3   :%d\r\n",MO3); //浓度
                                        printf("C2H4 :%d\r\n",MC2H4); //浓度
                                        printf("Humi :%.1f%\r\n",Humidity); //湿度
                                        printf("temp :%.1f%\r\n",Temperature); //温度
                                        printf("       \r\n");
                                        T=Temperature;        H=Humidity;  //温度 湿度
                                        xhxs=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