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AMPIRE12864屏幕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这个项目是前段时间,要使用LCD12864的时候写的。用STM32和AMPIRE12864做的仿真,用Proteus(Proteus8.7及以上版本元件库有STM32)中元件做的仿真。代码纯手动创作,端口操作用了位带操作,可以把STM32像51单片机一样来操作。写了基本的字符显示函数,没有加入中文字库,我用的是8x8像素的英文字符集。

/***********************************************/
//实验名称:12864液晶实验
/***********************************************/

#include "config.h"

int main(void)
{
//        int i=0,j=0;
//        int count=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Init_12864();       //初始化带字库12864液晶

//        Display_string(0,0,"  单片机综合设计");         //显示第1行
//  Display_string(0,1,"  STM32 TEST   ");         //显示第2行
//  Display_string(0,2,"字库液晶测试实验");         //显示第3行
//  Display_string(0,3,"  2018.03   ");         //显示第4行

//                LCD_P6x8Str(1,0,"This is a test");
//                LCD_DispACat(2,90);
//                LCDClearScreen(LeftScreen);
//                LCDSelectScreen(LeftScreen);
//                LCDSetLine(0);
//                LCDSetColumn(0);
//                for (i=0;i<8;i++)
//                {LCDSetPage(i);
//                        for (j=0;j<64;j++)
//                        {
//                                write_12864data(LongMao[i][j]);
//                        }
//                }
//LCD_P6x8Str(2,0,"                     ");
        LCD_P6x8Str(2,0,"   User:");
        LCD_P6x8Str(3,0,"    Pw :");
        //LCD_P6x8Str(4,0,"    User");
        while(1)
        {
                //LED0=!LED0;       //指示灯闪烁
                if (Read_Key() == APP_Success)//按键刷新
                {
                                LCD_P6x8Str(7,0,"APP_Success");
                                LCD_P6x8Str(8,0,"        ");
                                DisplayKeyValue();
                }
                else
                {
                        LCD_P6x8Str(8,0,"APP_Error");
                }

                delay_ms(10);
        }
}

网友A(2019-05-19):
请问一下,图片中pw:显示的数字 是通过按键来显示的吗,下载了以后按键没有反应。谢谢。

网友B:
小白一个,请问运行报错什么原因Could not open ELF file 'C:\Users\ysh\AppData\Local\Temp\VSM Studio\68dd1dfc4a354131bc71baf2358200a3\STM32F103C6\Debug\Debug.elf'. [U1_CM3CORE]

网友C(2020-04-14):
很厉害,验证通过,可能是PROTEUS的版本问题,造成按键按下后,不能实现在显示屏显示,我用的是8.9版本

网友D(2024-11-26):
麻烦问一下运行之后lcd的黑色屏幕会飞怎么回事

网友E(2025-02-18):
想要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