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三维测量仪的系统设计,怎么测出宽和高呢? 求思路

楼主(2019-05-13):
大佬们,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基于单片机进行激光测三维的仿真 ,现在已经是能测出物体的一个测量值,比如长, 求大佬告知。怎么测出宽和高呢,还要怎么用一个步进电机进行两个方向的测量呢?????    求大佬告知~~~~~

网友A:
红外发射器按照一定的角度发射红外光束,光束遇到被测物体后将会反射回来,反射回来的光线被CCD检测器检测,其获取一个偏移L。
在测量时可知发射角度∝以及偏移量L,中心矩X和滤镜的焦距f也已知利用三角几何关系可以求出。大致计算过程如下:在CCD检测器与滤镜间的三角形中因为已知L和f所以可以可以求出发射光线与CCD检测器的夹角;在由发射光线、发射光线以及中心矩构成的三角形中已知两角一边,所以可以求出另外两边即发射光线和发射光线边的长度;再在该三角形中的任一直角三角形中因为已知一角一边,利用正弦定理可以求出D,即所需的距离。
【注】随着被测物体的距离改变偏移量L也会发生改变,两者成反比。当距离很近时,偏移量L很大可能会超出CCD检测器范围,无法测量;当距离很远,偏移量L很小要求CCD检测器灵敏度较高。

网友B:
这个需要两个步进电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