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开发板-驱动-usb文档04-主控制器和驱动框架简介

楼主:
iTOP-4412- 驱动-usb  文档 04- 主控制器和驱动框架简介
在学习 USB 驱动的过程中,虽然 USB 的内部驱动不需要我们去写,但是还是需要对其有
个大概的了解。
1 USB 驱动架构简介
USB 是一种主从结构的系统。主机叫做 Host,从机叫做 Device;开发板作为 USB host
端,USB 鼠标、USB 键盘、USB-WIFI 等等称为设备端;通常,作为 USB device 的设备被称
为 Gadget。
如下图所示,是 USB 驱动架构简略图。在主机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内部驱动和外部
驱动都是属于主机端)。

设备端,Gadget API 定义了一个通用的 Gadget Driver 的接口,Gadget Driver 通过
Gadget API 与底层 USB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通信。其中 Gadget API 层屏蔽了底层硬
件的不同,使 Gadget Driver 注重功能的实现,尽量与硬件无关。设备端的驱动一般是以固
件形式在设备端中,由设备端的生产厂商固化在设备端中。
在主机端,有 USB HCD 和 USBD 两个接口层。
USB HCD 的全称为主机控制器驱动(Host Controller Driver),它是对主机控制器硬件的
一个抽象,提供与 USB 系统软件之间的软件接口。
从客户软件的角度看,USBD 控制所有的 USB 设备,因此客户软件对设备的控制和所要
发送的数据只要交给 USBD 就可以了。USBD 为客户软件提供命令机制和管道机制。客户软
件通过命令机制可以访问所有设备的 0 号端点且与默认管道通信,从而实现对设备的配置和其
他一些基本的控制工作。管道机制允许客户和设备实现特定的通信功能。该默认管道描述了一
条 USBD 和 USB 设备间通信的逻辑通道。
主机端各层有以下功能:
1) 检测连接和移去的 USB 设备;
2) 管理主机和 USB 设备间的数据流;
3) 连接 USB 状态和活动统计;
4) 控制主控制器和 USB 设备间的电气接口,包括能量供应。
如下图所示,是主机端驱动架构,在后面的教程中,我们会详细分析其中的 URB(USB
请求块)和 USB 设备描述符。在 USB 设备通信的整个流程中,USB 描述符用于主机端识别设
备端具体是哪个设备,这个过程是由主控制器来完成;USB 请求块用于主机端和设备端的数
据传输,提供具体的数据格式定义以及通道。整个驱动架构中的其它部分一般不需要关注。

2 USB 主控制器
本节简单了解一下 4412 的主控制驱动。
2.1 USB 主控制器的功能
USB 主控制器是集成到片上系统的,例如,4412 开发板,主控制器是在 4412 芯片上,
代码也是集成在三星原厂提供的内核中的。主控制器主要有一下功能:
1. 解析和维护 URB
2. 负责不同 USB 传输类型的调度工作
3. 负责 USB 数据的实际传输工作
4. 实现虚拟 USB HUB(集线器)的功能
2.2 了解 USB 主控制器驱动
USB 的 USB CORE 在内核源码“drivers/usb/core/”中,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和各种
功能对应的内核源码。其中有,USBCORE 核心代码,hub、urb 等等。这些都是具体平台无
关的代码,在任意平台中都是通用的核心层代码,给外部驱动提供对应的 API。

另外在内核目录“drivers/usb/serial/”下可以看到前面文档中介绍的 USB 转串口驱
动,这个目录里面是 usb 转串口的驱动源码。
USB 主控制在内核源码“drivers/usb/host/”中,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其中只有一个
编译生成的“.o”文件。

我们在第一篇文档中有介绍到 4412 的主控制器是 USB2.0,使用的是 EHCI 控制器。我
们在 menuconfig 中,进入“ Device Drivers”-> “USB support (USB_SUPPORT
[=y])”,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EHCI HCD (USB 2.0) support”默认被配置了。

如上图所示,可以看到“ S5P EHCI support”,这是针对具体平台的配置,如下图所示
这个配置定义了宏“CONFIG_USB_EHCI_S5P”。

接着使用 source insight 看一下“drivers/usb/host/ehci-hcd.c”的驱动源码,做一下
简单了解。
module_init(ehci_hcd_init);入口函数
入口函数 ehci_hcd_init 中,以下代码是注册主控制器驱动的代码。
#ifdef PLATFORM_DRIVER
retval =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PLATFORM_DRIVER);
if (retval < 0)
goto clean0;
#endif
如下图所示,在 menuconfig 中我们可以看到 CONFIG_USB_EHCI_S5P 宏是被定义的,
所以 PLATFORM_DRIVER 被定义为 s5p_ehci_driver。
#ifdef CONFIG_USB_EHCI_S5P
#include "ehci-s5p.c"
#define PLATFORM_DRIVER s5p_ehci_driver
#endif
接着找一下 s5p_ehci_driver 的定义,在“drivers/usb/host/ehci-s5p.c”文件下。如下
图所示,可以看到驱动名称为"s5p-ehci",USB 的主控制驱动在驱动注册的时候也是使用平台
驱动结构体 platform_driver,结构体中也是和字符驱动类似的 move、probe 等等函数。
有驱动注册,那么肯定有设备注册,而且设备名称也是要和驱动名称一样为"s5p-ehci"。
接着我们在平台文件中找一下设备注册。在“arch/arm/mach-exynos/mach-
itop4412.c”文件中,搜索宏定义“USB_EHCI_S5P”,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主控制器函数
的设备注册代码。

如上图所示,smdk4x12_ehci_pdata 结构体变量应该是在调用函数
s5p_ehci_set_platdata(pdata)中初始化的。接着在 source insight 中搜索一下
s5p_ehci_set_platdata 函数,找到了该函数是在“arch/arm/plat-s5p/dev-ehci.c”中定
义。如下图所示,该函数中调用了 s5p_device_ehci 结构体来进行初始化,接着搜索一下
s5p_device_ehci 结构体。

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设备名称注册也是使用的“s5p-ehci”。

至此,我们完成分析了主控制的设备注册和驱动注册。具体实现代码更加复杂,但是这部
分不需要我们去做,有原厂会提供做好的驱动。
本文档只是让大家对主控制驱动有个感性的认识,在后面文档中的设备描述符、URB(请
求块)才是驱动学习的重点。
另外还有具体的 USB 驱动的移植,也比主机驱动和 USB 核心层驱动更重要,希望大家不
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去研究主控制驱动和 USB 核心层代码。而是要在主机驱动和核心层驱动的
基础上,移植我们在项目和工程中需要的外围模块。到后面,大家会发现,在移植和使用
USB 外围设备驱动的时候,完全不需要用到 USB 主控制器、USB 驱动框架等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