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06s52单片机能同时控制6条2812B灯带吗

楼主(2019-05-13):
如题,每条灯带30个灯珠,5V的
找了很久找到控制一条的能正常使用,但是尝试改成2条都失败,请问下有现成的下位机软件程序吗?

网友A(2023-12-13):
用IO口输出,直接用6个io

网友A:
用IO口输出,直接用6个IO同相输出就行了。

网友B:
能控制一条就能控制多条。你的IO要做到能分别驱动。

网友C:
STC1206s52,STC没有这样的型号。

网友D:
用IO口输出

网友E:
你需要开一个至少400纳秒的定时器中断才可以调度,并要求中断未返回不能溢出,要多高晶振自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