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051F3独立看门狗的使用源程序

楼主(2019-05-13):
stm8051F3独立看门狗的使用,对初学者很实用。

#include "stm8l15x.h"//STM8L051/151等系列共用库函数

//定义LED端口
#define LED1_PORT  GPIOD
#define LED1_PINS  GPIO_Pin_0
#define LED2_PORT  GPIOC
#define LED2_PINS  GPIO_Pin_4
#define LED3_PORT  GPIOB
#define LED3_PINS  GPIO_Pin_2
#define KEY1_PORT  GPIOB
#define KEY1_PINS  GPIO_Pin_1
#define KEY2_PORT  GPIOA
#define KEY2_PINS  GPIO_Pin_2
#define KEY3_PORT  GPIOB
#define KEY3_PINS  GPIO_Pin_3

#define RELOAD_VALUE   255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备注:不精确延时函数
****版权信息:蓝旗嵌入式系统
*******************************************************************************/
void Delay(__IO uint16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static void IWDG_Config(void)
{
  //使能IWDG
  IWDG_Enable();
  //解除写保护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LSI驱动IWDG,LSI 256分频=38000/256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 IWDG timeout = (RELOAD_VALUE + 1) * Prescaler / LSI
                  = (255 + 1) * 256 / 38 000
                  = 1723.63 ms */
  IWDG_SetReload((uint8_t)RELOAD_VALUE);

  /* Reload IWDG counter */
  IWDG_ReloadCounter();
}
/*******************************************************************************
****函数说明: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备注: 主函数,软件独立看门狗
              按键触发中断,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调用软件中断TRAP,TRAP里面是while(1),
              这样就不会喂狗,从而导致IWDG计数器计数到0,引发复位。复位后程序判断
              复位标志是不是IWDG引起的复位,如果是,则点亮LED。
********************************************************************************/
void main(void)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GPIO_Init(LED1_PORT,LED1_PINS,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初始化LED端口

  GPIO_Init(KEY1_PORT, KEY1_PINS, GPIO_Mode_In_PU_IT);//初始化按键,上拉输入,带中断

  EXTI_DeInit (); //恢复中断的所有设置
  EXTI_SetPinSensitivity (EXTI_Pin_1,EXTI_Trigger_Falling);//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向量号9

  enableInterrupts();//使能中断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IWDGF) != RESET)//判断IWDG复位有没有发生
     {
        GPIO_Re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S);//点亮LED
        //清掉复位标志
        RST_ClearFlag(RST_FLAG_IWDGF);
      }
  else                                         //如果不是IWDG引起的复位
     {
        GPIO_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S);
      }

    //配置IWDG
  IWDG_Config();

  while (1)
  {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