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设计之读取串口数据并计算绘图程序

楼主:
在操的时候,模块会返回数据到串口通过读取串口的数据,分析模块的运行。利用matla读取串口数据的能力,并加上其强大的绘图能力,可以让数据更为直观的可视化,便于用户更加了解这个模块的运行情况,方便调试。
function varargout = comtest2(varargin)
% COMTEST2 MATLAB code for comtest2.fig
%      COMTEST2, by itself, creates a new COMTEST2 or raises the existing
%      singleton*.
%
%      H = COMTEST2 returns the handle to a new COMTEST2 or the handle to
%      the existing singleton*.
%
%      COMTEST2('CALLBACK',hObject,eventData,handles,...) calls the local
%      function named CALLBACK in COMTEST2.M with the given input arguments.
%
%      COMTEST2('Property','Value',...) creates a new COMTEST2 or raises the
%      existing singleton*.  Starting from the left, property value pairs are
%      applied to the GUI before comtest2_OpeningFcn gets called.  An
%      unrecognized property name or invalid value makes property application
%      stop.  All inputs are passed to comtest2_OpeningFcn via varargin.
%
%      *See GUI Options on GUIDE's Tools menu.  Choose "GUI allows only one
%      instance to run (singleton)".
%
% See also: GUIDE, GUIDATA, GUIHANDLES

% Edit the above text to modify the response to help comtest2

% Last Modified by GUIDE v2.5 15-Dec-2010 16:18:59

% Begin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gui_Singleton = 1;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gui_OpeningFcn', @comtest2_OpeningFcn, ...
                   'gui_OutputFcn',  @comtest2_OutputFcn, ...
                   'gui_LayoutFcn',  [] , ...
                   'gui_Callback',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end

if nargout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lse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nd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 Executes just before comtest2 is made visible.
function comtest2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 This function has no output args, see OutputFcn.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varargin   command line arguments to comtest2 (see VARARGIN)

% Choose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or comtest2
handles.output = hObject;
com = get(handles.popupmenu5,'value');
com = strcat('COM',num2str(com));
handles.serial = serial(com);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UIWAIT makes comtest2 wait for user response (see UIRESUME)
% uiwait(handles.figure1);

% --- Outputs from this function are returned to the command line.
function varargout = comtest2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varargout  cell array for returning output args (see VARARGOUT);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Get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rom handles structure
varargout{1} = handles.output;

.......省略了下拉菜单的函数回调函数.......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togglebutton1.
function togglebutton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这是打开串口的开关,打开后开始读取数据,并使能callback函数
% hObject    handle to togglebutton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 get(hObject,'Value') returns toggle state of togglebutton1
sta = get(hObject,'value');
switch sta
    case 0
try
            fclose(handles.serial);
            delete(handles.serial);
            guidata(hObject,handles);
catch
msgbox('出错,串口不存在,或其他软件使用该串口','警告','warn');
set(handles.togglebutton1,'value',1);
end
    case 1
try
            com = get(handles.popupmenu5,'value');
            com = strcat('COM',num2str(com));
            br = 1200*get(handles.popupmenu1,'value');
            sbs = get(handles.popupmenu2,'value');
            parit = get(handles.popupmenu3,'value');
            switch parit
                case 1
                    strpar = 'odd';
                case 2
                    strpar = 'even';
                case 3
                    strpar = 'none';
            end
            datbit = 5+get(handles.popupmenu4,'value');
            handles.serial = serial(com,'baudrate',br,'parity',strpar,'databits',datbit,'stopbits',sbs);
            set(handles.serial,'InputBufferSize',16);
            set(handles.serial,'BytesAvailableFcnMode','byte');
            set(handles.serial,'BytesAvailableFcncount',16);
            guidata(hObject,handles);
            set(handles.serial,'BytesAvailableFcn',{@mycom,handles});
            fopen(handles.serial);
catch
msgbox('出错,串口不存在,或其他软件使用该串口','警告','warn');
set(handles.togglebutton1,'value',0);
end
end

function mycom(hObject,eventdata,handles)   %这是串口读取16个数据后执行的callback函数
newd = fread(handles.serial);
axes(handles.axes1);
plot(newd);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5.
function popupmenu5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5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5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5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5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5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MATLAB代码

网友A(2019-08-06):
感谢楼主 困扰了许久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