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ADS1118+uart串口显示程序

楼主(2019-05-13):
STM32使用SPI1驱动ADS1118

#include "ads1118.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open the PORTB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open the SPI1 clo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enable PB14/15/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setting PB3/4/5 to push-pull mod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set GPIO 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Initical GPIO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A5/6/7上拉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ADS1118_ReadVotage(0x62eB);//启动传输
        delay_ms(8);
}

void ADS1118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PORTF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PF0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S_High();                                                                                                    //CS拉高,器件不工作
        SPI1_Init();                                                                                                    //初始化SPI1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设置为--M时钟,高速模式 9MHZ时钟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void SPI1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1->CR1&=0XFFC7;
        SPI1->CR1|=SPI_BaudRatePrescaler;        //设置SPI1速度
        SPI_Cmd(SPI1,ENABLE);

}

u8 ADS1118_ReadWrite(u8 ConfigReg1)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ConfigReg1);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u16 ADS1118_ReadVotage(u16 ConfigReg)                                                                           //ADS1118配置,设置16位数据输入,
{
        u8  Hbyte=0;                                                                                                    //高8位
        u8  Lbyte=0;                                                                                                    //低8位
        u16 tmp=0;                                                                                                    //数据

        ADC_CS_Low();                                                                                            //CS拉低
        delay_us(2);                                                                                                    //CS下降沿SCK第一个上升沿需要大于100ns

        Hbyte=        ADS1118_ReadWrite((u8)(ConfigReg>>8));
        Lbyte=  ADS1118_ReadWrite((u8)ConfigReg);
        tmp=((u16)Hbyte<<8)|(u16)Lbyte;

        delay_us(2);                                                                                                    //CS????????SCK????????100ns
        ADC_CS_High();                                                                                    //CS??,??????

        return tmp;                                                                                                    //??????
}

网友A(2019-07-19):
ADS1118_ReadVotage(0x62eB);//启动传输        里面的0x62eb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S1118_ReadVotage(0x62eB);//启动传输        里面的0x62eb什么意思

好像是写入配置寄存器的

网友C(2019-10-18):
小白的我总算找到一份比较完整的代码了,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D(2020-04-04):
程序写的模糊呀,ADS1118四个输入和一个内置温度检测,到底检测的啥

网友E:
受教颇多,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F(2022-04-14):
请问这程序用的是硬件SPI还是软件SPI?

网友G:
SPI1_Init( ); //Initialize SPI1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et to --M clock, high speed mode 9MHZ clock
Hardware SPI

网友H(2024-07-10):
最近正好在做热电偶测温,这个程序刚好,硬件SPI,引脚顺序都一样。只是最后读出来的值一直不动,不知道为啥。还有就是,一共四个通道,程序里没有说明数据是从哪个通道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