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驱动程序+lcd12864串行显示,使用结构体写,可读性更强

楼主(2019-05-13):
ds1302.c
#include "ds1302.h"

// 定义RTC初始化结构体,决定了初始化时间
RTC_TIME rtc_time = {
    25,     // 秒
    35,     // 分
    02,     // 时
    25,     // 日
    4,      // 月
    4,      // 星期
    19      // 年
};

/*******************************************************************************
* 函 数 名         : bcd_to_hex
* 函数功能           : 从时钟芯片中读出的时间数据,需转换为十进制数。
* 输    入         : val:需要转换的值
* 输    出         : 无
*******************************************************************************/
static uint8_t bcd_to_hex(uint8_t val)
{
   uint8_t temp;

    temp = val & 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temp += val;

    return temp;
}

/*******************************************************************************
* 函 数 名         : hex_to_bcd
* 函数功能           : 往时钟芯片写入数据时,需将待写的十进制数转换为8421码。
* 输    入         : val:需要转换的值
* 输    出         : 无
*******************************************************************************/
static uint8_t hex_to_bcd(uint8_t val)
{
    uint8_t i,j,k;

    i = val / 10;
    j = val % 10;
     k= j + (i << 4);

    return k;
}

/*******************************************************************************
* 函 数 名         : DS1302_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dat)
{
    uint8_t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_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static uint8_t DS1302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n;
    uint8_t dat;
    uint8_t dat1;

    RST = 0;
    _nop_();

    /* 先将SCLK置低电平 */
    SCLK = 0;
    _nop_();

    /*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
    RST = 1;
    _nop_();

    /* 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for(n=0; n<8; n++)
    {
        DSIO = addr & 0x01; /* 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
        addr >>= 1;
        SCLK = 1;   /* 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
        _nop_();
        SCLK = 0;   /* 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
        _nop_();
    }
    _nop_();

    /* 读取8位数据 */
    for(n=0; n<8; n++)
    {
        dat1 = DSIO; /* 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   /* 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
        _nop_();
    }

    /*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
    RST = 0;
    _nop_();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_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RTC_TIME类型的结构体指针,RTC_TIME的成员有:
                        rtc_sec    秒
                        rtc_min    分钟
                        rtc_hour   小时
                        rtc_date   日
                        rtc_month  月
                        rtc_day    星期
                        rtc_year   年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_ReadTime(RTC_TIME *rtc_time)
{
    unsigned temp;

    temp = DS1302_Read(SEC_ADDR | 0x01);
    rtc_time->rtc_sec = bcd_to_hex(temp);

    temp = DS1302_Read(MIN_ADDR | 0x01);
    rtc_time->rtc_min = bcd_to_hex(temp);

    temp = DS1302_Read(HR_ADDR | 0x01);
    rtc_time->rtc_hour = bcd_to_hex(temp);

    temp = DS1302_Read(DATE_ADDR | 0x01);
    rtc_time->rtc_date = bcd_to_hex(temp);

    temp = DS1302_Read(MON_ADDR | 0x01);
    rtc_time->rtc_month = bcd_to_hex(temp);

    temp = DS1302_Read(DAY_ADDR | 0x01);
    rtc_time->rtc_day = bcd_to_hex(temp);

    temp = DS1302_Read(YEAR_ADDR | 0x01);
    rtc_time->rtc_year = bcd_to_hex(temp);
}
/*******************************************************************************
* 函 数 名         : DS1302_SetTim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写入时间
* 输    入         : RTC_TIME类型的结构体指针,RTC_TIME的成员有:
                        rtc_sec    秒
                        rtc_min    分钟
                        rtc_hour   小时
                        rtc_date   日
                        rtc_month  月
                        rtc_day    星期
                        rtc_year   年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_SetTime(RTC_TIME *rtc_time)
{
    uint8_t temp;

    DS1302_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temp = hex_to_bcd(rtc_time->rtc_sec);
    DS1302_Write(SEC_ADDR, temp);

    temp = hex_to_bcd(rtc_time->rtc_min);
    DS1302_Write(MIN_ADDR, temp);

    temp = hex_to_bcd(rtc_time->rtc_hour);
    DS1302_Write(HR_ADDR, temp);

    temp = hex_to_bcd(rtc_time->rtc_date);
    DS1302_Write(DATE_ADDR, temp);

    temp = hex_to_bcd(rtc_time->rtc_month);
    DS1302_Write(MON_ADDR, temp);

    temp = hex_to_bcd(rtc_time->rtc_day);
    DS1302_Write(DAY_ADDR, temp);

    temp = hex_to_bcd(rtc_time->rtc_year);
    DS1302_Write(YEAR_ADDR, temp);

    DS1302_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_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初始化时间时由RTC初始化结构体决定的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SetTime(&rtc_time);
}

ds1302.h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include "config.h"

// DS1302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SEC_ADDR        0x80    // 秒
#define MIN_ADDR        0x82    // 分
#define HR_ADDR         0x84    // 时
#define DATE_ADDR       0x86    // 日
#define MON_ADDR        0x88    // 月
#define DAY_ADDR        0x8a    // 星期
#define YEAR_ADDR       0x8c    // 年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DSIO = P1^1;
sbit RST = P1^2;
sbit SCLK = P1^3;

typedef struct rtc_time{
    uint8_t rtc_sec;
    uint8_t rtc_min;
    uint8_t rtc_hour;
    uint8_t rtc_date;
    uint8_t rtc_month;
    uint8_t rtc_day;
    uint8_t rtc_year;
}RTC_TIME;

extern RTC_TIME rtc_time;  // 声明RTC初始化结构体,以便外部文件使用

void DS1302_SetTime(RTC_TIME *rtc_time);    // 设置时间
void DS1302_ReadTime(RTC_TIME *rtc_time);   // 读取时间
void DS1302_Init(void); // 初始化DS1302

#endif

lcd12864.c

#include "lcd12864.h"

//sbit LCD_CS = P2^5;            //片选信号 (cs可以直接接高电平)
sbit LCD_SID = P3^5;                //数据信号
sbit LCD_SCLK = P3^6;                //时钟信号
//sbit LCD_RST = P2^2;                //复位信号 (可以不接)

/********************************************************************
* 名称 : LCD12864_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LCD12864_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 (i=0; i<t;  i++)
        for (j=0; j<10; j++);
}

/********************************************************************
* 名称 : LCD12864_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LCD12864_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LCD_SID = 1;
                        }
                      else
                      {
                                        LCD_SID = 0;
        }
                           LCD_SCLK = 0;
                          LCD_SCLK = 1;
            }
}

/********************************************************************
* 名称 : LCD12864_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指令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        LCD_CS = 1;
                LCD12864_SendByte(0xf8);
                LCD12864_SendByte(cmdcode & 0xf0);
                LCD12864_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LCD12864_Delay(2);
}

/********************************************************************
* 名称 : LCD12864_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        LCD_CS = 1;
                LCD12864_SendByte(0xfa);
                LCD12864_SendByte(Dispdata & 0xf0);
                LCD12864_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LCD12864_Delay(2);
}

/********************************************************************
* 名称 : LCD12864_SetLocation
* 功能 : 设置显示位置
* 输入 : pos_x: (0~15)
         pos_y: (0~3)
* 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LCD12864_SetLocation(uint8_t pos_x, uint8_t pos_y)
{
            if (pos_y == 0x00)
    {
                pos_x += 0x80;
    }
    else if (pos_y == 0x01)
    {
                pos_x += 0x90;
    }
    else if (pos_y == 0x02)
    {
                pos_x += 0x88;
    }
    else
    {
                pos_x += 0x98;
    }

        LCD12864_Write_Com(pos_x);
}

/********************************************************************
* 名称 : LCD12864_ShowStr
* 功能 : LCD12864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pos_x: (0~15)
         pos_y: (0~3)
         str:字符串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howStr(uint8_t pos_x, uint8_t pos_y, char *str)
{
    LCD12864_SetLocation(pos_x, pos_y); // 设置显示位置

    while (*str != '\0')
    {
        LCD12864_Write_Data(*str++);
    }
}

/********************************************************************
* 名称 : LCD12864_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        LCD_RST = 0;
        LCD12864_Delay(100);
//        LCD_RST = 1;
        LCD12864_Delay(20000);
        LCD12864_Write_Com(0x30);
        LCD12864_Delay(50);
        LCD12864_Write_Com(0x0c);
        LCD12864_Delay(50);
    LCD12864_Write_Com(0x01); // 清屏指令
        LCD12864_Delay(50);
    LCD12864_Write_Com(0x02);
        LCD12864_Delay(50);
    LCD12864_Write_Com(0x80);
        LCD12864_Delay(50);
}

lcd12864.h
  1. #ifndef _12864_H_
  2. #define _12864_H_
  3. #include <STC12C5A60S2.H>
  4. #include "config.h"

void LCD12864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void LCD12864_ShowStr(uint8_t pos_x, uint8_t pos_y, char *str);
void LCD12864_Init(void);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endif /* MSP430_C_X_12864_H_ */

config.h
#ifndef __CONFIG_H
#define __CONFIG_H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define KEY_SET  KEY5

#endif

main.c

<div>#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302.h"

void main(void)
{
    LCD12864_Init();    // 初始化LCD12864
    DS1302_Init();      // 初始化DS1302时钟芯片

    while (1)
    {
        DS1302_ReadTime(&rtc_time);     // 读取时间

        LCD12864_ShowStr(0, 1, "日期:");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year / 10);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year % 10);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month / 10);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month % 10);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date / 10);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date % 10);

        LCD12864_ShowStr(0, 2, "时间:");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hour / 10);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hour % 10);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min / 10);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min % 10);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sec / 10);
        LCD12864_Write_Data('0' + rtc_time.rtc_sec % 10);
    }
}

网友A(2020-02-22):
#include <STC12C5A60S2.H>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23):
引用 网友A:
#include
是什么意思?

复制的时候没注意,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B(2021-05-19):
楼主能打包一下提供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