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LCD1602的简易电子密码锁程序

楼主(2019-05-13):
//程序移植时,请注意修改I/O端口
/*-----------------------------------------------
  名称:基于1602的简易密码锁
  描述:当密码验证正确后,会在1602上显示: password right!
          密码验证错误时,会在1602上显示: password error!
  矩阵按键分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矩阵按键功能:11:功能选择界面     0:输入密码开锁界面(这里以1602显示password right!代表开锁成功)
                                13:修改密码界面     1~9:为密码元素       15:验证密码
                                14:撤销误操作输入的错误密码元素
  具体流程如下:
                程序烧录到单片机后,1602会显示:“ Welcome!     Input password! ”
                                这时按按键11,进入功能选择界面,1602会显示:“ 0:enter mima       13:alter mima ”
                                如果按按键0,1602会显示:“ password: ”
                                    那么此时你就可以按按键1~9输入密码(我的初始密码为12345678)输入完成后按按键15,
                                        如果密码正确,1602会显示:“ password right! ”,否则,1602显示:“ password error! ”。
                                        这时可以再按按键0,重新输入密码。
                                在1602显示:“ password right! ”或“ password error! ”状态下,按按键11,返回功能界面。
                                如果按按键13,1602会显示:“ old password: ”,这时需要输入旧密码(我这里输入12345678);
                                    输入完成后按按键15,如果旧密码正确,1602会快速显示:“ oldpassword right! ”,然后显示:
                                        “ new password: ”,这时输入8位新密码后,1602会显示:“ alter success! ”。这时按按键11,返回
                                        功能界面。

------------------------------------------------*/
#include <stc8.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T24C0X.h"

unsigned char password[8]={1,2,3,4,5,6,7,8};// 可以更改此密码做多组测试
u16 bool = 0;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i=0,j=0,val=0x00;
        bit Flag=0 , flag=0 ,flag_ok=0,flag_enter=0;    // Flag用于判断密码对错标志,flag用于是否进入密码输入界面
        u8 table[8] = {0};            // 用于接收输入的密码,用于与设定的密码进行对比工作
        u8 newtable[8] = {0};   // 用于存储输入的新密码
        // 将初始化密码写入AT24C04中
        write_24c04(0x00,password[0]);
        DELAY();
        write_24c04(0x01,password[1]);
        DELAY();
        write_24c04(0x02,password[2]);
        DELAY();
        write_24c04(0x03,password[3]);
        DELAY();
        write_24c04(0x04,password[4]);
        DELAY();
        write_24c04(0x05,password[5]);
        DELAY();
        write_24c04(0x06,password[6]);
        DELAY();
        write_24c04(0x07,password[7]);
        DELAY();
        LCD_Init();                              //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    Welcome!");    //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LCD_Write_String(0,1,"Input password!"); //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while (1)                                // 主循环
        {
                keyvalue = key_scan();               // 扫描键盘
                if(keyvalue == 11)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0 : enter mima");
                        LCD_Write_String(0,1,"13: alter mima");
                        flag = 1;
                }
                // 进入密码输入界面
                if((keyvalue == 0) && (flag==1))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password:");
                        i=0;
                        flag=2;
                        while(1)
                        {
                                keyvalue = key_scan();

                                if((keyvalue != '#') && (flag==2))   // 输入的密码显示
                                {
                                        if(keyvalue > 0 && keyvalue <= 9)
                                        {
                                                switch(bool)
                                                {
                                                case 0:
                                                                if(i==8)
                                                                {
                                                                        i=0;break;
                                                                }
                                                                table[i]=keyvalue;
                                                                LCD_Write_Com(0xc0+i);
                                                                LCD_Write_Data(0x30+keyvalue);
                                                                i++;
                                                                DelayMs(300);
                                                                break;
                                                }
                                        }
                                }
                                if((keyvalue == 15)&&(flag==2))       // 验证密码
                                {
                                        val = 0x00;
                                        // 从at24c04中读出密码
                                        password[0] = read_24c04(0x00);
                                        DELAY();
                                        password[1] = read_24c04(0x01);
                                        DELAY();
                                        password[2] = read_24c04(0x02);
                                        DELAY();
                                        password[3] = read_24c04(0x03);
                                        DELAY();
                                        password[4] = read_24c04(0x04);
                                        DELAY();
                                        password[5] = read_24c04(0x05);
                                        DELAY();
                                        password[6] = read_24c04(0x06);
                                        DELAY();
                                        password[7] = read_24c04(0x07);
                                        DELAY();
                                        if(i != 0)
                                        {
                                                for(j=i;j<8;j++)
                                                        table[i] = 0;
                                        }
                                        for(j=0;j<8;j++)
                                        {
                                                if(password[j]!=table[j])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password error!");
                                                        Flag = 1;                //密码错误标志
                                                        i=0;
                                                        //该注释代码用于密码输入错误时,查看正确密码
//                                                        for(j=0;j<8;j++)
//                                                        {
//                                                                LCD_Write_Com(0xc0+j);
//                                                                LCD_Write_Data(0x30+password[j]);
//                                                        }
                                                        break;
                                                }
                                        }
                                        if(!Flag)                        // 密码正确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password right!");
                                                i=0;
                                        }
                                        Flag=0;
                                        for(j=0;j<8;j++)
                                                table[j] = 0;
                                        break;
                                }
                                if((keyvalue==14)&&(flag==2))        // 撤销错误密码元素
                                {
                                        i=i-1;
                                        table[i]=0;
                                        LCD_Write_Com(0xc0+i);
                                        LCD_Write_Data(' ');
                                }
                        }

                }
                // 修改密码界面
                if((keyvalue == 13) && (flag == 1))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old password:");
                        flag=3;
                        flag_ok = 0;
                        flag_enter = 0;
                        for(j=0;j<8;j++)
                                newtable[j]=0;
                        i=0;
                        while(1)
                        {
                                keyvalue = key_scan();
                                if((keyvalue != '#') && (flag==3))   // 输入的密码显示
                                {
                                        if(keyvalue > 0 && keyvalue <= 9)
                                        {
                                                switch(bool)
                                                {
                                                case 0:
                                                                if(i==8)
                                                                {
                                                                        i=0;break;
                                                                }
                                                                if(flag_ok==1)
                                                                {
                                                                        newtable[i]=keyvalue;
                                                                        LCD_Write_Com(0xc0+i);
                                                                        LCD_Write_Data(0x30+keyvalue);
                                                                        i++;
                                                                        DelayMs(300);
                                                                }
                                                                if(flag_ok==0)
                                                                {
                                                                        table[i]=keyvalue;
                                                                        LCD_Write_Com(0xc0+i);
                                                                        LCD_Write_Data(0x30+keyvalue);
                                                                        i++;
                                                                        DelayMs(300);
                                                                }
                                                                break;
                                                }
                                        }
                                }

                                if((keyvalue == 15)&&(flag==3))       // 验证密码
                                {
                                        val = 0x00;
                                        for(j=0;j<8;j++)                  // 从at24c04中读出密码
                                        {
                                                password[j] = read_24c04(val);
                                                DELAY();
                                                val = val + 0x01;
                                                if(j==8)
                                                        val=0x00;
                                        }
                                        if((i!=0)&&(table[i]!=0))
                                        {
                                                for(j=i;j<8;j++)
                                                        table[j] = 0;
                                        }
                                        if((i!=0)&&(newtable[i]!=0))
                                        {
                                                for(j=i;j<8;j++)
                                                        newtable[j]=0;
                                        }
                                        for(j=0;j<8;j++)
                                        {
                                                if(password[j]!=table[j])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oldpassword err!");
                                                        Flag = 1;                //密码错误标志
                                                        flag_ok = 0;
                                                        i=0;
                                                        break;
                                                }
                                        }
                                        if(!Flag)                        // 密码正确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oldpassword ok!");
                                                DelayMs(1000);
                                                DelayMs(1000);
                                                DelayMs(1000);
                                                DelayMs(1000);
                                                flag_ok = 1;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new password:");
                                                i=0;
                                        }
                                        Flag=0;
                                        for(j=0;j<8;j++)
                                                table[j] = 0;
                                }
                                if((keyvalue==14)&&(flag==3))        // 撤销错误密码元素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include <stc8.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T24C0X.h"
unsigned char password[8]={1,2,3,4,5,6,7,8};          //初始密码
u16 bool = 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i=0,j=0,val=0x00;
        bit Flag=0 , flag=0 ,flag_ok=0;    // Flag标志,用于判断密码真假。flag标志,用于是进密码输入界面还是修改密码界面
                                                               // flag_ok标志,用于区别此时输入的是旧密码还是新密码
        u8 table[8] = {0};                               // 用于存储输入的数字,与密码比较时使用
        u8 newtable[8] = {0};                        // 用于存储输入的新密码
        // 将初始密码写入到at24c04中
        write_24c04(0x00,password[0]);
        DELAY();
        write_24c04(0x01,password[1]);
        DELAY();
        write_24c04(0x02,password[2]);
        DELAY();
        write_24c04(0x03,password[3]);
        DELAY();
        write_24c04(0x04,password[4]);
        DELAY();
        write_24c04(0x05,password[5]);
        DELAY();
        write_24c04(0x06,password[6]);
        DELAY();
        write_24c04(0x07,password[7]);
        DELAY();
        LCD_Init();                                          // 1602液晶初始化
        DelayMs(10);
        LCD_Clear();                                       //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    Welcome!");
        LCD_Write_String(0,1,"Input password!")
        while (1)
        {
                keyvalue = key_scan();               // 按键扫描
                if(keyvalue == 11)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0 : enter mima");
                        LCD_Write_String(0,1,"13: alter mima");
                        flag = 1;

                }

                // 进入输入密码界面
                if((keyvalue == 0) && (flag==1))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password:");
                        i=0;
                        flag=2;
                        while(1)
                        {
                                keyvalue = key_scan();

                                if((keyvalue != '#') && (flag==2))   //输入密码
                                {
                                        if(keyvalue > 0 && keyvalue <= 9)
                                        {
                                                switch(bool)
                                                {
                                                case 0:
                                                                if(i==8)
                                                                {
                                                                        i=0;break;
                                                                }
                                                                table=keyvalue;
                                                                LCD_Write_Com(0xc0+i);
                                                                LCD_Write_Data(0x30+keyvalue);
                                                                i++;
                                                                DelayMs(300);
                                                                break;
                                                }
                                        }
                                }
                                if((keyvalue == 15)&&(flag==2))       // 验证密码
                                {
                                        val = 0x00;
                                        // 从at24c04中读取密码
                                        password[0] = read_24c04(0x00);
                                        DELAY();
                                        password[1] = read_24c04(0x01);
                                        DELAY();
                                        password[2] = read_24c04(0x02);
                                        DELAY();
                                        password[3] = read_24c04(0x03);
                                        DELAY();
                                        password[4] = read_24c04(0x04);
                                        DELAY();
                                        password[5] = read_24c04(0x05);
                                        DELAY();
                                        password[6] = read_24c04(0x06);
                                        DELAY();
                                        password[7] = read_24c04(0x07);
                                        DELAY();
                                        if(i != 0)
                                        {
                                                for(j=i;j<8;j++)
                                                        table = 0;
                                        }
                                        for(j=0;j<8;j++)
                                        {
                                                if(password[j]!=table[j])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password error!");
                                                        Flag = 1;                //密码错误标志
                                                        i=0;
                                                        //该注释代码用于密码错误时,提示正确密码,调试时使用
//                                                        for(j=0;j<8;j++)
//                                                        {
//                                                                LCD_Write_Com(0xc0+j);
//                                                                LCD_Write_Data(0x30+password[j]);
//                                                        }
                                                        break;
                                                }
                                        }
                                        if(!Flag)                        //密码正确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password right!");
                                                i=0;
                                        }
                                        Flag=0;
                                        for(j=0;j<8;j++)
                                                table[j] = 0;
                                        break;
                                }
                                if((keyvalue==14)&&(flag==2))        // 撤销错误密码元素
                                {
                                        i=i-1;
                                        table[ i ]=0;
                                        LCD_Write_Com(0xc0+i);
                                        LCD_Write_Data(' ');
                                }
                        }

                }
                // 修改密码界面
                详情请下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