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需要用到RST硬复位,但是RST没有引出来

楼主(2019-05-13):
使用STM32F103ZET6核心板调TFTLCD屏时,需要用到RST硬复位,但是RST没有引出来,这样就没法使LCD硬复位,求一个好的解决思路。

网友A:
如果要复位CPU,则可以在CPU的供电通路上接一下常闭按钮。这样可以不用RST引脚进行硬复位。
如时要复位LCD,请看LCD的手册,按手册上讲的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