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调试高手进!LCD1602液晶屏无显示

楼主(2019-05-13):
做的关于LCD1602仿手机显示字符的实验。
步骤:1、在keil里编译无误代码生成hex文件  2、将hex文件导入proteus原理图中
原理图如下:

正常的情况是下图这种,LCD屏有显示且按键有输入:

下面是我的代码(为图方便,把代码一股脑写在一块了),编译是没问题的,但导出的hex导入proteus里,LCD液晶屏不显示,检查不出程序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看:

//-----------------------------------------------------------------
//  名称: 键盘矩阵扫描程序(4*3)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PORT P1        //键盘端口定义
INT8U KeyNo = 0xFF;        //当前按键序号,有效范围为0-15,0xFF表示无按键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
// 判断键盘矩阵是否有键按下
//-----------------------------------------------------------------
INT8U KeyMatrix_Down()
{
        //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高4位先置零,放入4行
        KEY_PORT = 0x0F; delay_ms(1); //高4位置零,放入4行
        return KEY_PORT != 0x0F ? 1:0;
}

//-----------------------------------------------------------------
// 4*3键盘矩阵扫描
//-----------------------------------------------------------------
void Keys_Scan()
{
        //按键后00001111将变成0000XXXX,X中1个位0,3个仍为1
        //判断按键发生于0~3列中的哪一列
        switch (KEY_PORT)
        {        case 0x0E: KeyNo = 0; break;
                case 0x0D: KeyNo = 1; break;
                case 0x0B: KeyNo = 2; break;
        }
        KEY_PORT=0xF0; delay_ms(1); //
        //按键后11110000将变成XXXX0000,X中1个位0,3个仍为1
        //对0~3行分别附加起始值0,4,8,12
        switch (KEY_PORT)
        {        //下面第一行可省略
        case 0xE0: KeyNo += 0; break;
        case 0xD0: KeyNo += 3; break;
        case 0xB0: KeyNo += 6; break;
        case 0x70: KeyNo += 9;
        }
}
//-----------------------------------------------------------------
//  名称: 1602LCD显示仿手机键盘按键字符
//-----------------------------------------------------------------
//  说明: 按下仿手机矩阵键盘按键时,对应按键字符显示在1602LCD上
//
//-----------------------------------------------------------------
//#include "LCD1602-4bit.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bit SPK = P3^7;
//12个键盘按键字符总表
//注意串空间应设为6字节,因为最长串为5,设为5时会使部分长串无法附带串结束标志'\0'
INT8U code Keypad_Chars[12][6] =
{        "1 ",        "2ABC",        "3DEF",
        "4GHI",        "5JKL",        "6MNO",
        "7PQRS","8TUV",        "9WXYZ",
        "*",        "0+",        "#"
};
extern INT8U KeyNo;                //键值
INT8U Inner_Idx=0;        //同一按键的内部字符索引
INT8U tSpan=0;                //同键位连续按键的时间间隔
INT8U Buffer_Index=0; //英文/数字输入缓冲索引
char  Input_Buffer[16]; //输入缓冲空间
INT8U ENG_TEL=1;                //输入内容切换标识(ENG:英文输入,TEL:电话输入)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ms);
extern INT8U KeyMatrix_Down();
extern void Keys_Scan();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define LCD_PORT P2                //液晶端口(P2高4位)
//LCD引脚定义
sbit RS = P2^0;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RW = P2^1;                        //LCD读写控制
sbit EN = P2^2;                        //LCD使能控制
/*//LCD相关函数
void delay_ms(INT16U x);                                //延时函数
void LCD_Busy_Wait();                                        //忙等待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向LCD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写LCD指令
void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
//        名称: LCD1602液晶驱动程序
//-----------------------------------------------------------------
//#include "LCD1602-4bit.h"
#define delay5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INT16U x)
{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 < 120; t++);
}

//-----------------------------------------------------------------
// 液晶忙等待
//-----------------------------------------------------------------
void LCD_Busy_Wait()
{
        INT8U  LCD_Status;                //液晶状态字节变量
        do
        {
        LCD_PORT=0xFF;
        RS=0; RW=1;
        EN=1; delay5us(); LCD_Status=P2; EN=0;
        }while (LCD_Status & 0x80);                        //液晶忙继续循环
}
//-----------------------------------------------------------------
// 写液晶命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        LCD_Busy_Wait();
        RS=0; RW=0;                                                           //选择命令寄存器,准备写
        EN=0; _nop_(); _nop_(); LCD_PORT=cmd; //数据送到液晶屏端口
        delay5us(); EN=1; delay5us(); EN=0;           //写入后禁止液晶屏
}

//-----------------------------------------------------------------
// 向液晶写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        LCD_Busy_Wait();
        RS=1; RW=0;
        EN=0; LCD_PORT=dat; delay5us();
        EN=1; delay5us(); EN=0;
}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_ms(1);        //置功能,8位,双行,5*7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_ms(1);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_ms(1);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_ms(1);        //清屏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
{
        INT8U i=0;
    INT8U code DDRAM[] = {0x80,0xC0};         //液晶屏上下两行的DDRAM首地址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c);         //设置显示起始位置
        while (str[i] && i < 16) Write_LCD_Data(str[i++]);//输出显示字符
}
//-----------------------------------------------------------------
// 蜂鸣器
//-----------------------------------------------------------------
void Beep()
{
        INT8U i; for(i=0;i<60;i++){SPK=!SPK; delay_ms(1);}
        SPK=1;delay_ms(100);
}

//-----------------------------------------------------------------
// 定时器0跟踪同位按键的时间间隔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重新设置50ms定时初值
        TH0=-50000>>8; TL0=-50000&0xFF;
        //tSpan最大值限制在41及以上即可
        //不加限制时会使某次较长的延时累加超过255后,
        //累加又从0开始,而程序判断时它可能刚好还在40以内,
        //从而导致较长的延时却被误断为较短的延时
        if(tSpan<50) tSpan++;else TR0=0;
}

//-----------------------------------------------------------------
// 功能键处理 *(9):切换输入,#(11)键清除内容
//-----------------------------------------------------------------
void Function_Key_Process()
{
        if(KeyNo==9)                                //输入内容标识切换
        {        ENG_TEL=!ENG_TEL;
                Inner_Idx=ENG_TEL?1:0;  //如果是输入英文,内部索引为1,否则设为0
        }
        Buffer_Index=0;                                //输入缓冲索引归0
        Input_Buffer[0]='\0';                //将输入缓冲设为空串
        if(ENG_TEL)                LCD_ShowString(1,0,"ENG>        ");          //显示输入英文
        else            LCD_ShowString(1,0,"TEL>        ");          //显示输入电话
        while(KeyMatrix_Down());                                                  //等待释放按键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8U Pre_KeyNo=-1;
        IE=0x82;                                 //使能T0中断
        TMOD=0x01;                                 //T0工作于模式1(16位模式)
        TH0=-50000>>8;                         //定时50ms
        TL0=-50000&0xFF;
        Initialize_LCD();        //液晶初始化
        //显示固定信息部分(初始显示ENG>表示输入英文字符序列)
        LCD_ShowString(0,0," Mobile KeyPad ");
        LCD_ShowString(1,0,"ENG>                ");
        while(1)
        {        //有键按下则扫描,否则不进行任何处理
                if(KeyMatrix_Down()) Keys_Scan();else continue;
                if(KeyNo==0xFF) continue;
                //功能键处理(9[*]:切换英文/数字,11[#]:清除所有输入)
                if(KeyNo==9 || KeyNo == 11)
                {        Function_Key_Process(); Beep(); continue; }
                //如果是输入数字则直接显示
                if(!ENG_TEL) goto SHOW_MOBILE_KEY;
                //如果输入的不是英文字母则继续(英文字符在0~8号键,包括空格)
                if(KeyNo<0 || KeyNo>8) continue;
                //否则输入的是英文字符序列,以下代码将根据是否为同位按键进行相应处理
                if(Pre_KeyNo != KeyNo)         //按下新按键
                {        Pre_KeyNo = KeyNo;         //保存当前按键
                        Inner_Idx = 1;                 //输入英文时内部索引起点为1
                }
                else //否则按下的时相同位置按键
                {        //同位按键时间间隔在50ms*30=1.5s内则认为是连续按键
                        if(tSpan<31)
                        {        //连续按键时在键内循环递增字符索引
                                if (++Inner_Idx == strlen(Keypad_Chars[KeyNo]))
                                Inner_Idx=1;
                                //因为是连续短按,故将每次显示后递增的输入缓冲索引后退一格,
                                //以便替换此前输入的字符
                                --Buffer_Index;
                        } else Inner_Idx = 1; //否则按键内英文字符索引回归起点索引1
                }
                tSpan=0; TR0=1;                         //时间间隔归零,计时开始
                SHOW_MOBILE_KEY:                 //显示按键字符
                if(Buffer_Index >= 12) continue; //输入缓冲限制在12个字符以内
                //更新输入缓冲字符串并送LCD显示
                Input_Buffer[Buffer_Index++] = Keypad_Chars[KeyNo][Inner_Idx];
                Input_Buffer[Buffer_Index] = '\0';
                LCD_ShowString(1,4,Input_Buffer);
                Beep();                                         //输出提示音
                while(KeyMatrix_Down()); //等待释放按键
        }
}

附上原理图,可在proteus中打开

网友A: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
//  名称: 键盘矩阵扫描程序(4*3)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PORT P1        //键盘端口定义
INT8U KeyNo = 0xFF;        //当前按键序号,有效范围为0-15,0xFF表示无按键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
// 判断键盘矩阵是否有键按下
//-----------------------------------------------------------------
INT8U KeyMatrix_Down()
{
        //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高4位先置零,放入4行
        KEY_PORT = 0x0F; delay_ms(1); //高4位置零,放入4行
        return KEY_PORT != 0x0F ? 1:0;
}

//-----------------------------------------------------------------
// 4*3键盘矩阵扫描
//-----------------------------------------------------------------
void Keys_Scan()
{
        //按键后00001111将变成0000XXXX,X中1个位0,3个仍为1
        //判断按键发生于0~3列中的哪一列
        switch (KEY_PORT)
        {
        case 0x0E: KeyNo = 0; break;
        case 0x0D: KeyNo = 1; break;
        case 0x0B: KeyNo = 2; break;
        }
        KEY_PORT=0xF0; delay_ms(1); //
        //按键后11110000将变成XXXX0000,X中1个位0,3个仍为1
        //对0~3行分别附加起始值0,4,8,12
        switch (KEY_PORT)
        {        //下面第一行可省略
        case 0xE0: KeyNo += 0; break;
        case 0xD0: KeyNo += 3; break;
        case 0xB0: KeyNo += 6; break;
        case 0x70: KeyNo += 9;
        }
}
//-----------------------------------------------------------------
//  名称: 1602LCD显示仿手机键盘按键字符
//-----------------------------------------------------------------
//  说明: 按下仿手机矩阵键盘按键时,对应按键字符显示在1602LCD上
//
//-----------------------------------------------------------------
//#include "LCD1602-4bit.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bit SPK = P3^7;
//12个键盘按键字符总表
//注意串空间应设为6字节,因为最长串为5,设为5时会使部分长串无法附带串结束标志'\0'
INT8U code Keypad_Chars[12][6] =
{
        "1 ",        "2ABC",        "3DEF",
        "4GHI",        "5JKL",        "6MNO",
        "7PQRS","8TUV",        "9WXYZ",
        "*",        "0+",        "#"
};
extern INT8U KeyNo;       //键值
INT8U Inner_Idx=0;        //同一按键的内部字符索引
INT8U tSpan=0;            //同键位连续按键的时间间隔
INT8U Buffer_Index=0;     //英文/数字输入缓冲索引
char  Input_Buffer[16];   //输入缓冲空间
INT8U ENG_TEL=1;          //输入内容切换标识(ENG:英文输入,TEL:电话输入)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ms);
extern INT8U KeyMatrix_Down();
extern void Keys_Scan();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define LCD_PORT P2                //液晶端口(P2高4位)
//LCD引脚定义
sbit RS = P3^2;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RW = P3^3;                        //LCD读写控制
sbit EN = P3^4;                        //LCD使能控制
/*//LCD相关函数
void delay_ms(INT16U x);                          //延时函数
void LCD_Busy_Wait();                             //忙等待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向LCD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写LCD指令
void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
//        名称: LCD1602液晶驱动程序
//-----------------------------------------------------------------
//#include "LCD1602-4bit.h"
#define delay5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INT16U x)
{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 < 120; t++);
}

//-----------------------------------------------------------------
// 液晶忙等待
//-----------------------------------------------------------------
/*
void LCD_Busy_Wait()
{
        INT8U  LCD_Status;                //液晶状态字节变量
        do
        {
                LCD_PORT=0xFF;
                RS=0; RW=1;
                EN=1; delay5us(); LCD_Status=P2; EN=0;
        }while (LCD_Status & 0x80);               //液晶忙继续循环
} */
//-----------------------------------------------------------------
// 写液晶命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
        //LCD_Busy_Wait();
        EN = 0;          //使能清零
        RS=0; RW=0;                                                           //选择命令寄存器,准备写
        EN=0; _nop_(); _nop_();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_PORT=cmd;      //数据送到液晶屏端口
        delay_ms(1);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写入后禁止液晶屏
        LCD_PORT= cmd << 4; //写入低四位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

//-----------------------------------------------------------------
// 向液晶写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
        //LCD_Busy_Wait();
        EN = 0;          //使能清零
        RS=1; RW=0;
        EN=0;
        LCD_PORT=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delay_ms(1);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LCD_PORT= dat << 4; //写入低四位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_ms(1);        //置功能,8位,双行,5*7
        Write_LCD_Command(0x32); delay_ms(1);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Write_LCD_Command(0x28); delay_ms(1);        //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_ms(1);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_ms(1);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_ms(1);        //清屏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
{
        INT8U i=0;
        INT8U code DDRAM[] = {0x80,0xC0};         //液晶屏上下两行的DDRAM首地址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c);         //设置显示起始位置
        while (str[i] && i < 16) Write_LCD_Data(str[i++]);//输出显示字符
}
//-----------------------------------------------------------------
// 蜂鸣器
//-----------------------------------------------------------------
void Beep()
{
        INT8U i; for(i=0;i<60;i++){SPK=!SPK; delay_ms(1);}
        SPK=1;delay_ms(100);
}

//-----------------------------------------------------------------
// 定时器0跟踪同位按键的时间间隔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重新设置50ms定时初值
        TH0=-50000>>8; TL0=-50000&0xFF;
        //tSpan最大值限制在41及以上即可
        //不加限制时会使某次较长的延时累加超过255后,
        //累加又从0开始,而程序判断时它可能刚好还在40以内,
        //从而导致较长的延时却被误断为较短的延时
        if(tSpan<50) tSpan++;else TR0=0;
}

//-----------------------------------------------------------------
// 功能键处理 *(9):切换输入,#(11)键清除内容
//-----------------------------------------------------------------
void Function_Key_Process()
{
        if(KeyNo==9)                         //输入内容标识切换
        {        ENG_TEL=!ENG_TEL;
                Inner_Idx=ENG_TEL?1:0;  //如果是输入英文,内部索引为1,否则设为0
        }
        Buffer_Index=0;                      //输入缓冲索引归0
        Input_Buffer[0]='\0';                //将输入缓冲设为空串
        if(ENG_TEL)     LCD_ShowString(1,0,"ENG>        ");          //显示输入英文
        else            LCD_ShowString(1,0,"TEL>        ");          //显示输入电话
        while(KeyMatrix_Down());                                     //等待释放按键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8U Pre_KeyNo=-1;
        IE=0x82;                               //使能T0中断
        TMOD=0x01;                             //T0工作于模式1(16位模式)
        TH0=-50000>>8;                         //定时50ms
        TL0=-50000&0xFF;
        Initialize_LCD();        //液晶初始化
        //显示固定信息部分(初始显示ENG>表示输入英文字符序列)
        LCD_ShowString(0,0," Mobile KeyPad ");
        LCD_ShowString(1,0,"ENG>                ");
        while(1)
        {        //有键按下则扫描,否则不进行任何处理
                if(KeyMatrix_Down()) Keys_Scan();else continue;
                if(KeyNo==0xFF) continue;
                //功能键处理(9[*]:切换英文/数字,11[#]:清除所有输入)
                if(KeyNo==9 || KeyNo == 11)
                {        Function_Key_Process(); Beep(); continue; }
                //如果是输入数字则直接显示
                if(!ENG_TEL) goto SHOW_MOBILE_KEY;
                //如果输入的不是英文字母则继续(英文字符在0~8号键,包括空格)
                if(KeyNo<0 || KeyNo>8) continue;
                //否则输入的是英文字符序列,以下代码将根据是否为同位按键进行相应处理
                if(Pre_KeyNo != KeyNo)         //按下新按键
                {        Pre_KeyNo = KeyNo;         //保存当前按键
                        Inner_Idx = 1;                 //输入英文时内部索引起点为1
                }
                else //否则按下的时相同位置按键
                {        //同位按键时间间隔在50ms*30=1.5s内则认为是连续按键
                        if(tSpan<31)
                        {        //连续按键时在键内循环递增字符索引
                                if (++Inner_Idx == strlen(Keypad_Chars[KeyNo]))
                                Inner_Idx=1;
                                //因为是连续短按,故将每次显示后递增的输入缓冲索引后退一格,
                                //以便替换此前输入的字符
                                --Buffer_Index;
                        } else Inner_Idx = 1; //否则按键内英文字符索引回归起点索引1
                }
                tSpan=0; TR0=1;                         //时间间隔归零,计时开始
                SHOW_MOBILE_KEY:                 //显示按键字符
                if(Buffer_Index >= 12) continue; //输入缓冲限制在12个字符以内
                //更新输入缓冲字符串并送LCD显示
                Input_Buffer[Buffer_Index++] = Keypad_Chars[KeyNo][Inner_Idx];
                Input_Buffer[Buffer_Index] = '\0';
                LCD_ShowString(1,4,Input_Buffer);
                Beep();                                         //输出提示音
                while(KeyMatrix_Down()); //等待释放按键
        }
}

网友B:
大致看了下,你的lcd1602驱动貌似是并口的,但proteus图示是4线式(穿行数据输入)程序同时控制端也用的是P2口,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看了下,你的lcd1602驱动貌似是并口的,但proteus图示是4线式(穿行数据输入)程序同时控制端也用的是P ...

大佬,所以说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C:
#include "STC15.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clock.h" SYSTEMTIME timer; /*************************************** main() ***************************************/ void main() {         P0M1=0;P0M0=0;         P1M1=0;P1M0=0;         P2M1=0;P2M0=0;         P3M1=0;P3M0=0;         lcd_initial();         ds1302_init();         while(1)         {                                     Ds1302_Read_Time(&timer);                    LCD_Write_Char(5,1,timer.Hour/10 + '0');        //ê±                         LCD_Write_Char(6,1,timer.Hour%10 + '0');                          LCD_Write_Char(8,1,timer.Minute/10 + '0');        //·Ö                         LCD_Write_Char(9,1,timer.Minute%10 + '0');                          LCD_Write_Char(11,1,timer.Second/10 + '0');        //Ãë                         LCD_Write_Char(12,1,timer.Second%10 + '0');                                    LCD_Write_Char(7,0,timer.Year/10  + '0');        //Äê                         LCD_Write_Char(8,0,timer.Year%10 + '0');                          LCD_Write_Char(10,0,timer.Month/10 + '0');        //ÔÂ                         LCD_Write_Char(11,0,timer.Month%10 + '0');                          LCD_Write_Char(13,0,timer.Day /10 + '0');        //èÕ                         LCD_Write_Char(14,0,timer.Day %10 + '0');         } },有个类似的程序,可以看看

网友A:
4线式LCD程序同时控制端也用的是P2口

//-----------------------------------------------------------------
//  名称: 键盘矩阵扫描程序(4*3)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PORT P1        //键盘端口定义
INT8U KeyNo = 0xFF;        //当前按键序号,有效范围为0-15,0xFF表示无按键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
// 判断键盘矩阵是否有键按下
//-----------------------------------------------------------------
INT8U KeyMatrix_Down()
{
        //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高4位先置零,放入4行
        KEY_PORT = 0x0F; delay_ms(1); //高4位置零,放入4行
        return KEY_PORT != 0x0F ? 1:0;
}

//-----------------------------------------------------------------
// 4*3键盘矩阵扫描
//-----------------------------------------------------------------
void Keys_Scan()
{
        //按键后00001111将变成0000XXXX,X中1个位0,3个仍为1
        //判断按键发生于0~3列中的哪一列
        switch (KEY_PORT)
        {
        case 0x0E: KeyNo = 0; break;
        case 0x0D: KeyNo = 1; break;
        case 0x0B: KeyNo = 2; break;
        }
        KEY_PORT=0xF0; delay_ms(1); //
        //按键后11110000将变成XXXX0000,X中1个位0,3个仍为1
        //对0~3行分别附加起始值0,4,8,12
        switch (KEY_PORT)
        {        //下面第一行可省略
        case 0xE0: KeyNo += 0; break;
        case 0xD0: KeyNo += 3; break;
        case 0xB0: KeyNo += 6; break;
        case 0x70: KeyNo += 9;
        }
}
//-----------------------------------------------------------------
//  名称: 1602LCD显示仿手机键盘按键字符
//-----------------------------------------------------------------
//  说明: 按下仿手机矩阵键盘按键时,对应按键字符显示在1602LCD上
//
//-----------------------------------------------------------------
//#include "LCD1602-4bit.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bit SPK = P3^7;
//12个键盘按键字符总表
//注意串空间应设为6字节,因为最长串为5,设为5时会使部分长串无法附带串结束标志'\0'
INT8U code Keypad_Chars[12][6] =
{
        "1 ",        "2ABC",        "3DEF",
        "4GHI",        "5JKL",        "6MNO",
        "7PQRS","8TUV",        "9WXYZ",
        "*",        "0+",        "#"
};
extern INT8U KeyNo;       //键值
INT8U Inner_Idx=0;        //同一按键的内部字符索引
INT8U tSpan=0;            //同键位连续按键的时间间隔
INT8U Buffer_Index=0;     //英文/数字输入缓冲索引
char  Input_Buffer[16];   //输入缓冲空间
INT8U ENG_TEL=1;          //输入内容切换标识(ENG:英文输入,TEL:电话输入)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ms);
extern INT8U KeyMatrix_Down();
extern void Keys_Scan();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是4线式(穿行数据输入)程序
//程序同时控制端也用的是P2口
#define LCD_PORT P2                //液晶端口(P2高4位)
//LCD引脚定义
sbit RS = P2^0;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RW = P2^1;                        //LCD读写控制
sbit EN = P2^2;                        //LCD使能控制
//sbit RS = P3^2;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RW = P3^3;                        //LCD读写控制
//sbit EN = P3^4;                        //LCD使能控制
/*//LCD相关函数
void delay_ms(INT16U x);                          //延时函数
void LCD_Busy_Wait();                             //忙等待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向LCD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写LCD指令
void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
//        名称: LCD1602液晶驱动程序
//-----------------------------------------------------------------
//#include "LCD1602-4bit.h"
#define delay5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INT16U x)
{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 < 120; t++);
}

//-----------------------------------------------------------------
// 液晶忙等待
//-----------------------------------------------------------------
/*
void LCD_Busy_Wait()
{
        INT8U  LCD_Status;                //液晶状态字节变量
        do
        {
                LCD_PORT=0xFF;
                RS=0; RW=1;
                EN=1; delay5us(); LCD_Status=P2; EN=0;
        }while (LCD_Status & 0x80);               //液晶忙继续循环
} */
//-----------------------------------------------------------------
// 写液晶命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
        INT8U  Temp1, Temp2;
        //LCD_Busy_Wait();
        EN = 0;          //使能清零
        RS=0; RW=0;                                                           //选择命令寄存器,准备写
        EN=0; _nop_(); _nop_();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LCD_PORT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Temp1 = LCD_PORT&0x0f;
        Temp2= (cmd&0xf0);
        LCD_PORT= (Temp2|Temp1);      //数据送到液晶屏端口
        delay_ms(1);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写入后禁止液晶屏
        Temp2= (cmd << 4);
        Temp2&=0xf0;
        LCD_PORT= (Temp2|Temp1); //写入低四位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

//-----------------------------------------------------------------
// 向液晶写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
        INT8U  Temp1, Temp2;
        //LCD_Busy_Wait();
        EN = 0;          //使能清零
        RS=1; RW=0;
        EN=0;
        Temp1 = LCD_PORT&0x0f;
        Temp2= (dat&0xf0);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_PORT=(Temp2|Temp1);    //数据送到液晶屏端口
        delay_ms(1);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Temp2= (dat << 4);
        Temp2&=0xf0;
        LCD_PORT = (Temp2|Temp1); //写入低四位
        EN=1;   //写入时序
        delay_ms(1); EN=0;

}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_ms(1);        //置功能,8位,双行,5*7
        Write_LCD_Command(0x32); delay_ms(1);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Write_LCD_Command(0x28); delay_ms(1);        //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_ms(1);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_ms(1);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_ms(1);        //清屏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char *str)
{
        INT8U i=0;
        INT8U code DDRAM[] = {0x80,0xC0};         //液晶屏上下两行的DDRAM首地址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c);         //设置显示起始位置
        while (str[i] && i < 16) Write_LCD_Data(str[i++]);//输出显示字符
}
//-----------------------------------------------------------------
// 蜂鸣器
//-----------------------------------------------------------------
void Beep()
{
        INT8U i; for(i=0;i<60;i++){SPK=!SPK; delay_ms(1);}
        SPK=1;delay_ms(100);
}

//-----------------------------------------------------------------
// 定时器0跟踪同位按键的时间间隔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重新设置50ms定时初值
        TH0=-50000>>8; TL0=-50000&0xFF;
        //tSpan最大值限制在41及以上即可
        //不加限制时会使某次较长的延时累加超过255后,
        //累加又从0开始,而程序判断时它可能刚好还在40以内,
        //从而导致较长的延时却被误断为较短的延时
        if(tSpan<50) tSpan++;else TR0=0;
}

//-----------------------------------------------------------------
// 功能键处理 *(9):切换输入,#(11)键清除内容
//-----------------------------------------------------------------
void Function_Key_Process()
{
        if(KeyNo==9)                         //输入内容标识切换
        {        ENG_TEL=!ENG_TEL;
                Inner_Idx=ENG_TEL?1:0;  //如果是输入英文,内部索引为1,否则设为0
        }
        Buffer_Index=0;                      //输入缓冲索引归0
        Input_Buffer[0]='\0';                //将输入缓冲设为空串
        if(ENG_TEL)     LCD_ShowString(1,0,"ENG>        ");          //显示输入英文
        else            LCD_ShowString(1,0,"TEL>        ");          //显示输入电话
        while(KeyMatrix_Down());                                     //等待释放按键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8U Pre_KeyNo=-1;
        IE=0x82;                               //使能T0中断
        TMOD=0x01;                             //T0工作于模式1(16位模式)
        TH0=-50000>>8;                         //定时50ms
        TL0=-50000&0xFF;
        Initialize_LCD();        //液晶初始化
        //显示固定信息部分(初始显示ENG>表示输入英文字符序列)
        LCD_ShowString(0,0," Mobile KeyPad ");
        LCD_ShowString(1,0,"ENG>                ");
        while(1)
        {        //有键按下则扫描,否则不进行任何处理
                if(KeyMatrix_Down()) Keys_Scan();else continue;
                if(KeyNo==0xFF) continue;
                //功能键处理(9[*]:切换英文/数字,11[#]:清除所有输入)
                if(KeyNo==9 || KeyNo == 11)
                {        Function_Key_Process(); Beep(); continue; }
                //如果是输入数字则直接显示
                if(!ENG_TEL) goto SHOW_MOBILE_KEY;
                //如果输入的不是英文字母则继续(英文字符在0~8号键,包括空格)
                if(KeyNo<0 || KeyNo>8) continue;
                //否则输入的是英文字符序列,以下代码将根据是否为同位按键进行相应处理
                if(Pre_KeyNo != KeyNo)         //按下新按键
                {        Pre_KeyNo = KeyNo;         //保存当前按键
                        Inner_Idx = 1;                 //输入英文时内部索引起点为1
                }
                else //否则按下的时相同位置按键
                {        //同位按键时间间隔在50ms*30=1.5s内则认为是连续按键
                        if(tSpan<31)
                        {        //连续按键时在键内循环递增字符索引
                                if (++Inner_Idx == strlen(Keypad_Chars[KeyNo]))
                                Inner_Idx=1;
                                //因为是连续短按,故将每次显示后递增的输入缓冲索引后退一格,
                                //以便替换此前输入的字符
                                --Buffer_Index;
                        } else Inner_Idx = 1; //否则按键内英文字符索引回归起点索引1
                }
                tSpan=0; TR0=1;                         //时间间隔归零,计时开始
                SHOW_MOBILE_KEY:                 //显示按键字符
                if(Buffer_Index >= 12) continue; //输入缓冲限制在12个字符以内
                //更新输入缓冲字符串并送LCD显示
                Input_Buffer[Buffer_Index++] = Keypad_Chars[KeyNo][Inner_Idx];
                Input_Buffer[Buffer_Index] = '\0';
                LCD_ShowString(1,4,Input_Buffer);
                Beep();                                         //输出提示音
                while(KeyMatrix_Down()); //等待释放按键
        }
}

网友D(2023-06-19):
#define LCD_PORT P2                //液晶端口(P2高4位)这里宏定义错了,应该是:#define LCD_PORT P0                //液晶端口(P0高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