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下载程序后,LCD无显示,代码如下 求帮助

楼主(2019-05-13):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 DS18B20 ******
#define DQ P17

/*************精确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7;a>0;a--);
}
void delay30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3;a>0;a--);
}
void delay100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void delay2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97;a>0;a--);
}
void delay500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71;b>0;b--)
        for(a=2;a>0;a--);
}

void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复位
{
        DQ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几个时钟周期 保证DQ引脚稳定在高电平
        DQ = 0;
        delay500us();                //最短为480us的低电平信号 复位

        DQ = 1;                         //拉高总线 15-60us
        delay30us();

        delay200us();                //延时足够时间 复位基本上都会成功
        DQ = 1;                                //释放总线
}

uchar Read_One_Byte()
{
        uchar i;
        uchar byte = 0;
        for(i = 0;i < 8;i++)
        {
                DQ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几个时钟周期 保证DQ引脚稳定在高电平
                DQ = 0;
                byte >>= 1;
                delay20us();
                DQ = 1;                                //给脉冲 产生读时间间隙
                delay10us();                //延时一定时间后,读DQ的值
                if(DQ)
                {        byte |= 0x80;}        //读得DQ为1 将1写到dat最高位 ;读得DQ为0 不必处理
                delay100us();
                DQ = 1;
        }
        return(byte);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 0;
        for(i = 0;i < 8;i++)
        {
                DQ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几个时钟周期 保证DQ引脚稳定在高电平
                DQ = 0;
                DQ = byte & 0x01;        //写所给数据最低位
                delay30us();
                byte >>= 1;
        }
}
int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每次读写均要先复位
{
        int t;
        float tep;
        uchar a,b;
        DS18B20_init();
        Write_One_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单个传感器所以不必读取ROM里的序列号
        Write_One_Byte(0x44);        //开始转换
        DS18B20_init();
        Write_One_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Write_One_Byte(0xbe);        //读寄存器,共九字节,前两字节为转换值
        a = Read_One_Byte();         //a存低字节
        b = Read_One_Byte();         //b存高字节
        t = b;
        t <<= 8;//高字节转换为10进制
        t = t|a;
        tep = t*0.0625;//转换精度为0.0625/LSB
        t = tep*10 + 0.5;//保留1位小数并四舍五入****后面除10还原正确温度值)
        return(t);
}
/***********        LCD                ************/
#define RS P22
#define RW P21
#define LCDEN P20
#define LCD_DATA P0                //P0口接LCD数据口
#define LCD_BUSY P07        //lcd1602忙碌标志位
uchar idata lcd_code[10];//用来标记lcd1602 什么时候清显示  每个页面都设一个code,code不想同时清显示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
{
    u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LCD    ********************
//LCD基本函数:
void busy_check()  //忙碌检测
{
        RW = 1;         //读
        RS = 0;        //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0xFF;//实验证明读数时要将I/O口要置1

        LCDEN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1;// EN高电平读信息 负跳变执行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1)
        {
                if(LCD_BUSY == 0)//P07 == 0跳出循环
                        break;
        }

}
void lcdwrcom(uchar command)//写指令
{
        busy_check();
        RW = 0;//写
    RS = 0;//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command;

        LCDEN = 1;//负跳变写入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
void lcdwrdata(uchar lcd_data)//写数据        数字、字母、标点符号都是数据
{
        busy_check();
        RW = 0;//写
    RS = 1;//数据寄存器
    LCD_DATA = lcd_data;

        LCDEN = 1;//负跳变写入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

void lcd_init()
{
        delayms(15);//必要 lcd1602上电到电压稳定需要时间
        RW = 0;//写
        RS = 0;//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0x38;// 0x38设置显示模式为: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LCD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delayms(5);

        lcdwr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不闪烁
        lcdwrcom(0x06);//指令3 光标右移 屏幕所有文字移动无效
        lcdwrcom(0x01);// 清显示,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

//LCD扩展函数:
void address(uchar x,uchar y)  //定位下一步要写数的地址
{
        uchar location;
        if(x == 0)
            location = 0x80|y;
        else
                location = 0xC0|y;

         lcdwrcom(location);
}
void prin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letter)//显示字母、单个字符
{
        address(x,y);
        lcdwrdata(letter);
}
void printword(uchar x,uchar y,uchar *word) //显示单词(字符数组)
{
        uchar i = 0;
        for(i = 0;word[i] != '\0';i++)
        {
                address(x,y + i);
                lcdwrdata(word[i]);
        }
}

void printtemp(uchar x,uchar y ,uint temp)        //显示温度 显示一位小数 【显示效果相当于将一个数除以10并保存一位小数】
{
        if(temp < 100)
        {
                address(x,y);
                lcdwrdata(temp/10 + '0');
                address(x,y + 1);
                lcdwrdata('.');
                address(x,y + 2);
                lcdwrdata(temp%10 + '0');
                address(x,y + 3);
                lcdwrdata(' ');
                address(x,y + 4);
                lcdwrdata(' ');
        }
        else if(temp < 1000)
        {
                address(x,y);
                lcdwrdata(temp/100 + '0');
                address(x,y + 1);
                lcdwrdata(temp%100/10 + '0');
                address(x,y + 2);
                lcdwrdata('.');
                address(x,y + 3);
                lcdwrdata(temp%10 + '0');
                address(x,y + 4);
                lcdwrdata(' ');
        }
        else if(temp < 10000)
        {
                address(x,y);
                lcdwrdata(temp/1000 + '0');
                address(x,y + 1);
                lcdwrdata(temp%1000/100 + '0');
                address(x,y + 2);
                lcdwrdata(temp%100/10 + '0');
                address(x,y + 3);
                lcdwrdata('.');
                address(x,y + 4);
                lcdwrdata(temp%10 + '0');
        }
}
void main()
{
        int temp;        //温度值
        lcd_init();
        printword(0,0,"temp:");
        while(1)
        {
                temp = Read_Temp();
                if(temp > 0 )
                {
                        printchar(0,5,'+');
                        printtemp(0,6,temp);
                }
                else if(temp == 0)
                {
                        printchar(0,5,' ');
                        printchar(0,6,'0');
                }
                else
                {
                        temp = -temp;
                        printchar(0,5,'-');
                        printtemp(0,6,tem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