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16X32LED点阵显示屏程序设计+仿真

楼主(2019-05-14):
    51单片机16X32LED点阵显示屏由单片机最小系统、行驱动电路74HC154、列驱运电路74HC595组成,实现汉字、数字的显示。电路简单。程序中以20个汉字作为显示示例。资料含51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PROTEUS7.8仿真源文件。附送取模软件及取模说明文档,方便你自己更换显示内容。显示移动速度可在程序中进行设置。

基于51单片机16X32LED点阵显示屏程序设计

基于51单片机16X32LED点阵显示屏程序设计

附件

附件

#include <REG51.H>
#define FOSC        12                                //定义晶振频率
#define        INIT_TH0 0x3C                        //定时器T0初始值
#define        INIT_TL0 0xB0
#define        TMOD_T00 0x00                        //定义T0为方式0,GATE=0,C/T=0,13位计数器
#define        TMOD_T01 0x01                        //定义T0为方式1,GATE=0,C/T=0,16位计数器
#define        TMOD_T02 0x02                        //定义T0为方式2,GATE=0,C/T=0,自动装入8位计数器
#define        TMOD_T03 0x03                        //定义T0为方式3,GATE=0,C/T=0,定时器0分成两个8位计数器,定时器1停止计数

/*缩定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位定义***************/
sbit STTP = P2^7;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c);                                //延时函数
void        out_rxd(uchar *d);                                //汉字输出
/************汉字点阵*************/
char code hanzi[32][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空屏,如果只有一个字或将字全部移出必须设置一个空屏幕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空屏,如果只有一个字或将字全部移出必须设置一个空屏幕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8,0x20,0x88,0x20,0x91,0x20,0xA1,0xFF,0xC9,0x2A,0x89,0x2A,0x89,0x2A,0xBF,
0x2A,0x89,0x2A,0x89,0xFF,0xC9,0x20,0xA1,0x20,0x91,0x20,0x88,0x00,0x88,0x00,0x00,

/*--  文字:  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2,0x42,0x01,0x7F,0xFE,
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02,0x00,0x02,0x00,0x00,0x00,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1F,0x98,0x10,0x84,0x11,0x04,0x11,0x04,0x10,0x88,0x10,0x70,0x00,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8,0x04,0x08,0x04,0x1F,0xFC,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00,0x08,0x1F,0xC8,0x92,0x48,0x52,0x48,0x32,0x48,0x12,0x48,0x1F,0xFF,
0x12,0x48,0x32,0x48,0x52,0x48,0x92,0x48,0x1F,0xC8,0x00,0x08,0x00,0x08,0x00,0x00,

/*--  文字:  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1,0x00,0x06,0x7F,0xF8,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
0x04,0x40,0xFC,0x40,0x04,0x7F,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20,0x08,0xC0,0x0B,0x00,0xFF,0xFF,0x09,0x00,0x08,0xC1,0x00,0x06,0x7F,0xF8,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7F,0xFC,0x00,0x02,0x00,0x02,0x00,0x1E,0x00,0x00,

/*--  文字:  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1F,0xFE,0x30,0x84,0xD0,0x84,0x10,0x84,0x10,0x84,0x1F,0xFE,0x02,0x00,
0x0C,0x00,0xF1,0x00,0x10,0xC2,0x10,0x01,0x10,0x02,0x1F,0xFC,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8,0x04,0x08,0x04,0x1F,0xFC,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7,0xF0,0x08,0x88,0x11,0x04,0x11,0x04,0x18,0x88,0x00,0x7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08,0x20,0x04,0x40,0x02,0x80,
0x01,0x00,0x02,0x8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C,0x18,0x10,0x04,0x11,0x04,0x11,0x04,0x12,0x88,0x0C,0x70,0x00,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E,0x0C,0x10,0x14,0x10,0x24,0x10,0x44,0x11,0x84,0x0E,0x0C,0x00,0x00,

/*--  文字:  点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1,0x00,0x02,0x03,0xEC,0x02,0x20,0x02,0x20,0x02,0x28,0xFE,0x26,0x12,0x20,
0x12,0x28,0x12,0x26,0x12,0x20,0x13,0xE0,0x10,0x08,0x10,0x07,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阵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F,0xFF,0x40,0x10,0x44,0x08,0x5B,0x10,0x60,0xE0,0x10,0x10,0x13,0x10,
0x1D,0x10,0xF1,0x10,0x17,0xFF,0x11,0x10,0x11,0x10,0x11,0x10,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显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0,0x42,0x00,0x22,0x7F,0x1A,0x49,0x02,0x49,0xFE,0x49,0x02,0x49,0x02,
0x49,0x02,0x49,0xFE,0x49,0x02,0x7F,0x0A,0x00,0x12,0x00,0x62,0x00,0x02,0x00,0x00,

/*--  文字:  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4,0x02,0x08,0x42,0x10,0x42,0x60,0x42,0x00,0x42,0x02,0x42,0x01,0x43,0xFE,
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40,0x42,0x20,0x02,0x10,0x02,0x0C,0x00,0x00,

/*--  文字:  屏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0,0x0C,0x7F,0xF0,0x48,0x20,0x49,0x21,0x4D,0x26,0x4B,0xF8,0x49,0x20,
0x49,0x20,0x49,0x20,0x4B,0xFF,0x4D,0x20,0x79,0x2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4,0x10,0x24,0x60,0x25,0x80,0x7F,0xFF,0xC4,0x80,0x44,0x60,0x00,0x02,0x7C,0x92,
0x44,0x92,0x44,0x92,0x44,0xFE,0x44,0x92,0x44,0x92,0x7C,0x92,0x00,0x82,0x00,0x00,
/*--  文字:  序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0,0x0C,0x3F,0xF0,0x20,0x00,0x20,0x80,0x20,0x80,0x28,0x80,0xA8,0x82,
0x6A,0x81,0x29,0xFE,0x2A,0x80,0x2C,0x80,0x28,0x80,0x20,0xA0,0x20,0xC0,0x00,0x00,

/*--  文字:  设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33,0xFC,0x00,0x09,0x02,0x11,0x05,0x02,0x79,0xC2,
0x41,0x34,0x41,0x08,0x41,0x14,0x79,0x62,0x05,0x82,0x04,0x01,0x04,0x01,0x00,0x00,

/*--  文字:  计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33,0xFE,0x00,0x04,0x02,0x08,0x02,0x00,0x02,0x00,
0x02,0x00,0xFF,0xFF,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0,0x00,

/*--  文字:  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00,0x10,0x07,0x10,0xF9,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
0x11,0x10,0x11,0x12,0x11,0x01,0x11,0x02,0x11,0xFC,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1,0x00,0x06,0x00,0x1F,0xFF,0xE0,0x01,0x10,0x02,0x10,0x0C,0x1F,0xF0,
0x91,0x00,0x71,0x02,0x11,0x01,0x11,0x02,0x11,0xFC,0x10,0x00,0x10,0x00,0x00,0x00,

/*--  文字:  真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20,0x08,0x20,0x09,0x2F,0xFA,0x2A,0xAC,0x2A,0xA8,0x2A,0xA8,0xFA,0xA8,
0x2A,0xA8,0x2A,0xA8,0x2A,0xAC,0x2F,0xFA,0x20,0x09,0x20,0x08,0x00,0x0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空屏,如果只有一个字或将字全部移出必须设置一个空屏幕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j,k;        //i:每个字的显示循环;j每个字的显示码除以2;k每列刷新次数
        uint b=0;                //显示偏移控制,char类型最多只能显示14个汉字+一个空白位字符
        uchar a;                //控制移动间隔时间
        SCON = 0x00;
        while(1)
        {
          j=0;
          if(a>6)        //移动间隔时间;取值0-20
                {
                  a=0;
                  b+=2;
                  if(b>=700)        //显示到最后一个字,回头显示,判断值=字数*32
                   {
                     b=0;
                   }
                }
            for(i=0;i<16;i++)
           {
                   P1=i;

                 for(k=0;k<1;k++)
                     {
                        STTP = 0;
                        out_rxd(&hanzi[3][j+b+1]);
                        out_rxd(&hanzi[3][j+b]);
                        out_rxd(&hanzi[2][j+b+1]);
                        out_rxd(&hanzi[2][j+b]);
                        out_rxd(&hanzi[1][j+b+1]);
                        out_rxd(&hanzi[1][j+b]);
                        out_rxd(&hanzi[0][j+b+1]);
                        out_rxd(&hanzi[0][j+b]);
                        STTP = 1;
                        delay(15);

                  }
                 j=j+2;
           }
           a++;
            }

}

/************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c)
        {
          int i,j;
          for(i=0;i<c;i++)
                for(j=0;j<10;j++)
                        ;

.......................................................................完整程序请自行下载附件

网友A(2019-12-31):
想问一下这个字 想改的话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字 想改的话怎么改

取模复制粘贴

网友C(2020-03-16):
想问一下LED点阵的连接,怎么区分他的行线列线啊?

网友D(2020-04-21):
这个程序怎样样静止显示一个字呢?

网友E:
PROTEUS8.6打不开7.8的程序么

网友F(2020-10-08):
下载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近期在学点阵,多参考一下大神们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