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滚动,找不清位选和输出数码管的关系,求个程序思路

楼主(2019-05-14):
用51让8位数码管滚动显示0~f,初始显示0~7,依次左移,
用到38译码器来位选,我找不清位选和输出数码管的关系。。。卡了一天了
求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程序,0~F循环左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38c=P2^4;        //38译码器位选
sbit led138b=P2^3;         //38译码器位选
sbit led138a=P2^2;        //38译码器位选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F数组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dis_buf[9];//显示缓存
/********************************
                        ms延时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
                        移位程序
********************************/
void shift()
{
        static uint count=0;
        static j=8;
        uchar i;

        if(++count>=500)//移动速度:计数0.5秒
        {
                count=0;
                dis_buf[8]=table[j]; //显示缓存第9位赋值
                for(i=0;i<8;i++)                //显示缓存循序移位
                {
                        dis_buf[i]=dis_buf[i+1];
                }
                j++;
                if(j>15)
                        j=0;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P0=0x00;        //消隐
        switch(i)
        {
                case 0:led138a=0;led138b=0;led138c=0;break;
                case 1:led138a=1;led138b=0;led138c=0;break;
                case 2:led138a=0;led138b=1;led138c=0;break;
                case 3:led138a=1;led138b=1;led138c=0;break;
                case 4:led138a=0;led138b=0;led138c=1;break;
                case 5:led138a=1;led138b=0;led138c=1;break;
                case 6:led138a=0;led138b=1;led138c=1;break;
                case 7:led138a=1;led138b=1;led138c=1;break;
        }
        P0=dis_buf[i];
        i++;
        i%=8;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
        for(i=0;i<8;i++)//缓存载入初始值
        {
                dis_buf[i]=table[i];
        }
        while(1)
        {
                shift();
                display();
                delayms(1);
        }
}

网友B:
数码管的位选是控制8个数码管亮灭的。段选是控制一个数码管内部显示什么数字的。你对应38译码器的真值表,应该可以实现数码管滚动显示。

网友C:
弄个显示缓冲区,数码管就显示"显示缓冲区数据".
隔一定时间改变显示缓冲区数据,就实现了数码管显示数字的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的位选是控制8个数码管亮灭的。段选是控制一个数码管内部显示什么数字的。你对应38译码器的真值表, ...

嗯,谢谢,您说的这些我了解,我卡在了位选和段选的关系上,C语言不过关。难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程序,0~F循环左移。

i%=8;。。。。。由衷感谢大佬帮我解惑!!!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显示缓冲区,数码管就显示"显示缓冲区数据".
隔一定时间改变显示缓冲区数据,就实现了数码管显示数字的 ...

数据处理了后,达不到效果,哈哈哈,我太菜了C语言基础没打好,谢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