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微型打印机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
本人的设计,里面电路图、源程序

部分程序:
   COM      EQU    34H  ;指令寄存器
        DAT     EQU     35H  ;数据寄存器
        CWADD1  EQU     8400H   ;写指令代码地址(左)
        CRADD1  EQU     8600H   ;读状态字地址(左)
        DWADD1  EQU     8500H   ;写显示数据地址(左)
        DRADD1  EQU     8700H   ;读显示数据地址(左)
        CWADD2  EQU     8800H   ;写指令代码地址(右)
        CRADD2  EQU     8A00H   ;读状态字地址(右)
        DWADD2  EQU     8900H   ;写显示数据地址(右)
        DRADD2  EQU     8B00H   ;读显示数据地址(右)
        RELIE    EQU       36H    ;在汉字中保存列其始值
        COLUMN    EQU      30H     ;列地址寄存器(0-127)
        PAGER     EQU      31H     ;页地址寄存器D2,D1,D0:页地址
                                    ;D7:字符体D7=0为6X8点阵
                                    ;         D7=1为8X8点阵
        CODER    EQU       32H     ;字符代码寄存器
        COUNT     EQU      33H     ;计数器
        ZIDI      EQU      37H     ;字体在表中的位置指针地位
                                    ;MOVDPTR,#CCTAB
                                    ; MOVZIDI,DPL   MOV ZIGAO,DPH
        ZIGAO    EQU       38H     ;字体在表中的位置指针高位
        DONGXH    EQU      39H     ;此为动态显示的位数
        BAOHUDI   EQU      3AH
        BAOHUGAO  EQU      3BH     ;3CH,3DH,3EH,3FH作键盘用
        ADREL1 EQU 42H
        ADREL2 EQU 43H
;*******************************************************************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数据接P0口
MAIN:   MOV SP,#70H
        MOV 40H,#00H
        MOV 41H,#40H
        MOV R4,#0AH
        MOV R0,#50H
CLEARA: MOV@R0,#00H
        INC R0
        DJNZ R4,CLEARA
        LCALL  INT
        LCALL  CLEAR
        LCALL  DDD               ;静态字显示
L1:     MOV 3CH,#0F7H             ;开始键扫描
        MOV 3DH,#00H
L2:     MOV A,3CH
        MOV P1,A
        MOV A,P1
        MOV 3EH,A
        SETB C
        MOV 3FH,#04H
L3:     RLC A
        JNC KEYIN
        INC 3DH
        DJNZ 3FH,L3
       ;LCALL DISP1
        MOV A,3CH
        SETB C
        RRC A
        MOV 3CH,A
        JC L2
        AJMP L1
KEYIN:  MOV R7,#60
D2:     MOV R6,#248
        DJNZ R6,$
        DJNZ R7,D2
D3:     MOV A,P1
        XRL A,3EH
        JZ D3
        CLR C
        MOV A,3DH
        RLC A
        MOV DPTR,#TABLE
        JMP @A+DPTR
MNMN:   AJMP L1
TABLE:  AJMP MN0            ;键盘入口地址
        AJMP MN1
        AJMP MN2
        AJMP MN3
        AJMP MN4
        AJMP MN5
        AJMP MN6
        AJMP MN7
        AJMP MN8
        AJMP MN9
        AJMP MN13
        AJMP MN14
        AJMP MN15           ;键盘入口地址
MN0:    MOV A,40H
        JNZ FANMN0
        AJMP MN0_0
FANMN0: AJMP MNMN
MN0_0:  MOV A,41H
        SUBB A,#80H
        JC JX0
        AJMP FANMN0
        AJMP MNMN
MN10:   AJMP MNMN
MN11:   AJMP MNMN
MN12:   AJMP MNMN
MN13:   AJMP MNMN
MN15:;
        MOV ADREL1,#00H
        MOV ADREL2,#0BCH

网友A(2020-02-14):
可以讨论交流一下吗 我需要写文档

网友A(2020-04-10):
引用 网友A:
可以讨论交流一下吗 我需要写文档

请问有pcb板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