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1.1设计任务概述 设计制作一个智能小车,该小车能按照要求自动运行,通过一个建筑物中曲折的道路,并完成规定的动作。设矩形建筑物有两个门A、B,门宽24厘米,建筑物的墙壁是10厘米高(或与小车高度相同)、2厘米厚的矮墙,建筑物内无引导轨迹(见图示)。 1.2基本任务 1、要求智能小车从A门进入并开始自动计时,从B门出来,在行进过程中,能自动选择适当的路径,避开墙壁,找到通路,三分钟之内到达B门; 2、到达B门,停5秒,小车自动计时并数字显示AB段所用的时间,并声光报警; 1.3发挥部分 1、自B门外,循弧形引导轨迹BC前进(引导轨迹为2厘米宽); 2、途中检测到铁片D(铁片D放置在轨迹BC前二分之一段上的任意位置)时停车3秒,并声光报警; 3、要求小车拾起铁片D,继续沿引导轨迹前进; 4、到达C点; 5、在C点处,放下铁片D并停止前进。声光显示救援结束,并停止计时,分别显示BD、DC段所用的时间。铁片为直径2厘米的圆形薄片。 注:智能救援小车场地图片的相关说明
智能救援小车场地图 二、系统方案论证与选择 根据题目中的设计要求,本系统主要由微控制器模块、电源模块、避障模块、循迹传感器模块、直流电机及其驱动模块、金属检测模块、角度测量模块,语音提示模块以及液晶显示模块等构成。本系统的方框图如图1所示: 系统总框图 为较好的实现各模块的功能,我们分别设计了几种方案并分别进行了论证。 2.1车体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1:购买玩具电动车。购买的玩具电动车具有组装完整的车架车轮、电机及其驱动电路。玩具电动车的电机多为玩具直流电机,力矩小,空载转速快,负载性能差,不易调速。而且这种电动车一般都价格不菲。因此我们放弃了此方案。 方案2:自己制作电动车。经过反复考虑论证,我们制定了左右两轮分别驱动,在校车后面加万向轮转向的方案。即左右轮分别用两个转速和力矩基本完全相同的直流电机进行驱动,车体尾部装一个万向轮。这样,当两个直流电机转向相反同时转速相同时就可以实现电动车的原地旋转,由此可以轻松的实现小车坐标不变的90度和180度的转弯。当小车前进时,左右两驱动轮与后万向轮形成了三点结构,这种结构使得小车在前进时比较平稳。为了防止小车重心的偏移,后万向轮起支撑稳定的作用。对于车架材料的选择,我们经过比较选择了实验室常用的敷铜电路板。用敷铜电路板做的车架比塑料车架更加牢固,比铁制小车更轻便,美观。综上考虑,我们选择了方案2。制作的小车实物如下图所示:
小车实物 2.2控制模块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凌阳公司的16位单片机,它是16位控制器,具有体积小、驱动能力强、可靠性高、功耗低、结构简单、具有语音处理、运算速度快等优点,但考虑到我们小组对这个方案采用的微处理器并不熟悉,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这对于硬件电路的设计和软件编程增加了难度。我们决定不再使用此方案,考虑其他方案。 方案二:采用STC 89C52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STC 89C52是一个超低功耗,和标准51系列单片机相比较具有运算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支持ISP在线编程,片内含8k空间的可反复擦写1000次的Flash只读存储器,具有256 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32个I/O口,2个16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其指令系统和传统的8051系列单片机指令系统兼容,降低了系统软件设计的难度,电路设计简单、价格低廉,在后来的实验中我们发现,STC 89C52精确度和运算速度也都完全符合我们系统的要求。 综合以上方案我们选择比较普通的更为熟悉的方案二使用STC89C52单片机为我们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 2.3电源模块论证与选择 由于本系统需要给救援小车系统供电,我们考虑如下几种方案: 方案一:采用7.2V可充电动力电池组。动力电池组具有较强的电流驱动能力及稳定的电压输出性能,经测试在用此种供电方式下,单片机和传感器工作稳定,直流电机工作良好,且电池体积较小、可以充电、能够重复利用等,能够满足系统的要求。 方案二:采用12V蓄电池为直流电机供电,将12V电压降压、稳压后给单片机系统和其它芯片供电。蓄电池具有较强的电流驱动能力以及稳定的电压输出性能。但是蓄电池的体积过于庞大,由于我们的车体在设计时空间有限,在小型电动车上使用极为不方便,因此我们放弃此方案。 综上考虑,我们选择了方案一来完成智能救援小车系统供电的任务。 2.4电机模块选择与论证 方案一:采用直流减速电机。直流减速电机转动力矩大,体积小,重量轻,装配简单,使用方便,小车电机内部装有减速齿轮组,所以并不需要考虑调速功能,很方便的就可以实现通过单片机对直流减速电机前进、后退、停止等操作, 方案二:采用步进电机作为该系统的驱动电机,由于其转动的角度可以精确定位,可以实现小车前进距离和位置的精确定位。虽然采用步进电机有诸多优点,但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较低,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的转速时会急剧下降,其转速较低时不适于小车等对速度有一定要求的系统。经综合比较分析我们决定放弃此方案。 综合以上考虑我们选择方案一的直流减速电机作为整个救援小车的驱动电机。 2.5电机驱动模块选择与论证 方案一:采用分立组件组成的平衡式驱动电路,这种电路可以由单片机直接对其进行操作,但由于分立组件占用的空间比较大,还要配上两个继电器,考虑到小车的空间问题,此方案不够理想,我们决定放弃此方案。
方案二:因为小车电机内部装有减速齿轮组,考虑不需调速功能,采用市面易购的电机驱动芯片L293D控制减速电机,该芯片是利用TTL电平进行控制,通过改变芯片控制端的输入电平,即可以对电机进行正转、反转和停止操作,亦能满足直流减速电机的要求,用该芯片作为电机驱动具有的操作方便、稳定性好等优点。 综合以上分析与论证我们选择方案二的驱动芯片L293D作为整个救援小车系统的电机驱动电路。 2.6避障模块的选择与论证 方案一: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避障。超声波传感器的原理是:超声波由压电陶瓷超声波传感器发出后,遇到障碍物便反射回来,再被超声波传感器接收。超声波传感器在避障的设计中被广泛应用。但是超声波传感器需要40KHz的方波信号来工作,因为超声波传感器对工作频率要求较高,偏差在1%内,所以用模拟电路来做方波发生器比较难以实现。因此我们考虑其它的方案。 方案二:用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进行避障。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是根据光线发射头发出的光束,被物体反射,其接收电路据此做出判断反应,物体对红外光由同步回路选通而检测物体的有无。当有光线反射回来时,输出低电平。当没有光线反射回来时,输出高电平。考虑到本系统只需要检测障碍物,没有十分复杂的环境。为了使用方便,便于操作和调试,我们最终选择了方案二。光电开关的实物如下图:
2.7循迹模块选择与论证 方案一:用光敏电阻组成光敏探测器。光敏电阻的阻值可以跟随周围环境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当光线照射到白线上面时,光线发射强烈,光线照射到黑线上面时,光线发射较弱。因此光敏电阻在白色轨迹上方和黑色轨迹上方时,阻值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将阻值的变化值经过比较器就可以输出高低电平。单片机据此来判断小车是否偏离轨道,并根据反馈来不同的电平信号,发出相应的控制操作命令来校验小车的位置。来完成小车的循迹任务。但是这种方案的缺点是受环境中光线的影响很大,不能够稳定的工作。因此我们考虑其它更加稳定的方案。 方案二:用RPR220型光电对管完成系统循迹。RPR220是一种一体化反射型光电探测器,其发射器是一个砷化镓红外发光二极管,而接收器是一个高灵敏度,硅平面光电三极管。RPR220特点:塑料透镜可以提高灵敏度。内置可见光过滤器能减小离散光的影响。体积小,结构紧凑。此光电对管调理电路简单,工作性能稳定。 经测试方案二不论是在黑暗或者是强光照射下,小车系统均可以很稳定的工作,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因此我们选择方案一。 2.8金属传感器模块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CCD图像传感器 利用CCD图像传感器可适用于各种量的检测。具有检测的图像清晰、准确,图像界面友好,但是用CCD图像传感器需要处理的信号量太大,,价格昂贵,硬件电路设计困难,软件编程复杂,其体积较大对于空间有限的小车上使用存在诸多的不便,故CCD不使用与本系统。 方案二:采用电感式接近开关 电感式接近开关属于一种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由LC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处理电路组成,利用金属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的振荡感应头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于接近开关,使接近开关振荡能力衰减,内部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金属物体接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金属物体。其体积较小适合在空间有限的智能救援小车上使用其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择方案二,采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来完成题目中的寻找铁片的任务。 2.9铁片转移模块论证与选择 铁片转移模块主要实现金属传感器在探测到金属后,把金属转移到指定区域。 方案一:采用高强度磁铁实现铁片的移动。高强度磁铁具有使用简单,无需外围电路,直接将磁铁放置在救援小车底盘的某一固定位置,当救援小车靠近铁片时,将铁片吸附在磁铁表面,以达到转移铁片的目的。但是不能按要求把铁片放下,由于此方案不能很好的完成要求,我们决定放弃此方案。 方案二:利用电磁继电器在通电时可产生磁场的原理,利用电磁继电器通电的瞬间所产生的磁场来完成金属铁片的转移任务,停电无磁场放下铁片。电磁继电器电流小,磁力强,易于单片机I/O口的控制。 综合以上方案论述我们选择方案二,实现小车转移铁片。 2.10报警和语音提示模块选择与论证 方案一:采用IDS1420可分段录放音模块和功率放大电路。其输出信号通过功率放大电路放大后输出。IDS1420语音芯片可通过单片机进行录放音的控制,其优点是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提示,采用直接模拟量存储技术,语音质量较好,可读性较好,功耗低,,这些条件都为救援小车的语音提示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方案二:采用单片机产生不同的频率信号通过蜂鸣器来完成声音提示功能,其硬件电路和较容易实现,但其缺点是给人以提示的可懂性比较差,给人的感觉不够直观,考虑的本题目的具体要求,我们决定不采用此方案。 通过以上方案论述我们选择方案一,完成救援小车系统的语音提示功能。 2.11显示模块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LED数码管显示。 LED显示具有硬件电路结构简单、调试方便、软件实现相对容易等优点,但是由于我们计划要显示小车运行时间,LED数码管无法显示如此丰富的内容,因此我们放弃此方案。 方案二:采用LCD液晶显示。LCD液晶具有功耗低、显示内容丰富、清晰,显示信息量大,显示速度较快,界面友好等而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我们选择此方案。 通过以上方案论述我们选择方案二,显示小车运行时间的任务。 2.12智能救援小车最终方案 经过反复的探讨和论证我们最终确定智能救援小车的如下最终方案: 1.车体用敷铜电路板手工制作。 2.采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整个电路的控制核心。 3.使用7.2V可充电动力电池组为系统提供基准电源。 4.采用直流减速电机作为救援小车系统的驱动电机。 5.使用电机专用驱动芯片L293D作为直流减速电机的驱动芯片。 6.采用光电开关传感器组成救援小车的避障系统。 7. 用RPR220型光电对管完成系统的寻迹任务。 8. 采用接近开关完成金属检测任务。 9. 利用线圈通电可以产生磁场的原理完成贴片的转移。 10. 采用IDS1420录放音模块完成救援小车的语音提示功能。 压。 三、硬件系统的设计与功能实现 3.1救援小车主线路板制作 在线路板制作设备的选择上,我们使用的是德国专业电路板设备LPKF ProtoMat? S62 电路板刻板机。LPKF线路板雕刻机 ProtoMat? S62 的精确度较高,分辨率高达0.25 微米。可快速制作各种复杂对精度要求较高的线路板,该线路板雕刻机的最大优点是:制作双面线路板的速度较快,特别适合对时间有较高要求的电子设计竞赛试用,其实物图和救援小车系统线路板的实物图分别如下图所示:
雕刻机实物 线路板实物图 3.2微控制器电路的设计与原理 微控制器电路是整个智能救援小车系统的核心控制部分,它负责对各路传感信号的采集、处理、分析及对各部分硬件电路进行调整。本设计制作的智能救援小车系统以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为整个系统的控制电路,通过各种传感器电路,采集各种传感器信息,以发出各种控制信号命令,来完成相应的操作,单片机控制电路原理图如所示: 单片机控制电路原理图 3.3电源电路原理与设计 电源电路为系统提供基准电源,是整个系统工作稳定性关键所在,本系统采用7.2V可充电动力电池组,可充电反复利用,动力电池组具有较强的电流驱动能力及稳定的电压输出性能,经测试在用此种供电方式下,单片机和传感器工作稳定,直流电机工作良好。其充电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3.4电机驱动电路的原理与设计 本设计中采用的电机专用驱动芯片L293D。L293D是欧洲著名的SGS公司的产品,为单块集成电路、高电压、高电流、四通道驱动。设计用来接收DTL或者TTL逻辑电平,驱动感性负载(比如继电器,直流电机),和开关电源晶体管。内部包含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其额定工作电流为1A,最大可达1.5A,Vss电压最小4.5V,最大可达36V。 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的逻辑关系 L293d可直接的对电机进行控制,无须隔离电路。通过单片机的I/O输入改变芯片控制端的电平,即可以对电机进行正反转,停止的操作(表1是其使能端、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的逻辑关系。),操作非常方便,亦能满足直流减速电机的大电流要求。调试时在依照上表,用程序输入对应的码值,即可以实现对应的操作。其驱动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3.5避障电路的原理与设计 用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进行避障。光电开关实际发射头与接收头于一体的检测开关,其工作原理是根据发射头发出的光束,被物体反射,接收头据此做出判断是否有障碍物。当有光线反射回来时,输出低电平。当没有光线反射回来时,输出高电平。单片机根据接收头电平的高低做出相应控制,避免小车碰到障碍物。由于接收管输出TTL电平,有利于单片机对信号的处理。 小车采用漫反射式传感器进行避障的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光电开关避障电路原理图
避障光电开关实物图 3.6光电开关的安装 在避障传感器的设计中,我们在车体底盘的前端装有四个传感器,用来起到避障的作用。四个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与安装方法相一致。具体的安装位置如上图: 3.7循迹电路的原理与设计 采用RPR220型光电对管完成系统循迹任务,循迹电路是用以实现小车沿着场地的黑色弧形引导轨迹BC进行前进和位置校正的,且小车不能偏离该轨迹。本课题设计中采用自制的RPR220型光电对管完成系统循迹任务,传感器的数据线输出信号为开关量,可直接与单片机的I/O引脚相连接,硬件电路实现比较简单,其灵敏度可以通过调节多圈电位调。 在循迹检测传感器设计中,我们在车体底盘的前端装有两个传感器,用来检测黑色弧形轨迹,起到循迹前进的作用。具体的安装位置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硬件电路 实物图 3.8金属检测电路的原理与设计 金属传感器性能的好坏对于该系统的功能是否能实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选用的是LJ12A3-4-Z/BX型号的电感式接近开关进行金属检测工作,其电路原理如下图所示,由于其数据输出端通过5.1K上拉电阻,输出的是TTL电平,输出信号为开关量,可直接与单片机的I/O引脚相连接,硬件电路简单,容易操作。其原理图如下所示:
电感式接近开关原理图
3.9铁片转移电路原理与设计, 铁片转移电路主要运用了线圈通电产生磁场的原理,借助其所产生的磁场,把金属传感器检测到的铁片按题目的要求转移到指定位置的操作要求,本设计电路中采用的是将线圈的输入端直接与单片机的I/O相连接,通过改变单片机引脚的高低电平即可以实现线圈有磁性的变化。 3.10语音提示电路的原理与设计 本设计中的智能救援小车的语音提示系统由IDS1420录放音模块和功率放大电路组。语音提示电路主要用来提示救援小车的工作状态。IDS1420语音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的原理图如下所示: IDS1420语音电路原理图 3.11系统其它功能的扩展 1.采用DS18B20测量环境温度。测温电路主要功能是用来测量环境温度并通过液晶显示,本系统测温电路采用美国dallas公司的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实现温度的测量这种传感器体积小,使用电压宽,测量温度范围为-55摄氏度到125摄氏度,一总线的数字方式传送,大大提高了系统的考干扰能力。系统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2.通过无线遥控电路实现小车的无线控制和操作。 无线遥控电路主要实现小车的无线操作,系统由发射和接收两大部分组成,由单片机进行控制操作。 3.通过编码盘测量小车速度和路程功能。 光电码盘为32份黑白相间的圆盘,将其紧贴在车轮的内侧。在铝合金车架上打一个圆孔,RPR220型光电对管通过圆孔对光电码盘进行检测就可以得到车轮转过的圈数。从而计算出小车前进的路程。 车轮的直径为6cm,车轮的周长为 L=2*π*R=2*3.14*0.03=8.85cm 光电码盘被平均分成了36份,每一份的弧长为 L=L/36=18.85cm/36=0.52cm 假设单片机检测到黑白信号的变化为n,则 小车走过的路程为S=n*0.52cm
4.通过倾角传感器测量角度功能。 倾角传感器通常用于测量角度和斜坡的高度,在救援小车系统的设计中,我们用WQH36-45倾角传感器测量斜坡的高度,它是采用高性能磁敏感元件,利用重力结构, 可无电接触点的测量倾斜角度。具有体积小、灵敏度高、寿命长、抗振动、耐环境污染(耐水,油和各种恶劣环境).特别适合 用于运动频繁场合的水平姿态角度的测控和平面定位等工作场合。其原理图如下所示:
5.采用ADC0832组成的电压测量电路,并通过液晶显示救援小车系统电池组的电压。以5.5考电压,低于5.5报警提示充电。 四、软件设计的实现与说明 4.1主程序流程图 我们所设计的软件的主程序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4.2路面循迹子程序流程图
- #include"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forward 0x5f
- #define back 0x0f
- #define right 0x4f
- #define left 0x1f
- #define stop 0xff
- #define bleft 0x9f
- #define bright 0x6f
- sbit cs_245=P3^4; //光电开关信号输入使能端
- sbit c=P1^2; //转向灯使能端
- sbit baojing=P1^4; //报警控制位
- sbit jdq=P3^1; //抓金属控制位
- sbit js=P3^0; //金属探测位
- uchar code lcd[]={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8,0x39}; //液晶显示代码
- uchar date1=0,second=0,minute1=0,minute2=0; //时间
- uchar number1=0 ,number=0; //障碍物标志个数
- /**********************/
- /*电机控制部分*/
- /*********************/
- void run_forward() //向前运动
- { P2=forward;delay(1000); display(); }
- void run_back() //向后运动
- { P2=back; delay(1000); display(); }
- void run_left() //向前左转
- { P2=left; delay(2500); display(); }
- void run_right() //向前右转
- { P2=right; delay(2000);display();}
- /* 寻迹子程序
- void xunji()
- { uchar temp=0 ; cs_245=0;
- temp=P0&0xc0; //白线的检测
- switch(temp)
- { case 0xc0:{ run_forward(); deng(forwardd);cs_245=0;} break;// case 0x80:{run_left(); run_right();deng(rightd); cs_245=0;} break;
- case0x40:{run_right(); run_left();deng(leftd);cs_245=0;} break;//right
- default :break;}
- /*避障子程序
- void bizhang()
- { uchar temp2=0,c1=0,c2=0,c3=0,c4=0,c5=0,c6=0,c7=0; ;
- cs_245=0;
- temp2=P0&0x38; //检测障碍
- switch(number) //障碍物的个数判断来做相应的转向
- { case 1:{ run_forward(); deng(forwardd);cs_245=0;} break;
- case 2:{ run_right();deng(rightd); cs_245=0;} break;
- case 3:{ run_left();deng(leftd);cs_245=0;} break;
- case 4:{ run_forward(); deng(forwardd);cs_245=0;} break;
- case 5:{ run_right();deng(rightd); cs_245=0;}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时间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 uchar lcd1[1]=0,lcd2[1]=0,lcd3[1]=0,lcd4[1]=0;
- lcd1[0]= lcd[date1];//m1
- lcd2[0]=lcd[second];//m2
- lcddisplay2(lcd1,lcd2,lcd3, lcd4 )}
- void star()
- {TMOD=0x11;IE=0x8b;} //定时器的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star(); //定时器的初始化
- while(1)
- { xunji(); //寻迹子程序
- bizhang(); //避障子程序

五、系统功能测试 5.1使用仪器及设备清单的说明 本次设计中使用的相关仪器清单如下表所示 使用仪器及设备列表 5.2系统功能测试 5.2.1基本要求部分的功能测试 (1) 在规定的场地内智能救援小车从A门进入,自动选择路径从B门出来。小车行驶路线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5.2.2发挥部分的功能测试 救援小车在B门的位置通过循迹电路沿着黑色引导线BC前进,在金属传感器检测到铁片D时,单片机控制相应的电路将铁片捡起并转移到指定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单片机同时控制相应的电路发出语音和发光提示,指示智能救援小车以完成救援任务。智能救援小车在实现发挥部分时所行驶的路线示意图如下所示: 小车发挥部分功能及其它功能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1)首先把小车放在场地的入口处,按照题目所规定的要求,智能救援小车从A门进入自动选择路径从B门出来。在行驶过程中,救援小车可以自动选择路径行走,其行走路线如上图所示。智能救援小车从A门进入后开始计时,并通过液晶显示来显示救援小车系统所消耗的时间,再从B门出来。在行进过程中,救援小车可以自动避开墙壁,找到通路,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完成到达B门的要求,在B门处,小车检测到黑色标志,小车停止运行,同时发出声光,提示基本部分测试完毕。 (2)救援小车从B门外,通过循迹黑色弧形引导线BC前进(引导轨迹为2厘米宽),在循迹黑色弧形引导线途中,通过接近开关电路检测到铁片D时停车3秒(注意:铁片D放置在轨迹BC前二分之一段上的任意位置),并由语音电路发出语音提示,由LED发光电路发光提示。单片机通过金属传感器电路采集到金属信息时,通过控制相应的磁感应电路接通产生磁场,利用线圈通电时可产生磁场的原理捡起铁片,捡起铁片之后金属传感器的检测信号不再发生变化,救援小车继续沿黑色引导轨迹前进。当救援小车到达黑色弧形引导轨迹线的终点C之后,小车通过RPR220型光电对管电路通知单片机救援小车已完成本次救援任务,单片机通过控制相应的电机驱动电路停止电机的运行,通过改变相应的磁感应电路的电平状态放下铁片D,液晶显示电路分别显示走过BD、DC段轨迹所消耗的时间。同时在此过程中,单片机控制语音电路和发光二极管发光电路同时发出语音和发光的提示,指示救援小车的救援任务结束(救援小车系统测试的具体参数见下表)。 智能救援小车系统的功能参数列表: 基本部分数据参数
发挥部分数据参数
六、结论 测试表明,小车能够较好的完成题目要求的基本要求和发挥部分。同时本智能救援小车的特色是:光电开关判断避障物的准确、RPR220型光电对管能稳定的完成循迹、救援小车应用了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铁片,经测试我们发现其检测金属准确、灵敏度较高,液晶显示效果良好,语音播报清晰,智能救援小车系统运行正常,各模块电路参数稳定。较好的完成了题目中所规定的基本部分和发挥部分,系统还扩展了其它常用功能,如温度显示等。
在本次设计大赛中,,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完成了智能救援小车系统的设计与制作,本设计中的救援小车能完成了大赛题目要求的大部分功能,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培养了我们认真分析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巩固了我们对所学理论的实际运用。还锻炼了我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使我们更有信心在电子行业中继续学习下去。 在比赛的四天三夜的努力拼搏中,受益匪浅,终生难忘。我们不仅完成了一件作品,而且。我们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如在避障、循迹、金属检测等问题上,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研究问题被解决,参加此次竞赛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宝贵经历,也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当然,由于我们的知识能力和水平有限,有些地方还不是很完善,系统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下一次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