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298驱动步进电机运转不稳定

楼主(2019-05-14):
我的步进电机正转稳定反转不稳定,老师 说是频率不对,输出的波形可能有偏差,让我改程序,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改程序才能输出正确的波形,我是用51单片机和 L298驱动模块控制两相步进电机,求大神指点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define RIGHT_RUN 1      //正转值
#define LEFT_RUN 0       //反转值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uchar flag;
//八拍驱动方式正转表 A-B---> B- --> B-A --> A --> AB --> B
// --> BA- --> A- --> A-B-
ucharupstep8_table[]={0x05,0x01,0x09,0x08,0x0A,0x02,0x06,0x04};

char SpeedChar[]="SPEED(n/min):";
char StateChar[]="RUN SET:";
char STATE_CW[]=" FAN ";
char STATE_CCW[]="ZHENG";
char SPEED[3]="999";
uchar RunState=LEFT_RUN;  //运行状态标志位
//******************************
//     步进电机停止函数
//作用:停止
//******************************
void MotorStop(void)
{
    P1= 0x00;
}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作用:初始化外部中断
//******************************
void Interrupt0_Init()
{
    EA= 1;
    TMOD= 0x11;
    ET0= 1;

//  TH0=0xFF;
//  TL0=0x28;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
//******************************
//
//延时i ms
//******************************
void delay(uint ims)
{
    endcount=ims;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

//******************************
//     步进电机驱动函数
//作用:通过变量var控制电动机的转速高低,通过变量state判断电动机的正反转
//         state:0 正转,state: 1 反转
//使用8拍能够实现比较平滑的转动,使用4拍时电机震动比较大。
//******************************
void MotorSpeedOrDirection(uint var, ucharstate)
{
    uchari=0;
    if(!state)
    {
       for(i=0;i<8; i++)
       {
           P0=upstep8_table[ i];
           delay(var);
       }
    }
    else
    {
       for(i=7;i>0; --i)
       {
           P0=upstep8_table[ i];
           delay(var);
       }
    }
}
//******************************
//     中断处理函数
//作用: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
//******************************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  TH0=0xFF;
//  TL0=0x28;   //216----234us
//  定时器定时1ms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count++;
}
//液晶
void clock(unsigned int Delay)   //1ms延时程序
{
    unsigned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124;i++);
}
void wc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
{
    RS=0;
    E=0;
    P1=com;
    clock(5);
    E=1;
    clock(5);
    E=0;
}
void wd(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
{
    RS=1;
    E=0;
    P1=date;
    clock(5);
    E=1;
    clock(5);
    E=0;
}
void shuzu(unsigned char *c)
{
    while((*c)!='\0')
    {
      wd(*c);
      c++;
    }
}
void ShowState()    //显示状态与速度
{
   if(RunState==RIGHT_RUN)
       {
              wcm(0x80+0x40+9);
              wd('Z');
       }
   else
       {
              wcm(0x80+0x40+9);
              wd('F');
       }
}
void inti_lcd()//初始化
{
    RW=0;
    wcm(0x38);
    wcm(0x0c);
    wcm(0x06);
    wcm(0x01);
}
void main()
{
    unsignedint sum=0;
    P1= 0x00;
    count= 0;
    Interrupt0_Init();
    inti_lcd();
    wcm(0x80);
       shuzu(SpeedChar);
       wcm(0x80+13);
       shuzu(SPEED);
      wcm(0x80+0x40);
       shuzu(StateChar);
    while(1)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flag++;//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key1);//释放确认
                  if(flag==3)
                     flag=0;
              }
           }
              if(flag==0)
           {
               MotorStop();
           }
              if(flag==1)
           {
              RunState=RIGHT_RUN;
              MotorSpeedOrDirection(1,0);
           }
           if(flag==2)
           {
              RunState=LEFT_RUN;
              MotorSpeedOrDirection(1,1);
           }
           //ShowSta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