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定时器中断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14):
写了一个程序需要51单片机检测I/O口的上升沿,然后打开定时器,最后将计时的结果显示在LCD12864的程序,然后经过除1000000的Ctime2一直为0。经过测试,检测I/O口,12864显示,以及浮点数转换为字符数组(直接给一个数赋值,可以正常转换)的程序均可以正常运行,现在就排查到应该是定时器中断的问题,然后用中间变量time2和time1显示,发现结果均不超过65536,就想可能是中断的问题,希望大神能看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tdlib.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输入I/O口
sbit input1=P1^0
sbit input2=P1^1
sbit input3=P1^2
sbit input4=P1^3
sbit test1=P1^4;
sbit res=P3^2;//S4
//之前电平
bit oldBit1;
bit oldBit2;
bit oldBit3;
bit oldBit4;
bit newBit1;
bit newBit2;
bit newBit3;
bit newBit4;
//偏左,偏右
bit bias12;
bit bias34;
//定时器123的值
unsigned int time1;
unsigned int time2;
unsigned int time3;
//溢出次数
unsigned int overFlow1;
unsigned int overFlow2;
unsigned int overFlow3;
//数据
float velocity=0;
float enterAngle=0;
float exitAngle=0;
unsigned int length=8;
float width=5.2;
float Ctime1=0;
float Ctime2=0;
float Ctime3=0;
float c=1000000;
unsigned char idata enterAngle1[6];
unsigned char idata exitAngle1[6];
unsigned char idata velocity1[6];
unsigned char idata testT[6];
//声明
void initTimer(void);
void Delay(uint MS);
void LcmInit(void);
void LcmClearTXT(void);
void Put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puts);//LCD显示字符串
void PutFloat(uchar row,uchar col,uchar*puts);//LCD显示浮点数
void float_to_str(char *str,double num);

void main(void)
{
        //定时器初始化
        initTimer();
        EA=1;
        ET0=1;
        ET1=1;
        input1=1;
        input2=1;
        input3=1;
        input4=1;
        overFlow1=0;
        overFlow2=0;
        overFlow3=0;
        //检测
        oldBit1=input1;
        oldBit2=input2;
        oldBit3=input3;
        oldBit4=input4;
        test1=0;
        //LCD
        Delay(100);
        LcmInit();
        LcmClearTXT();
        /*
        PutStr(0,0,"èë½Ç£o");
        PutStr(1,0,"3ö½Ç£o");
        PutStr(2,0,"Ëù¶è£o");
        PutStr(0,7,"¡ã");
        PutStr(1,7,"¡ã");
        PutStr(2,6,"cm/s");
        */
        //检测1
while(1)
        {
                newBit1=input1;
                newBit2=input2;
                if((newBit1==1)&&(oldBit1==0))//左偏
                {
                        Delay(1);
                        TR0=1;
                        Delay(1);
                        TR1=1;
                        bias12=1;
                        break;
                }
                if((newBit2==1)&&(oldBit2==0))//右偏
                        {
                                Delay(1);
                                TR0=1;
                                Delay(1);
                                TR1=1;
                                bias12=0;
                                break;
                        }
                oldBit1=newBit1;
                oldBit2=newBit2;
        }

if(bias12==1)
        {
                while(1)
                {
                        newBit2=input2;
                        if((newBit2==1)&&(oldBit2==0))
                        {
                                Delay(1);
                                TR0=0;
                                break;
                        }
                        oldBit2=newBit2;
                }
        }

if(bias12==0)
        {
                while(1)
                {
                        newBit1=input1;
                        if((newBit1==1)&&(oldBit1==0))
                        {
                                Delay(1);
                                TR0=0;
                                break;
                        }
                        oldBit1=newBit1;
                }
        }
//检测2
time1=(TH0<<8)+TL0+(overFlow1<<16);
overFlow3=0;
TH0=0;
TL0=0;
while(1)
        {
                newBit3=input3;
                newBit4=input4;
                if((newBit3==1)&&(oldBit3==0))//右偏
                {
                        Delay(1);
                        TR0=1;
                        Delay(1);
                        TR1=0;
                        bias34=1;
                        break;
                }                          //óòÆ«
                if((newBit4==1)&&(oldBit4==0))
                        {
                                Delay(1);
                                TR0=1;
                                Delay(1);
                                TR1=0;
                                bias34=0;
                                break;
                        }
                oldBit3=newBit3;
                oldBit4=newBit4;
        }

time2=20+(TH1*256)+TL1+overFlow2*(65536);

if(bias34==1)
        {
                while(1)
                {
                        newBit4=input4;
                        if((newBit4==1)&&(oldBit4==0))
                        {
                                Delay(1);
                                TR0=0;
                                break;
                        }
                        oldBit4=newBit4;
                }
        }

if(bias34==0)
        {
                while(1)
                {
                        newBit3=input3;
                        if((newBit3==1)&&(oldBit3==0))
                        {
                                Delay(1);
                                TR0=0;
                                break;
                        }
                        oldBit3=newBit3;
                }
        }
        time3=TH0<<8+TL0+overFlow3<<16;
//转换为秒
        Ctime1=time1/c;//c为1000000
        Ctime2=time2/c;
        Ctime3=time3/c;
/*        velocity=length/Ctime2;
        enterAngle=atan((length*Ctime1)/(Ctime2*width));
        exitAngle=atan((length*Ctime3)/(Ctime2*width));//3¤¶èμ¥λcm,ê±¼äμ¥λs
        */
        //LCD2
        if(bias12==0)//óòÆ«
        {
                PutStr(3,0,"èë¸ËóòÆ«");
        }
        else if(bias12==1)//×óÆ«
        {
                PutStr(3,0,"èë¸Ë×óÆ«");
        }

        if(bias34==0)//óòÆ«
        {
                PutStr(3,4,"3ö¸ËóòÆ«");
        }
        else if(bias34==1)//×óÆ«
        {
                PutStr(3,4,"3ö¸Ë×óÆ«");
        }
//×a»»
/* float_to_str(enterAngle1,enterAngle);
        float_to_str(exitAngle1,exitAngle);
        float_to_str(velocity1,velocity);
  PutStr(0,0,enterAngle1);
        PutStr(1,0,exitAngle1);
        PutStr(2,0,velocity1); */
        float_to_str(testT,Ctime2);//测试中间变量
        PutStr(0,0,testT);
        while(res==1);
}

//oˉêy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1;
                TH0=0;
                TL0=0;
                TH1=0;
                TL1=20;
        }
//ÖD¶Ï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
        overFlow1++;
        overFlow3++;
        TH0=0;
        TL0=0;
}
void Timer1Int() interrupt 3
{
        overFlow2++;
        TH1=0;
        TL1=0;
}

网友A:
先声明:没看你程序。
TH+TL本来就不可能>65535.
你想怎样使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声明:没看你程序。
TH+TL本来就不可能>65535.
你想怎样使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中断呢?

我是TH左移8位+TL+溢出次数*65535得到的time,所以加起来不超过65535,就感觉应该是溢出次数为0,也就是没有进入中断
使用中断主要就是为了让溢出次数overFloew++,
然后最后根据上面式子计算脉冲个数,除以1000000,得到单位为s的时间。谢谢

网友A:
请仔细看51的定时器部分,溢出了,就中断了;
你其实是想计时,溢出次数x你对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总时间;
定时时间=65535-你的定时时间(根据晶振计算);
中断中,溢出次数++,改为你的定时时间即可.

网友B:
只是粗略的看了楼主的程序,基本断定不可能正常运行。问题也不在中断,而是在主程序结构缺陷。main程序中没有主循环,多处不恰当使用while(1)死循环,当强制跳出后又进入下一个死循环,最终由P3.2的低电位跳出main程序。然后再次进入main程序;再次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51的定时器部分,溢出了,就中断了;
你其实是想计时,溢出次数x你对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总时间;
定时 ...

之前为了省事,就没这个做,现在重装填为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就可以正确计时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