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智能声控灯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19-05-14):
sbit Ji_D_Qi = P1^0;           //继电器接口
sbit Rsd     = P1^1;           //红外热释电接口
sbit Led     = P1^2;           //红外热释电信号指示接口
sbit Light   = P1^3;           //光敏电阻接口
sbit shengyin= P1^4;

#define TIMEMIN  6      //宏定义 检测到一次吸合2分钟
sbit bufang=P2^0;       //布防按键
sbit beep = P2^1;              //蜂鸣器定义
sbit green = P2^5;           //绿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yellow = P2^4;           //黄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hw    = P2^6;           //红外热释传感器定义
bit flag_300ms = 0;

uchar flag_alarm ;                 //报警标志位
uchar flag_bufang ;                //布防标志位
uchar flag_bufang_en ;             //布防标志位使能
uint  flag_value,flag_value2;      //用做定时器的变量
uchar flag_deng_en ;               //灯标志位使能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红外报警布防***/
void hongwai_dis()
{
        if(flag_alarm == 1)           //报警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if(flag_bufang_en == 1) //确认开始布防
        {
                green = ~green;           //绿灯闪

        }
        if(flag_bufang == 1)   //确认布防
        {
                green = 0;           //延时布防成功 绿灯长亮
                if(hw == 1)                //有体感应时,红外有输出
                {
                        flag_alarm = 1;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while(1)
        {
            yellow = ~hw;                 //黄灯为红外热释电指示灯 有输出就亮黄灯
                if(bufang==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Ms(50);        //延时
                  if(bufang==0)        flag_bufang_en = 1;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hongwai_dis();           //红外报警函数
                }
                if(Rsd == 1)Led = 0;    //检测到有人,热释电为1,led发光
                else Led = 1;                   //否则不发光
                if((Rsd == 1 && Light == 0)||(Light == 0&&shengyin == 0))
//如果检测到有人并且再晚上,或者再晚上的时候有声音
                {
                        Ji_D_Qi = 0;          //继电器吸合
                        flag_deng_en=1;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布防时间和亮灯时间***/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计数增加
        if(value % 6 == 0)         //  计数6次的时候
        {
                flag_300ms = 1;          //  就是300ms,
        }
        if(flag_bufang_en == 1)
        {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600)  //布防时间30秒
                {
                        flag_bufang = 1;
                        flag_bufang_en = 0;
                        flag_value = 0;
                }
        }
        if(flag_deng_en == 1)
        {
                flag_value2 ++;
                if(flag_value2 >= 2400)  //亮灯时间2分钟
                {
                        Ji_D_Qi = 1;    //关闭继电器
                        flag_deng_en = 0;
                        flag_value2 = 0;
                }
        }
}

延时

#include "std_for_wym.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
   for(;z>0;z--)
     for(x=110;x>0;x--);
}

基于单片机智能声控灯系统设计

网友A(2020-02-14):
请问有完整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