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在sta模式下tcp连接IPMOD=1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14):
使用esp8266,在sta模式下tcp连接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答案。IPMOD=1是什么问题,
下面是我AT的调试的过程。
ready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AT+CWJAP="RCWIFI","1968087624"

WIFI DISCONNECT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OK
AT+CWMODE=1

OK
AT+CIPMUX=0

OK
AT+CIPSTART="TCP","192.168.1.145",1234

ERROR
CLOSED
AT+CIPSTART="TCP","192.168.1.133",9999

CONNECT

OK
AT+CIPMODE=1

OK
AT+CIFSR

+CIFSR:STAIP,"192.168.1.190"
+CIFSR:STAMAC,"5c:cf:7f:20:4c:b4"

OK
AT+CIPSEND=50

IPMODE=1

ERROR
AT+CIPSEND=50

IPMODE=1

ERROR
AT+CIPSEND=50

IPMODE=1

网友A(2020-01-10):
楼主解决了没 我也是这样

网友A: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 把AT+CIPMODE=0 就可以了 但是手册上明明写的是1 进入透传

网友B(2020-03-14):
AT+CIPSEND=50这行有问题,应该是AT+CIPSEND,然后发送数据是透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 把AT+CIPMODE=0 就可以了 但是手册上明明写的是1 进入透传

AT+CIPSEND就可以了,改成0就退出透传了,不写大小的是透传

网友B:
AT+CIPSEND=50这行错误,AT+CIPSEND这是一行,然后发数据

网友C(2020-07-08):
在使用的TCP连接模式的时候发送数据才需要限定数据长度,当你通过AT+CIPMODE=1变成透传模式的时候第一次发送数据AT+CIPSEND即可,无需像普通TCP连接模式一样每次AT+CIPSEND=N这样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