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迹车循迹程序

楼主(2019-05-14):
自己写的循迹车循迹程序,多多指教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函数 1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5;i++);
                }
}
uchar dianji,dianjiH,dianjiL;
uchar duoji,duojiH,duojiL,duojiH2,duojiL2,duojiH3,duojiL3;
sbit  IN1=P2^6;          // 电机使能控制端
sbit  ENA=P2^7;
sbit  IN2=P2^5;

sbit  pwm=P2^0;      // 舵机pwm控制
sbit  Ghg=P2^4;     // 干簧管

uint gg,gd,dg,dd,zgg,zgd,zdg,zdd;

/*****中断程序1******用于控制舵机偏转角度******周期20ms*******/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using 0       //中断1  T0溢出中断
{
        pwm=!pwm;          //输出取反
        if(pwm==0)          //
        {
              pwm=0;
              TH0=dg;
              TL0=dd;
        }
        else
        {
              pwm=1;
              TH0=gg;
              TL0=gd;
        }
}
/*********中断程序2****用于控制电机转速*********/
void timer2() interrupt 3 using 3       //中断3  T1溢出中断,使用工作组3
{
        IN2=!IN2;                        // 输出取反
        if(IN2==0)                        //
        {
              IN2=0;
              TH1=zdg;
              TL1=zdd;
        }
        else
        {
              IN2=1;
              TH1=zgg;
              TL1=zgd;
        }
}

/*&&&&&&&&& (一)此段子函数对舵机方向进行操作&&&&&&&&&&&&&&*/

/********右转45度*******高低电位占空比为1.675:18.325ms**********/
void yz45(void)
{
        gg=0xf9-duojiH3-(0x74<duojiL3);
                gd=0x74-duojiL3;
                dg=0xb8+duojiH3+(0x6a+duojiL3)/256;
                dd=0x6a+duojiL3;
                TR0=1;
}

/******右转25度******高低电位占空比为1.6:18.4ms*********/
void yz25(void)
{
        gg=0xf9-duojiH2-(0xbf<duojiL2);     // 63935    65536-63935=1601
                gd=0xbf-duojiL2;
                dg=0xb8+duojiH2+(0x1f+duojiL2)/256;//  47135   65536-47135=18401
                dd=0x1f+duojiL2;
        TR0=1;

}

/******右转15度******高低电位占空比为1.55:18.45ms*********/
void yz15(void)
{
        gg=0xf9-duojiH-(0xf1<duojiL);
                gd=0xf1-duojiL;
                dg=0xb7+duojiH+(0xed+duojiL)/256;
                dd=0xed+duojiL;
        TR0=1;

}

/*********复位*****高低电位占空比为1.5ms:18.5ms************/
void fw(void)
{
        gg=0xfa;
                gd=0x23;
                dg=0xb7;
                dd=0xbb;
        TR0=1;
}
/******左转15度***********高低电位占空比为1.45:18.55ms***********/
void zz15(void)
{
        gg=0xfa+duojiH+(0x55+duojiL)/256;
                gd=0x55+duojiL;
                dg=0xb7-duojiH-(0x89<duojiL);
                dd=0x89-duojiL;
                TR0=1;

}

/******左转25度***********高低电位占空比为1.4:18.6ms***********/
void zz25(void)
{
        gg=0xfa+duojiH2+(0x87+duojiL2)/256;
                gd=0x87+duojiL2;
                dg=0xb7-duojiH2-(0x57<duojiL2);
                dd=0x57-duojiL2;
                TR0=1;

}
/********左转45度*****高低电位占空比为1.325:18.675ms*************/
void zz45(void)
{
        gg=0xfa+duojiH3+(0xd2+duojiL3)/256;
                gd=0xd2+duojiL3;
                dg=0xb7-duojiH3-(0x0c<duojiL3);
                dd=0x0c-duojiL3;
                TR0=1;
}

/*&&&&&& (二)此段子函数对驱动电机进行操作*/
void run(void)               //前进          高低电位占空比为4:16ms
{

    zgg=0xf0-dianjiH-(0x5f<dianjiL);
        zgd=0x5f-dianjiL;
        zdg=0xc1+dianjiH+(0x7f+dianjiL)/256;
        zdd=0x7f+dianjiL;

}
void stop(void)               //停车
{
        ENA=1;
        IN1=0;
        IN2=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TMOD=0x11;                                                                                  //
        ET0=1;                                                                                          //
        ET1=1;                                                                                          //   中断初始化
        EA=1;                                                                                          //
        TR0=0;                                                                                          //
        TR1=0;

    Ghg=1;
    P0=0XFF;         // 单片机端口初始化
        P1=0xff;

        i=P1;                                                            //拨码开关
        dianji=i/16;                                            //
        dianjiH=(150*dianji)/256;                    // 初始化电机速度 改电机输出电压最小值
        dianjiL=(20*dianji)%256;                    //

        duoji=i%16;                                                  // 舵机角度
        duojiH=(2*duoji)/256;                          // 初始值10
        duojiL=(2*duoji)%256;                          // 初始值10
        duojiH2=(6*duoji)/256;                          // 初始值 20
        duojiL2=(6*duoji)%256;                          // 初始值 20
        duojiH3=(10*duoji)/256;                          // 初始值         33
        duojiL3=(10*duoji)%256;                          // 初始值  33
        fw();
//  ENA=1;         // L298 使能端高有效 控制端状态不同   状态相同时 快速停车
        IN1=0;
//        IN2=1;
        run();
        TR1=1;

/*************************舵机测试程序*************************************
while(1)
{
fw();
delay(2000);
yz45();
delay(2000);
yz25();
delay(2000);
yz25();
delay(2000);
delay(2000);
zz15();
delay(2000);
zz25();
delay(2000);
zz45();
delay(2000);
run();
}
} */
/******************循迹部分**传感器反*****最左P0.7最右P0.0***************/
        while(1)
        {
            if(Ghg == 0)
            {
                fw();
                        stop();
             }
/************************循迹处理****************************/
/*P0_0==0  黑道          ..........P0_6==0黑道   从低往高 P0^7到P0^0*/
                if(P0==0xF7)           //           1111 0111
                        {
                                fw();
                        }
                else if(P0==0xEF)        //                1110 1111
                        {
                                zz15();
                        }
                else if(P0==0XDF)
                        {
                                zz25();
                        }
                else if(P0==0XBF)
                        {
                                zz45();
                        }
                else if(P0==0XFB)
                        {
                                yz15();
                        }
                else if(P0==0XFD)
                        {
                                yz25();
                        }
                else if(P0==0XFE)
                        {
                                yz45();
                        }
                else;
                        delay(10);
                        run();
        }
}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组成

组成

焊接

焊接

降电路压

降电路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