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5-14):
温控风扇仿真图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Nixie tub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s[]=                             //第一个数码管数组没有带小数点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code ss1[]=                            //这个数码管数组带小数点
{
  0x40,0x79,0x24,0x30,0x19,
  0x12,0x02,0x78,0x00,0x10,
  0xc7,0x89,0xbf               //0xc7=L   0x89=H   0xbf=- 负号
};                            //0-9为带小数点的
uchar ms;                      //定义一个计数变量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3;                             //按键控制 P3^4设置切换  3.5上下限加 3.6上下限减
sbit led_0=P1^0;                            //上限温度报警灯
sbit led_2=P1^2;                            //下限温度报警灯
char H,L,T_ms;                              //用于设置上下限度  上下限度与要比较的数据类型最好相同                T_ms用于PWM调节
uchar flag,PWM_ON;                          //PWM_ON是风扇开关标志位
sbit Fan=P1^6;                              //风扇端口定义
bit voled=0;                                //voled用来判断风扇软启动
int temp;                                   //存储读出来的温度,与H,L上下限度数据类型相同

void delay(uint T)                                    //短延时
{
        while(T--);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if(flag==0&&temp>=0)                  //温度为正数时执行
                {
         if(temp>999) Nixietube(ss[temp/1000%10],ss[temp/100%10],ss1[temp/10%10],ss[temp%10]);
                 if(temp>99)  Nixietube(0xff,ss[temp/100%10],ss1[temp/10%10],ss[temp%10]);
                 if(temp<99&&temp/100%10<=0)  Nixietube(0xff,0xff,ss1[temp/10%10],ss[temp%10]);

            }
         if(flag==0&&temp<0)                   //温度为负数时
                {
         if(temp*-1/100%10<=0) Nixietube(0xff,ss1[12],ss1[temp*-1/10%10],ss[temp*-1%10]);
                 if(temp*-1/100%10>0)  Nixietube(ss1[12],ss[temp*-1/100%10],ss1[temp*-1/10%10],ss[temp*-1%10]);
            }
     if(flag==1)                          //flag==0显示温度  =1 显示上限   =2 显示下限
                {
         if(H>99)          Nixietube(ss1[11],ss[H/100],ss[H%100/10],ss[H%10]);        //温度范围是125~-55 ,当上限值大于99时执行
                 if(H>=10&&H<=99)  Nixietube(ss1[11],0xff,ss[H/10],ss[H%10]);                 //当上限值大于12小于99时执行  不显示最高位
                 if(H<10&&H>=0)    Nixietube(ss1[11],0xff,0xff,ss[H%10]);                     //不显示百位 十位
                 if(H<0&&H>=-9)    Nixietube(ss1[11],0xff,ss1[12],ss[H*-1%10]);               //设置的为负数且介于0~-9之间时执行  不显示十位
         if(H<0&&H<-9)     Nixietube(ss1[11],ss1[12],ss[H*-1%100/10],ss[H*-1%10]);          //最低可以到55
        }

         if(flag==2)   //同上
           {
         if(L>99)          Nixietube(ss1[10],ss[L/100],ss[L%100/10],ss[L%10]);
             if(L>=10&&L<=99)  Nixietube(ss1[10],0xff,ss[L/10],ss[L%10]);
             if(L<10&&L>=0)    Nixietube(ss1[10],0xff,0xff,ss[L%10]);
         if(L<0&&L>=-9)  Nixietube(ss1[10],0xff,ss1[12],ss[L*-1%10]);
         if(L<0&&L<-9)  Nixietube(ss1[10],ss1[12],ss[L*-1%100/10],ss[L*-1%10]);

       }
  }
void key()                              //按键处理
{
if(!key1)                               //设置上限
{
    delay(500);
        if(!key1)
        {
      while(!key1);//display();
      if(flag==1)
                  {
                  if(H<125)H++;
                  SectorErase(0x2000);          //每修改一次上下限数据就写进EEROM
                  byte_write(0x2000,H);
        }
          else if(flag==2)
                {
          if(L<H-1) L++;                //原则是下限不超过上限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L);
        }
    }
}

if(!key2)                              //设置下限
{
    delay(500);
        if(!key2)
         {
        while(!key2);//display();
                if(flag==1)
                    {
                    if(H>L+1)  H--;             //原则上限不低于下限
                SectorErase(0x2000);        //每修改一次上下限数据就写进EEROM
                    byte_write(0x2000,H);
          }
                else if        (flag==2)
                   {
                        if(L>-55)L--;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L);
           }
     }
}

if(!key3)                             //设置上限下限切换按键
{
         delay(1000);
         if(!key3)
                {
                  while(!key3);
          flag=(flag+1)%3;
        }
}
}
void alarm()                          //报警
{

if(temp/10>=H)                         //上限,当测得的值,大于等于设定值得时候,
  {
        led_0=0;  PWM_ON=20;              //上限警示灯亮,风扇PWM调节最大
  }
else
   {
        led_0=1;
   }

if((L<=temp/10)&&(temp/10<=H))             //当温度介于上下限之间时,风扇弱风转动
{
           PWM_ON=4;
}

if(temp/10<=L)                                    //如果温度在下限以下,那么风扇停止转动  下限指示灯亮
{
    led_2=0;  PWM_ON=0; voled=0;
        Fan=1;
}
else
  {
      led_2=1;
  }

}
void main()                           //主函数
{
        do
         {
                temp=Temper();
         }
   while(temp==850);                   //因为DS18B20上电之后会读出来850,但不是温度值,所以等待读出温度值
        H=byte_read(0x2000);
        L=byte_read(0x2200);                //读EEROM里面的数据
        if((H>99)||(L>99)||(L>=H))          //如果数据不对,赋予初始值
         {
                H=35;
                L=16;
         }
        TMOD=0x21;                          //使用两个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用来定时读取与显示温度  1工作在方式2,用来模拟PWM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装入初始值,一次定时10MS
    TH1 = 0x06;
    TL1 = 0x06;                         //一次定时0.25ms
        EA=1;                               //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始启动定时器0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TR1=1;                              //开始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display();                        //消影问题,仿真里对中断里的显示函数只执行一次,不能达到一直显示
                                              //所以,在仿真时解除屏蔽此语句,屏蔽中断里的display();
                key();
                alarm();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一次定时10MS
        ms++;
        //display();                      //显示函数    因为数码管存在消影问题,如果在电路上,不屏蔽此句子,如果需要仿真,屏蔽此句子,使用主函数里的显示函数
        if(ms>100)                        //每1秒刷新一次温度数据
        {
         ms=0;
         temp=Temper();                   //读温度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 = 0x06;
  TL1 = 0x06;                                             //一次定时0.25ms
  T_ms++;
if(voled==0&&temp/10>L)                     //软启动,因为电压太低,风扇不易启动/由温度低于下限的不启动到启动,电压太低也启动不了
  {
     voled=1;
         Fan=0;
         delay(3200);
         Fan=1;
  }
if(T_ms<PWM_ON)
  {
         Fan=0;
  }
else
  {
         Fan=1;
  }
if(T_ms>20)
{
    T_ms=0;
}
}

网友A(2021-04-01):
怎么感觉没用?测温测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