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内存在负值,会不会影响排列大小

楼主(2019-05-14):
数值做差,然后把差值排列大小,请问这时候数组内数值出现了负值内部是如何运算的,是负数排在最小么,比如2,8,5,-5,-3,这几个数组排列出来会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看你定义的是什么类型的数组啦   无符号的话,-5会是一个很大的数!!

网友B:
这个要视乎排列算法如何定义,能不能处理负数,数组是如何定义。

你要先理解负数在电脑世界是怎麽定义的和要明白二补数是什麽。

如果数组是定义为unsigned char,那麽数组内的数值都会比看成正整数。
那麽-3就会是最大,因为-3是0xfd。

但这都要视乎排列的算法如何处理,如何定义这慢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定义的是什么类型的数组啦   无符号的话,-5会是一个很大的数!!

谢谢 已经看到了 会取补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视乎排列算法如何定义,能不能处理负数,数组是如何定义。

你要先理解负数在电脑世界是怎麽定义的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