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怎么编写的功能都实现不了?哪里有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LED灯
sbit LED2=P2^1;

sbit Key1=P0^0;                //开
sbit Key2=P0^1;                //关
sbit Key3=P0^2;                //功能1
sbit Key4=P0^3;                //功能2
sbit Key5=P0^4;                //功能3

void delay1ms(uint Y)     //延时函数
{
        int i;
        while(Y--)for(i=0;i<120;i++);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开始
                        {
                                delay1ms(5);
                                if(Key1==0)
                                {
                                                LED1=1;LED2=0;
                                                if(Key3==0)   //功能1
                                                {
                                                delay1ms(5);
                                                        if(Key3==0)
                                                        {

                                                                        LED1=0;
                                                                        delay1ms(200);
                                                                        LED1=1;
                                                                        delay1ms(200);
                                                                        while(Key3==0);
                                                        }
                                                }
                                                if(Key4==0)  //功能2
                                                {
                                                        delay1ms(5);
                                                        if(Key4==0)
                                                        {
                                                                LED1=0;LED2=1;
                                                                while(Key4==0);
                                                        }
                                                }
                                                if(Key5==0)   //功能3
                                                {
                                                        delay1ms(5);
                                                        if(Key5==0)
                                                        {
                                                                LED1=1;LED2=0;
                                                        }
                                                }
                                                while(Key1==0);
                                                        }
                        }
        }
}

网友A(2019-05-17):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sbit key5=P2^4;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a=30000;
        while(a--);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if(key2!=0)
                        {
                                if(key3==0)
                                {
                                        led1=~led1;
                                        delay();
                                }
                                else if(key4==0)
                                {
                                        led1=1;
                                        led2=0;
                                }
                                else if(key5==0)
                                {
                                        led1=0;
                                        led2=1;
                                }
                        }
                }
        }
}
你把引脚改了试试这个呢

网友B:
如果P0口接按键需要接10K上拉电阻,LED要串接1K限流电阻。程序改这样就可以满足楼主全部要求。
#include<reg52.h>   //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LED灯
sbit LED2=P2^1;

sbit Key1=P0^0;                //开
sbit Key2=P0^1;                //关
sbit Key3=P0^2;                //功能1
sbit Key4=P0^3;                //功能2
sbit Key5=P0^4;                //功能3

void delay1ms(uint Y)     //延时函数
{
        int i;
        while(Y--)
                for(i=0;i<120;i++);
}

void main()
{
        bit i=0;
        while(1)
        {
                if(Key1==0)    //开始
                {
                        delay1ms(5);
                        if(Key1==0)
                        {
                                i=1;
                                LED1=0;LED2=0;
                                while(Key1==0);
                        }
                }
                if(Key2==0)    //停止
                {
                        delay1ms(5);
                        if(Key2==0)
                        {
                                i=0;
                                LED1=1;LED2=1;
                                while(Key2==0);
                        }
                }
                if(i==1)
                {
                        if(Key3==0)   //功能1
                        {
                                delay1ms(5);
                                if(Key3==0)
                                {
                                        LED1=1;LED2=1;
                                        while(Key3==0);
                                        while(Key1&Key2&Key4&Key5)
                                        {
                                                LED1=~LED1;
                                                delay1ms(250);
                                        }
                                        LED1=1;
                                }
                        }
                        if(Key4==0)  //功能2
                        {
                                delay1ms(5);
                                if(Key4==0)
                                {
                                        LED1=0;LED2=1;
                                        while(Key4==0);
                                }
                        }
                        if(Key5==0)   //功能3
                        {
                                delay1ms(5);
                                if(Key5==0)
                                {
                                        LED1=1;LED2=0;
                                        while(Key5==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