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输出电压程序及仿真问题

楼主(2019-05-14):
想要一个用DAC0832稳定输出的电压信号 用作为 一个阈值电压,不知道是程序出了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改动程序里面的数据,电压表示数一直不变  向各位大佬求解
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wr=P3^6;
sbit dacs=P3^7;
uchar i,j;

void delay( int i)
{
int x,y;
  for(x=29;x>0;x--)
   for(y=i;y>0;y--) ;
}
void init()
{
dacs=0;
dawr=0;
P2=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for(i=0;i<0xff;i++)
  {
   P2=i;
   delay(1);
  }
  for(j=0xff;j>0;j--)
  {
   P2=j;
   delay(1);
  }
}
}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0832是电流型输出芯片,只要使用一端输出就可以了,io1和io2是互补输出,使用io1是由小变大,io2则是由大变小。如果后面的负载小,直接串一个电阻,就有电压输出了,如果负载大,使用一个跨阻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B:
DAC0832 不能直接通过端口赋值,WR需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