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可以教教我怎么画图和仿真啊? 求帮助

楼主(2019-05-14):
有没有大神可以教教我怎么画图和仿真啊?不会使用PROTUES也不会用keil进行仿真,大神们救救孩子吧

网友A:
PROTUES网上有视频,有一点大,keil坛子里有视频,下面就看你的了

网友B:
使用multisim、protel很好啊

网友C:
画图的话,就主要是知道元器件在仿真的名称,在左边的那一栏的P,就是选元器件的,选完就点你要的元器件,直接在画板区域再点一下就出现元器件了,画线,主要你点中所要连线的端口,他就会出现一个笔,然后画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路图我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