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把10进制unsigned int数据存入2402芯片?如何拆分与整合?

楼主(2019-05-14):
下面是一个试验程序,4个位是直接分开的,没有整合到一个unsigned int型里面,那样就还要进行一次分离,打算把这4个位分别存入24C02的某个地址,下一次再读回来接着显示,但问题是读回来的数字不能在数码管上正确显示,请教一个各位师傅你们是怎样做的,int型不能直接存入24c02,必然是要拆开的,拆成两个char型(一个高8位,一个低8位)?可是拆了以后,读回来又不知道怎么整合到一起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7;
sbit SCL=P2^6;
sbit w1=P3^4;
sbit w2=P3^5;
sbit w3=P3^7;
sbit w4=P3^6;
uchar cc,ge,shi,bai,qian;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  //共阳0~9段码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start( )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
          SCL=1;
          _nop_( );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_( );
          _nop_( );                        //SCL置低,准备接收或发送数据
        }
void stop( )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延时保持4.7US以上
        }
void write(uchar a)
        {
         uchar b,shu;
         for(b=0;b<8;b++)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shu=a<<b;             //把即将发送的数据的为移到最高位
              if((shu&0x80)!=0)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0
                        SDA=1;                        //不等于0说明最明当前要发送的数据为1
              else  SDA=0;          //否则数据为0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
              _nop_( );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0;
            }
        _nop_(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
            SCL=1;
            _nop_( );
        }
bit ack( )                                         //等待应答函数
        {
         bit h;
         SDA=1;
         _nop_( );
         SCL=1;                                        //SDA和SCL全部置高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0;                                  //等待4.7US以上,把SCL置低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h=SDA;                                 //等待4.7SU以上读取SDA应答信号
         return        h;                         //应答成功则是0,没有应答则是1
        }
uchar reade( )                          //接收数据
        {
         uchar d,g;
         SDA=1;                                  //数据线置高电平
         for(d=0;d<8;d++)
                 {
                  _nop_( );
                  _nop_( );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低电平,数据变化
                  SCL=1;
                  _nop_( );
                  _nop_( );                 //SCL高电平,数据稳定
                  if(SDA==1)
                    g=(g<<1)|0x01;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就是最低位置1
                  else
                    g=g<<1;                //否则读到是0,直接左移1位(左移后右补0)
                }
          return g;                 //经过8次读取移位,把g返回
        }
void fasong(uchar add , uchar tab)          //发送一个字节
        {
          start( );                  //启动总线
          write(0xa0);          //器件地址(发送)
      ack( );              //等待应答
          write(add);     //发送器件内部地址
      ack( );                  //等待应答
          write(tab);          //发送数据
          ack( );                  //等待应答
          stop( );
        }
uchar jieshou(uchar add)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shu;
          start( );                //读取(开始-器件地址(发)- 器件内部地址 - 开始 - 器件地址(收)- 接收数据 -发应答或停止接收
          write(0xa0);
          ack( );
          write(add);
          ack( );
          start( );
          write(0xa1);
          ack( );
          shu=reade( );
          stop( );
          return shu;
        }
void display(uchar a , uchar b , uchar c , uchar d)
        {
         if(a!=0)
                 {
                 w1=0;
                 P0=table[a];
                 delay(5);
                 P0=0XFF;
                 w1=1;
                }
         if(a!=0||b!=0)
                 {
                 w2=0;
                 P0=table[b];
                 delay(5);
                 P0=0XFF;
                 w2=1;
                }
         if(a!=0||b!=0||c!=0)
                 {
                 w3=0;
                 P0=table[c];
                 delay(5);
                 P0=0XFF;
                 w3=1;
                }
         w4=0;
     P0=table[d];
         delay(5);
         P0=0XFF;
         w4=1;
        }
void main( )
        {
          uchar a1,a2,a3,a4;
          w1=w2=w3=w4=1;
          EA=1;
          ET0=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fasong(0x03,9);
          fasong(0x04,8);
          fasong(0x05,7);
          fasong(0x06,6);
          delay(100);
          a1=jieshou(0x03);
          ge=a1;
          a2=jieshou(0x04);
          shi=a2;
          a3=jieshou(0x05);
          bai=a3;
          a4=jieshou(0x06);
          qian=a4;
          TR0=1;
          while(1)
          {
           display(qian,bai,shi,ge);
          }
        }
void aa( )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cc++;
         if(cc==1)
                 {
                 cc=0;
                 ge++;
                 if(ge==10)
                         {
                           ge=0;
                          shi++;
                          if(shi==10)
                                  {
                                 shi=0;
                                 bai++;
                                 if(bai==10)
                                         {
                                         bai=0;
                                         qian++;
                                         if(qian==10)
                                                 {
                                                 qian=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