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Atmega16电子时钟程序+仿真,内部定时器实现

楼主(2019-05-14):
Atmega16电子时钟,内部定时器,有可调闹钟。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key_bz    0b00000111
char smg_zx[]={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全局变量

char hour=12;
char min;
char sec;
char nz_hour=12;
char nz_min=1;
char mode=0;
char set;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570;j++);
    }
}
// 用定时器实现定时
void T0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函数
{
TIFR=0XFF;
TCCR0=0X0B; //64FENPIN, CTC MODE
TCNT0=0;
OCR0=250;
TIMSK=0X02;

}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函数
{
  DDRC  |= 0b11110000;  // PC4 5 OUT PUT
  PORTC |= 0b00111111; //m103 output only

PORTD = 0x00; //  上电关闭数码管, 因为上电电压不稳
DDRD  = 0xff;
DDRB  |= 0b11100000;  // PC5 6 7OUT PUT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smg_zx[0]=1;
  T0_init();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miao=45;

void key (void)
{

if(!(PINC&0X01))
{
   delay_ms(2);
   if(!(PINC&0X01))
   {
    TIMSK=0X00;
    mode++;
        mode%=3;
        set=0;
        if(mode==0)TIMSK=0X02;
        while(!(PINC&0X01));
   }
}

if(!(PINC&0X02))
{
   delay_ms(2);
   if(!(PINC&0X02))
   {
    if(mode==1)
        {
         set++;
         set%=3;
        }
        if(mode==2)
        {
         set++;
         set%=2;
        }
        while(!(PINC&0X02));
   }
}

if(!(PINC&0X04))
{
   delay_ms(2);
   if(!(PINC&0X04))
   {

    if(mode==1)
        {
         if(set==0)
         {
          hour++;
          hour%=24;
         }
         if(set==1)
         {
          min++;
          min%=60;
         }
         if(set==2)
         {
          sec++;
          sec%=60;
         }

        }
        if(mode==2)
        {
         if(set==0)
         {
          nz_hour++;
          nz_hour%=24;
         }
         if(set==1)
         {
          nz_min++;
          nz_min%=60;
         }
        }
        while(!(PINC&0X04));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变量声明

char zz;
  // 调用初始化哈数
//port_init();
init_devices();
// 特定代码
   while(1)
   {

if(mode==0)
{

    PORTD=~smg_zx[hour/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B|=1<<PB6;//选中PC6
        delay_ms(2);
        PORTB&=0B00111111;//

    PORTD=~smg_zx[hour%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B|=1<<PB7;//选中PC7
         delay_ms(2);
     PORTB&=0B00111111;//

     PORTD=~smg_zx[min/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C|=1<<PC7;//选中PC7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PORTD=~smg_zx[min%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C|=1<<PC6;//选中PC6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PORTD=~smg_zx[sec/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C|=1<<PC5;//选中PC5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PORTD=~smg_zx[sec%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C|=1<<PC4;//选中PC4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

else if(mode==1)
{

    PORTD=~smg_zx[hour/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B|=1<<PB6;//选中PC6
        delay_ms(2);
        PORTB&=0B00111111;//

    PORTD=~smg_zx[hour%10];  // 给5的字形编码
        if(set==0)  PORTD&=0x7f;//控制小数点亮
         PORTB|=1<<PB7;//选中PC7
         delay_ms(2);
     PORTB&=0B00111111;//

     PORTD=~smg_zx[min/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C|=1<<PC7;//选中PC7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PORTD=~smg_zx[min%10];  // 给5的字形编码
         if(set==1)  PORTD&=0x7f;//控制小数点亮
        PORTC|=1<<PC6;//选中PC6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PORTD=~smg_zx[sec/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C|=1<<PC5;//选中PC5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PORTD=~smg_zx[sec%10];  // 给5的字形编码
         if(set==2)  PORTD&=0x7f;//控制小数点亮
         PORTC|=1<<PC4;//选中PC4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
else if(mode==2)
{

     PORTD=~smg_zx[nz_hour/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B|=1<<PB6;//选中PC6
        delay_ms(2);
        PORTB&=0B00111111;//

    PORTD=~smg_zx[nz_hour%10];  // 给5的字形编码
        if(set==0)  PORTD&=0x7f;//控制小数点亮
         PORTB|=1<<PB7;//选中PC7
         delay_ms(2);
     PORTB&=0B00111111;//

     PORTD=~smg_zx[nz_min/10];  // 给5的字形编码
     PORTC|=1<<PC7;//选中PC7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PORTD=~smg_zx[nz_min%10];  // 给5的字形编码
         if(set==1)  PORTD&=0x7f;//控制小数点亮
         PORTC|=1<<PC6;//选中PC6
         delay_ms(2);
     PORTC&=0B00001111;//

}

   if((hour==nz_hour)&&(min==nz_min))//闹钟
   {
    if(zz++>20)
        {
     PORTB^=1<<PB5;//选中Pb5
         zz=0;
        }
   }
   else
   PORTB|=1<<PB5;//选中Pb5

         key ();

   }
  }
   //T0中断服务程序 //  2ms 进入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cf_isr:20
  void timer0_ocf_isr(void)
  {static int count=0;
   if(++count>=500)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hour%=24;
         }
         }
   }
}

网友A:
正找算开始整这个了,现在出来先看看路数

网友B(2019-12-17):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2020-12-08):
请问按键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