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这个89c52程序改为stc15f2k60s2超声波舵机避障程序

楼主(2019-05-1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bizhan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define barrierDis 0.2
sbit IN1 =P0^1;
sbit IN2 =P0^0;
sbit IN3 =P0^2;
sbit IN4 =P0^3;
sbit Trig  = P0^5;
sbit Echo  = P0^4;
sbit servorControl =P0^6;
u8 flag=0;
u32 jieshoutime;
float juli;
u8 control=5;
u8 servorTime=0;
u8 leftFlag=0;
u8 rightFlag=0;
void bizhang_delay_ms(u32 ms)
{
  u8 time;
  while(ms--)
  for(time=0;time<100;time++);
}
void chufa()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stop()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forward()
{
    IN1=0;
    IN2=1;
    IN3=0;
    IN4=1;
}
void anticlockwise()
{
    IN1=0;
    IN2=1;
    IN3=1;
    IN4=0;
}
void backoff ()
{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clockwise()
{
    IN1=1;
    IN2=0;
    IN3=0;
    IN4=1;
}
u8 getDistance()
{
    TH0=0;
    TL0=0;
    chufa();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jieshoutime=TH0*256+TL0;
    juli=(jieshoutime*0.000001*340)/2;
    if(juli<barrierDis&&flag==0)
{
       return 0;
    }
    else
{
        flag=0;
        return 1;
    }
}

void  xiaoche_bizhang()
{
EA=1;
    ET0=1;
    ET1=1;
    TMOD=0x11;
    TH1=0xff;
    TL1=0x9c;
    servorTime=0;
    while(1)
{
  stop();
  bizhang_delay_ms(200);
  control=10;
  servorTime=0;
  TR1=1;
  bizhang_delay_ms(100);
  TR1=0;
  forward();
  while(getDistance()==1);
  do
  {
   stop();
   control=15;
   servorTime=0;
   TR1=1;
   bizhang_delay_ms(100);
   TR1=0;
   leftFlag=getDistance();
   control=5;
   servorTime=0;
   TR1=1;
   bizhang_delay_ms(100);
   TR1=0;
   rightFlag=getDistance();
   control=10;
   servorTime=0;
   TR1=1;
   bizhang_delay_ms(100);
   TR1=0;
   backoff ();
   bizhang_delay_ms(200);
  }
  while(leftFlag==0&&rightFlag==0);
  if(rightFlag==0&&leftFlag==1)
       anticlockwise();
  else if(rightFlag==1&&leftFlag==0)
  clockwise();
  else if(rightFlag==1&&leftFlag==1)
  anticlockwise();
  bizhang_delay_ms(1000);
}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
    TH1=0xff;
    TL1=0x9c;
    servorTime++;
    if(servorTime<=control)
        servorControl=1;
    else
        servorControl=0;
    if(servorTime>=200)
        servorTime=0;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flag=1;
}

网友A:
牵扯延时要改一下,其他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扯延时要改一下,其他不用改。

中断什么的,中断配置都不用改吗,延时函数我可以直接改void bizhang_delay_ms(u32 ms)的函数就行了吗

楼主:
有没有能帮忙改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扯延时要改一下,其他不用改。

我把延时都改了为什么工作不稳定

网友B(2021-03-18):
楼主我问问这control 是控制的啥呀?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