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atmega16自动浇花器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9-05-14):
这是最近做的自动浇花系统,用atmega16内部定时器做的。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key_bz   0b0000011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_16  unsigned short
char smg_zx[]={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37};// 全局变量
char smg_wx[]={0B00000001,0B00000010,0B00000100,0b00001000};
char  smg_oFF[]={0x3f,0X71,0X71};
unsigned int flag_10ms=0,flag_1s=0,on=0,buff[]={0,0,0},mode=0;
unsigned  int jh_hour1=2,u=0,count=0,count1=2,on_sec=0;
unsigned int jh_sec1=5,jh_hour=0,jh_sec=0,flag=0;

unsigned long int jishi_sec=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570;j++);
    }
}
// 用定时器实现定时
void T0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函数
{
TIFR=0XFF;
TCCR0=0X0B; //64FENPIN, CTC MODE
TCNT0=0;
OCR0=250;
TIMSK=0X02;
}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函数
{
  DDRC|=0b10001111;  // PC4 5 OUT PUT
  PORTC=0b11110000; //m103 output only

PORTD= 0xFF;
DDRD= 0xff;
DDRB&= 0b11111000;
PORTB|=0B00000111;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smg_zx[0]=1;
T0_init();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多位数拆分函数///////*/

void xs_buff(uchar va1, uchar va2)
{
  buff[0]=va1/10;
  buff[1]=va1%10;
  buff[2]=va2/10;
  buff[3]=va2%10;

}
void xs_buff_on( uchar va2)
{
  buff[0]=0;
  buff[1]=10;
  buff[2]=va2/10;
  buff[3]=va2%10;
}

void xs_smg()
{//char smg_zx[]={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 0x7d,0x07,0x7f,0x6f};// 局部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posit=0;
    PORTC&=0X80; // turn off

          PORTC|=smg_wx[posit];//selecting led 7-segment
         PORTD=~smg_zx[buff[posit]];  //

  if(posit++>=3)posit=0;

         }

////////////////////////////////////////////////////////////
void smg_xs(void)
{

if((count<=20)||(flag==1))
{
if((on!=1)&&(on!=2))
{
xs_buff(jh_hour,jh_sec);
xs_smg();
}
else
{
if((on==1))
{ xs_buff_on(on_sec);
   xs_smg();
}
else if(on==2)
{PORTC&=0X80;on_sec=0;
PORTD=~smg_oFF[u];
PORTC|=smg_wx[u];if(u++>=2)u=0;
}
}
}
else
{PORTC&=0X80;count1=0;}
}
////////////////////////////////////////////////////////////////////////////////////

////////////////////////////////////////////////////////////////////////////////////
void motor(void)
{
if(on==1)
{PORTC|=0X80;flag=1;
}
else
{
on_sec=0;
if(on==2){PORTC&=0X7F;flag=0;}//off状态下关闭电机
else if((jishi_sec>jh_hour1*3600)&&(jishi_sec<=jh_hour1*3600+jh_sec1))//大于设定的时间间隔和浇花时长

{PORTC|=0X80;//开电机
flag=1;}
else
{
     PORTC&=0X7F;flag=0;
   if(jishi_sec>jh_hour1*3600+jh_sec1)
   jishi_sec=0;

}

}
  }
///////////////////////////////////////////////////////////////////////////////////
        /// 按键子程序,实现按键值返回
uchar  key(void)
{ static uchar  key_zt=1, key_value;
   uchar  returnvalue=100; // 100表示无按键对应的一个数值
   switch(key_zt)  // 0b00000111  /0b00000110  //0b00000110
    {
        case 1:if((PINB&key_bz)!=key_bz)
                 {key_value=PINB&key_bz;
                           key_zt=2;}
                           break;
    case 2:  if((PINB&key_bz)==key_value)
                 {key_zt=3;
                  switch(key_value)
                  {
                   case 0b00000110:
                                returnvalue=1; //切换模式
                                        break;
                   case 0b00000101:
                                returnvalue=2;//在时分之间切换
                                        break;
                  case 0b00000011:
                                returnvalue=3;//在时分之间切换
                                        break;
                       }
                       }else key_zt=1;
                                 break;
    case 3:
                if((PINB&key_bz)==key_bz)
                key_zt=1;
                        break;
             }
      return  returnvalue;
       }
// 根据按键子程序返回的按键值去执行相应的功能
void key_process(void)
{
   switch(key())
     {   case 1:count=0;count1++;if(count1>1){count1=2;if(on==0)/*只有on=0,回归正常显示界面才能加*/{if(jh_hour++>=99)jh_hour=0;}}break; //mode:0-计时,1,校准,2闹钟  // 模式切换

        case 2:count=0;count1++;if(count1>1){count1=2;if(on++>=2){on=0;jishi_sec=0;}}break;//每手动开启电机,jishi_sec就赋零
            case 3:count=0;count1++;if(count1>1){count1=2;if(on==0)/*只有on=0,回归正常显示界面才能加*/{if(jh_sec++>=99)jh_sec=0;}}break;
                }
                }
///////////////////////////////////////////////////////////////////////////////////////////////////
void sj_lj(void)
  {
  jishi_sec++;
  if(jishi_sec%3600==0&&jishi_sec!=0)jh_hour--;
  if(jh_hour==0){if(jh_sec--<=0){jh_hour=jh_hour1;jh_sec=jh_sec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jh_hour=jh_hour1;
jh_sec=jh_sec1;
init_devices();

   while(1)
   {

            motor();
                smg_xs();
       if(flag_1s==1)
           {flag_1s=0;
           sj_lj();}
       if(flag_10ms==1)
           {flag_10ms=0;
           key_process();}
   }
  }

/////////////////
//////////////

//T0中断服务程序 //  2ms 进入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cf_isr:20
  void timer0_ocf_isr(void)
  {static uint_16  count_1s=0,count_10ms=0,count_5s=0;

   if(++count_10ms>=5)
   { count_10ms=0;
     flag_10ms=1;
     if(++count_1s>=100)
     {count_1s=0;
          flag_1s=1;
          count++;
          if(on==1)
          on_sec++;
          }
          }
          }

网友A:
楼主,如果用cvavr该怎么写

网友B(2019-06-30):
我也要用闲置的控制模块做一个自动浇花控制器,下载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C(2019-12-16):
我也去做一个

网友D(2022-07-18):
这个浇花器功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