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字钟太费电~

楼主(2019-05-14):
把7805输出“+5V”端改接3.6-3.8V电压,总电流可降为110毫安左右,功耗大大降低(室内使用亮度尚可)。

网友A:
楼主这么弄功耗并没有变,只是降低了数码管亮度仅此而已。但是改为 3.6 ~ 3.8 V 时,这货还能像原先正常一样正常工作么?

网友B:
用变压器降压整流7805稳压供电效率没有50%,一半功率消耗在发热了。如取消变压器和7805稳压,改为手机充电器(开关电源5V输出)供电,功耗2瓦以内。

网友C:
用开关电源来做

网友D:
还是改成液晶显示,电池供电较好

网友E:
使用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E:
使用开关电源试试,应该会降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