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开发板可以换STC15F2K60S2芯片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14):
普中我想换STC15F2K60S2的芯片,这两个有什么区别,烧录有什么不同?

楼主:
有大神吗?帮下忙

网友A(2019-07-19):
不可以,对应的引脚不同,15芯片和51芯片不一样

网友A:
加我,给你发资料

网友B:
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C:
15的外围电路更简单,功能更强大一些,但是引脚和51有些不同,改改引脚就可以!

网友D:
TB上有店家将STC15F2K61S2 LQFP44芯片专门做了一个DIP40的PCB板,与ATMEL 89S52是PIN对PIN的,插上去就能直接使用了,我之前有买过,价格也不贵,好像才几块钱一片,挺方便挺好用的

网友E:
15引脚好像少一点做一些小东西可以

网友F:
是需要转接板,两种单片机管脚排列不一样,另外编写程序时头文件也不一样

网友G: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为何不肯花时间去读通两者的手册。
学会看手册查资料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H:
不一样,引脚定义什么的基本不一样,还有就是15系列锁存器和寄存器相对多一点,蓝桥杯就是用的这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