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单编程问题,检测光电开关输入信号

楼主(2019-05-14):
检测光电开关输入信号,输入信号为高低电平。

也就是检测到高电平并维持一段时间,程序怎么写?

个人有想法是用中断是可以,但是51外部中断只有两个,所以求教能用其他方法吗?

网友A:
STC的51外部中断不止两个(引脚也可以中断)。

网友B(2019-08-06):
定义一个IO口;  检测高低电平

网友C:
程序的主循环用定时器设计成每0.5秒一次,进入主循环后检测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标志位加一,否则标志位清零。标志位累加到10就是5秒。

网友D:
如果主函数有别的程序要走 实时检测的话只能用外部中断吧 ,要是光电开关相对位移的速度不够快的话 其实定时器中断检测也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找一个有PCA模块的51,看下手册里的例程,略微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F:
你算算你要检测的信号间隔 频率是多少 再看看精度要求有多高 不是特别高的频率 不是特别高的精度要求 普通IO一样可以检测 不一定非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