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篮球计时计分系统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5-14):
所有资料都在文件里,有需要的下载就行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LCD1602_drv.h"

#include "stdio.h"

uchar  ocassioncount = 1;  //场次
uint16 score1=0;//甲队分数
uint16 score2=0;//乙队分数
uint16 deadline24=24;//24秒倒计时
uint16 deadline12=720;//12分钟秒倒计时
uchar  scorestr[3];  //
//uchar  scorestr2[3];  //
uchar  dead24str[2];  //
uchar  dead12str[5];  //
uchar  ocassionstr[3];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 = x;i > 0;i--)
                for(j = 100;j > 0;j--);
}

//数字转化为字符串        三位整数
void numtostr(uint16 num)
{
         uchar i=0,numsize=0;
         scorestr[0]=num/100+0x30;         //bai位
         scorestr[2]=num%10+0x30;         //个位
         if(num>100)
         {
           scorestr[1]=(num/10)%10+0x30;         //bai位
          }
          else
          {
                   scorestr[1]=num/10+0x30;         //bai位

          }
   }
         //数字转化为字符串        三位整数
// void numtostr2(uint16 num)
//{
//          uchar i=0,numsize=0;
//         scorestr2[0]=num/100+0x30;         //bai位
//         scorestr2[2]=num%10+0x30;         //个位
//         if(num>100)
//         {
//           scorestr2[1]=(num/10)%10+0x30;         //bai位
//          }
//          else
//          {
//                   scorestr2[1]=num/10+0x30;         //bai位
//
//          }
//   }

//24s数字转为字符串
void num24tostr(uint16 num)
{
           dead24str[0]=num/10+0x30;         //bai位
        dead24str[1]=num%10+0x30;         //ge位
}

//12min数字转为字符串
void num12tostr(uint16 num)
{

          uint16 temp;
          temp=        num;

           dead12str[0]=num/600+0x30;         //bai位
          temp=num/60;

         dead12str[1]=temp%10+0x30;         //ge位

           StringDisplay(11, 1, dead12str,2,1);
          StringDisplay(13, 1,":",1,1);
        dead12str[0]=(num%60)/10+0x30;         //bai位
        dead12str[1]=(num%60)%10+0x30;         //ge位
         StringDisplay(14, 1, dead12str,2,1);

}

//12min数字转为字符串
void ocassionchange(uchar charch)
{
   ocassionstr[0]=charch+0x30;
         switch(charch)
         {
           case 1:
                ocassionstr[1]='s';
                    ocassionstr[2]='t';
                         break;
            case 2:
                         ocassionstr[1]='n';
                     ocassionstr[2]='d';
                         break;
            case 3:
                         ocassionstr[1]='r';
                     ocassionstr[2]='d';
                         break;
            case 4:
                         ocassionstr[1]='t';
                    ocassionstr[2]='h';
                         break;

         }
}

uchar P10last=0;
uchar P11last=0;
uchar P12last=0;
uchar P13last=0;
uchar P14last=0;
uchar P15last=0;
uchar P16last=0;
uchar P17last=0;
uchar P23last=0;
         uint16 bifenchange1=0;
//                  uint16 bifenchange2=0;
void  keyslove1(void)
{

        if(!P10)
        {
        P10last=1;}
        if(P10&P10last)
        {        score1++;
            numtostr(score1);
       StringDisplay(0, 0, scorestr,3,1);
           P10last=0;
        }

        if(!P11)
        {
        P11last=1;}
        if(P11&P11last)
        {         if(score1==0)
             {score1=0; }
                else
                {
                 score1--;

                }
            numtostr(score1);
       StringDisplay(0, 0, scorestr,3,1);
           P11last=0;
        }

           if(!P12)
        {
        P12last=1;}
        if(P10&P12last)
        { TR0 = ~TR0 ;          //启动定时器

           P12last=0;
        }

        if(!P13)
        {
        P13last=1;}
        if(P13&P13last)
        {        score2++;
            numtostr(score2);
       StringDisplay(4, 0, scorestr,3,1);
           P13last=0;
        }
                 if(!P14)
        {
        P14last=1;}
        if(P14&P14last)
        { if(score2==0)
             {score2=0; }
                else
                {
                 score2--;

                }
            numtostr(score2);
       StringDisplay(4, 0, scorestr,3,1);
           P14last=0;
        }

                if(!P15)
        {
        P15last=1;}
        if(P15&P15last)
        {
           deadline24=24;
           num24tostr(deadline24);
       StringDisplay(14, 0, dead24str,3,10);
           P15last=0;
        }

           if(!P16)
        {
        P16last=1;}
        if(P16&P16last)
        {
            bifenchange1=score1;
        score1=score2;
                score2=         bifenchange1;
//                   numtostr(bifenchange1);
//       StringDisplay(0, 0, scorestr,3,1);
//
//                      numtostr2(bifenchange2);
//       StringDisplay(0, 4, scorestr2,3,1);
//
//
//           score1=bifenchange2;
//           score2= bifenchange1;

           P16last=0;
        }

                if(!P17)
        {
        P17last=1;}
        if(P17&P17last)
        {        ocassioncount++;
            if(ocassioncount==5)
           {
                         ocassioncount=1;
           }

           ocassionchange(ocassioncount);
                 StringDisplay(0, 1, ocassionstr,3,1);
           P17last=0;
        }

                  if(!P23)
        {
        P23last=1;}

        if(P23&P23last)
        {(*((void(code*)(void))0x0000))();
           P23last=0;
        }

}

uchar flagbuzz=0;
void main(void)
{

          P1=0xFF;
          P23=1;
     LCD1602Init();
     TMOD = 0x01; //初始化TMOD,定时器0,方式1
     TH0 = (65536 - 50000) / 256; //装填计数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A = 1; //开放所有中断
     ET0 = 1; //开放定时器0中断控制位

           numtostr(score1);
       StringDisplay(0, 0, scorestr,3,1);
           StringDisplay(3, 0,":",1,1);
           numtostr(score2);
       StringDisplay(4, 0, scorestr,3,1);
           num24tostr(deadline24);
       StringDisplay(14, 0, dead24str,3,10);
           ocassionchange(ocassioncount);
           StringDisplay(0, 1, ocassionstr,3,1);
           num12tostr(deadline12) ;

    while (1)
        {

                  keyslove1();
                  numtostr(score1);
          StringDisplay(0, 0, scorestr,3,1);

           StringDisplay(3, 0,":",1,1);
//              delay(50);
           numtostr(score2);
       StringDisplay(4, 0, scorestr,3,1);
//              delay(50);

                 num24tostr(deadline24);
       StringDisplay(14, 0, dead24str,3,10);

           StringDisplay(0, 1, ocassionstr,3,1);
           num12tostr(deadline12) ;

                if(flagbuzz)
                {
                          P37=~P37;
                     delay(10);
                }

                }

        }

        uchar second1=0;
                int buzztime=0;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触发中断时重新装填计时
      TL0 = (65536 - 50000) % 256;
           second1++;
           if(second1==20)
           {

                    second1=0;
                         if(deadline24==0)
                   {   deadline24=0;

                   }

                        else{
                        deadline24--;
                        }
                                if(deadline12==0)
                                {
                                        deadline12=0;
                                   flagbuzz=1;

                                }
                                else{
                                                  deadline12--;
                                }

                  if(flagbuzz)
                         {
                            if(buzztime==5)
                                {  flagbuzz=0;
                                }
                                else
                                {buzztime++        ;
                                }

                         }

           }

}

网友A(2019-08-12):
开始键P12按下有时会不灵,需要按2-3下,但其他按钮没出现这种情况,程序里好像没有按键消抖程序

网友B(2020-04-20):
按照上面的画了原理图但是LCD1602会亮不会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按照上面的原理图和代码操作后,LCD1602会亮但无法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B:
LCD1602会亮但是无法显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C(2021-07-22):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面的画了原理图但是LCD1602会亮不会显示是什么原因

上面电路图10K变阻器都接错了,你的lcd肯定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