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7805做成的DC12V转成5V电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5-14):
请问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怎样把12V转换成5V的

网友A(2021-12-26):
12V转5v稳压, 还是用开关电路效率高一点, 这个线性稳压电路有7V压降在7805上, 效率太低, 大电路工作时7805发热大.

网友B:
这个电路讲解稳压原理是没法解释的,除非把7805内部电路贴上然后详细探讨

网友C:
应用负反馈放大器功能实现,三极管线性区就是电阻可变

网友D(2019-05-15):
串联稳压电源,就是7805和用户负载RL是串联关系,可以理解7805是一个阻值可以随时调整的电阻。当RL变化时,串联电路的电流也在变化,7805实时调整阻值,确保RL上的电压仍然是5V

网友E:
7805有三个脚,左边接十二伏,中间接地右边那个脚就会输出5伏

网友E:
7805是串连稳压,发热大,芯片有字的一面正对自己,管脚朝下左边接12伏,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个二极管构成全桥整流电路,C7使得整流后的脉动电压稳定,也就是滤波。7805是串联稳压电源,C6也是滤波电 ...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F:
四个二极管构成全桥整流电路,C7使得整流后的脉动电压稳定,也就是滤波。7805是串联稳压电源,C6也是滤波电容。C8 C9靠近芯片放置,起EMC和防止震荡的作用。所谓串联稳压电源,就是7805和用户负载RL是串联关系,你可以理解7805是一个阻值可以随时调整的电阻。当RL变化时,串联电路的电流也在变化,7805实时调整阻值,确保RL上的电压仍然是5V。你需要注意,7805上的功率耗散是(VIN-VOUT)*I,所以电流大了,芯片会烫。

网友G:
由于其内部集成了如图类似的一个电路,不过其内部更精密,W也不可调,固定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