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cefair PZEM 004T 交流电能模块 stm32驱动程序

楼主(2019-05-14):
Peacefair PZEM 004模块测量交流电参数十分方便,可以应用于开发智能电表等,可惜商家只提供了windows上位机,没有提供单片机的使用例程,虽然编程也不复杂,但还是需要好些时间调试的,网上关于这个模块的资料非常少,因此我将我写的驱动贡献出来以供大家参考,以便节约大家宝贵的时间。本程序基于stm32的HAL库编写,因此移植到其他stm32上十分方便。限于本人水平有限,程序中难免有bug,请大家依据实际应用修改。

本驱动程序用到了stm32的USART2串口,其串口接收中断在usart.c中实现。
调用说明:
1.包含文件: #include "PZEM004T.h"
2.调用PZEM004T_init();初始化USART2串口。
3.调用PZEM004T_ReadMeasValue();读取测量结果,结果会保存在PZEM004T结构体中。
4.读取PZEM004T结构体中的测量参数,其参数都是整数,是实际值的10或100倍,需要自己转换成最终的结果,请参考模块的说明书转换。
   调用PZEM004T_EnergyClear(void); //清零电能

PZEM004T显示效果

PZEM004T显示效果

PZEM004T实物图1

PZEM004T实物图1

PZEM004T实物图1

PZEM004T实物图1

/*!
*     COPYRIGHT NOTICE
*     Copyright (c) 2019,CQ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file                        main.c
* @brief
* @author                CQ
* @version                V1.0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PZEM004T.h"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打开L1-Cache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160,5,2,4);                      //设置时钟,400Mhz
        delay_init(400);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初始化LCD
         PZEM004T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10,40,300,32,32,"PZEM-004T Test");
            LCD_ShowString(10,80,240,24,24,"U=");
            LCD_ShowString(10,120,240,24,24,"I=");
            LCD_ShowString(10,160,240,24,24,"P=");
            LCD_ShowString(10,200,240,24,24,"PF=");
            LCD_ShowString(10,240,240,24,24,"F=");
            LCD_ShowString(10,280,240,24,24,"EN=");
    while(1)
    {
                     printf("V=%d  \n",PZEM004T.AC_Voltage);
                                 printf("I=%d   \n",PZEM004T.AC_Current);
                                 printf("P=%d   \n",PZEM004T.AC_Power);
                                 printf("PF=%d   \n",PZEM004T.AC_PowerFactor);
                                 printf("Energy=%d    \n",PZEM004T.AC_Energy);
         printf("F=%dHZ   \n",PZEM004T.AC_Freq);

    LCD_ShowNum(40,80,PZEM004T.AC_Voltage,4,24);
    LCD_ShowNum(40,120,PZEM004T.AC_Current,4,24);
    LCD_ShowNum(40,160,PZEM004T.AC_Power,4,24);
    LCD_ShowNum(40,200,PZEM004T.AC_PowerFactor,4,24);
                LCD_ShowNum(40,240,PZEM004T.AC_Freq,4,24);
                LCD_ShowNum(40,280,PZEM004T.AC_Energy,4,24);

                LED0_Toggle;
                PZEM004T_ReadMeasValue();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9-08-20):
可惜不适合我用

网友B(2019-10-26):
大佬 你好 51单片机可以写吗

网友C(2021-11-05):
没有连接方式吗,PZEM-004是5V的,我直接用stm32的3.3V和它通信会有问题吗

网友D:
大佬太牛了,可惜这个我现在不用

网友E:
正在找这个模块的资料,百度进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F(2024-04-13):
非常的实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