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开关和LM393做的振动检测电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5-14):
这个振动检测电路图的原理是什么 怎样可以调整它的灵敏度 意思现在稍微振动就会触发报警 如何可以让它不那么灵敏

网友A:
改变电阻数值

网友B:
你的+端基准电压直接取得电源电压, 无法调整. 1) 可以试试在+端再接一个下拉可调电阻来调节基准电压.  2) 不了解震动感应器是不是有震动直接导通, 你可以试试在震动感应器2端到地串接一个电阻以提升感应时的电压.

网友C:
得看震动传感器的质量了, 震动时阻值发生变化,从而比较器输出变化。

网友D:
振荡器在振荡过程中阻值在不断变化使其比较器二端的电压产生变化,从而运用比较器进行振荡信号输出。所有你可以更具比较器与振荡器的相关性能,设定电压变化区间来调节振荡器的灵敏度。

网友E:
首先,你可以把震动开关当做一个电阻,当这个开关震动后,其阻值产生变化,由于电路中开关和电阻R1属于串联状态,串联分压。当开关震动电阻值变化的时候,开关1脚与LM393连接点的电压就会变化,当电压变化到足够触发LM393输出电平变化的时候,LM393就会输出高低电平(取决于你电路的设计)。其次,要想灵敏度不那么高,那你就要R2的阻值,这样就可以让它不那么灵敏

网友F:
你这个电路设计的好像有问题,运放的同向端口不可调,这个电路的实质就是一个电压比较器,你可以看下模电那本书的运放章节,有这个电路图的基本模型

网友G:
加一个电阻

网友H:
第二脚加个分压电阻

网友I:
就是一个简单的比较运算电路,震动是输入信号变化,与基准信号比较 从而输出